有人搞过电力载波吗?载波信号能不能过空气开关和变压...

楼主(2015-12-21):
过变压器估计很难,载波信号一般是几十KHZ,容易被硅钢片滤掉,现在就是看看能不能过空气开关,一个小区不同楼栋看看能不能通信

网友A:
空气开关可以,变压器不能

网友B:
同一个台区基本上能通信的,其次看载波发射功率够不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空气开关可以,变压器不能

载波发射功率够大呢, 过变压器有希望吗

网友:
同一个台区间用电力线载波通讯,台区之间用GPRS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载波发射功率够大呢, 过变压器有希望吗

就我认为是完全不行的

因为现在的电力变压器的铁芯是硅钢片,你的载波信号都是上百KHZ

就是要把上百KHZ的信号叠加到50HZ上去

调制后的信号加到变压器上去的话  高频 应该会被  变压器铁芯滤掉

网友D:
我搞过,是一款很小的变压器就和光耦一样大,里面就是一个磁环两个绕组,估计是把信号叠加到电力线上。这玩意通信距离很短,只能在一个插排上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搞过,是一款很小的变压器就和光耦一样大,里面就是一个磁环两个绕组,估计是把信号叠加到电力线上。这玩 ...

那不可能,远程抄表,怎么抄的呢

我估计 传个几千米没问题

网友:
楼上,传个几千米得多大发射功率啊?有个几百米就不错了,还得看用电环境,用的大功率电器多,干扰就大,距离也就近

网友E:
空气开关可以过的,发射功率足够大的话, 同一变压器下的通信范围更广。国内的一些电力载波表可以带100~200多个终端,理论值甚至可以到1000。

网友:
这问题,还是请电表行业的开发人员解答,他们的电表上和抄表器上应该有电力载波接口。

网友:
楼主想搞电力载波,直接用模块吧,国内的东软电力载波、弥亚微电子、瑞斯康、讯能。。。都是很不错的方案

网友F:
推荐瑞斯康的载波通信模块,需要购买样品测试,可以联系我,提供全套测试方案和资料

网友:
我当时做的是电力载波路由器,相当于每个电源插口就是一个网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推荐瑞斯康的载波通信模块,需要购买样品测试,可以联系我,提供全套测试方案和资料 ...

你好 有图片和资料么?

网友:
推荐瑞斯康的载波通信模块,需要购买样品测试,可以联系我,提供全套测试方案和资料
可以看我的签名档
或者登入瑞斯康的官网www.risecomm.com.cn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台区基本上能通信的,其次看载波发射功率够不够了。

同一台区指的是一个变压器测吗,还是一个大的电力变送站,不懂请教哈

网友:
1,其实低频载波过空开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衰减非常小;
2,过变压器,也不是没可能,遇到过10kV变压器,传几公里的情况!
欢迎与我交流QQ:3051748115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同一台区指的是一个变压器测吗,还是一个大的电力变送站,不懂请教哈

一台变压器的下面供电范围。不知道你准备用什么载波。我公司电表载波集抄一般用东软、鼎信、或晓程。东软载波效果最好

网友:
用载波模块吧。东软的挺好。内部有路由中继,可以实现自动组网。

网友H(2019-10-25):
现在电力载波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电力载波稳定不?

正在研发测试中……

网友:
电力抄表,以前窄带PLC通信距离一般,但是抄表成功率真的不好,很多需要补抄,载波模块厂家都是有人常驻各电力公司,一到数据结算日,就人工去现场补抄……后来出了宽带载波方案,宽带载波点对点距离还不如窄带载波,但是可以中继……,整体情况也不是很理想,但是近距离通信应该还是不错的。几年前试过宽带载波方案,过空开可以,但是过空开有衰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空气开关可以过的,发射功率足够大的话, 同一变压器下的通信范围更广。国内的一些电力载波表可以带100~200 ...

现场有1600 到 1800的 宽带载波 很成熟了

网友:
现在电表都是GPRS

网友:
不能过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