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板出厂前一般做什么测试?

楼主(2015-12-21):
前一段做了些简单的双层板子,回来后板子上有不少被厂家用油漆笔打了X, 外观开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飞针测试不通过。
电路板出产前一般都做什么测试,测试通过后就一定是合格的,放心用的吗?

网友:
电测试一般都会做,pcb板厂的电测试是保证 和你的设计电路通断性相符, 如果你本身设计短路开路,pcb板厂的电测试 也 测不出来的

网友:
测试不通过一定不合格,测试通过不一定合格,就这样。

网友:
打叉的板,有可能是断、短路,有可能是孔无铜,有可能是外观问题。

网友:
你看看打叉是在那一层,铜上面的直接扔了,绿油上面,那说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