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继电器过零打开电路........

楼主(2015-12-21):
想做继电器过零打开关闭功能,发现几种继电器延时时间都不同,有4ms有9ms的电压不同延时也不同,但同一批次同一电压下延时时间还是很稳定,现在有两种方案,一个是加在线检测动作时间的电路,每次启动检查一次,一个是标定继电器延时时间来控制;
想请教下有做过这个功能的朋友没? 一般需要控制到多少时间的精度,可以保护好继电器?对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这个电路可靠不?
请问下在线检测动作时间的电路怎么做比较好,如果时间在2-8毫秒还好检测,超过了这个时间在零点附近怎么检测继电器接通?
标定继电器延时这个方法批量生产后稳定不?

网友:
没有搞过继电器,不过有些电磁动作装置是必须有精确的时间响应的,要求线圈必须少,电感小且稳定,使用专门设计的高压恒流脉冲驱动,时间位移精确刻度度在50us内

网友:
我是做photomos产品的,可以再一定参数范围内根据客户需求提供订制,欢迎联系
没有很明白楼主的需求,是要做告诉过零通断功能,还是要相关的检测电路?

网友A:
我们继电器可能满足你要求。
同批次产品离散性还可以,同一只产品前后二次动作的时间参数一致性很高,相差在20us以内。(驱动条件环境条件一样的情况下)。继电器触点回路加光藕能判断出触点闭合时的时间与给线圈驱动的时间差。每第二次发出驱动线圈脉冲都要与上一次继电器动作时间相“匹配”。

网友:
固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继电器可能满足你要求。
同批次产品离散性还可以,同一只产品前后二次动作的时间参数一致性很高,相差 ...

请问下假设如果延时有9mS,简单的电阻光耦而接通后零点检测有个1ms以上的脉宽,这个时候计算的误差会有2ms,驱动会正好落在半山腰;检测电路不能过于复杂要隔离,

楼主:
固态继电器,10A 220V 一个电路板有10个;不知道价格几何?

网友:
试试遮掩驱动,比用额定功率大几倍的驱动,驱动后多少时间后切换到额定驱动功率上。普通驱动开始时一致性比较好,动作次数多了,老化等会出现比较多的包不同吧。

网友:
非得要过零又要机械继电器似乎无解吧,至少运行一段时间后一致性不好.

网友B:
是不是为了消弧?直接加消弧电路怎么样?

网友C:
继电器随温度动作时间变化很大,我有解决方案,楼主去项目外发里发个项目吧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假设如果延时有9mS,简单的电阻光耦而接通后零点检测有个1ms以上的脉宽,这个时候计算的误差会有2m ...

正弦半波总时间10ms,10ms对应电压是多少,1ms对应电压是多少,光藕导通截止电压对应是多少···。不可能有2ms这么大的误差。
或是你发项目吧,有网友感兴趣

网友D:
不考虑mos管,可控硅,或者选择容性负载的继电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态继电器,10A 220V 一个电路板有10个;不知道价格几何?

十几块钱到几十不等...以前做过复合开关,用的可控硅和磁保持并在一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为了消弧?直接加消弧电路怎么样?

接电容负载时,峰值电流达到300A,RC电路基本无效,接个NTC,有10路太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考虑mos管,可控硅,或者选择容性负载的继电器啊

负载电路按现在看来基本都是开关电路,但也不排除对方不接感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随温度动作时间变化很大,我有解决方案,楼主去项目外发里发个项目吧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

说下大概的方案看看?

楼主:
刚做了试验10万次开关,变化不会超过500us,实测100us内,直接用延时法性能就够了,虽然还有温度,带负载影响,但可以保证在1ms内,这个是短期的测试,不知道2年后这个变化多少?弹簧寿命一般有20万次以上到80万次;基本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做了试验10万次开关,变化不会超过500us,实测100us内,直接用延时法性能就够了,虽然还有温度,带负载影 ...

可以分享下你的过零检测电路,和程序控制流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分享下你的过零检测电路,和程序控制流程吗?

搜论坛过零检测,用的那个低功耗的;控制很简单,过零中断到了,打开定时器计时,延时时间等于10ms-继电器动作延时;再打开继电器;

网友E:
我们是用延迟法做过零的,只要同批继电器离散性不大,就可以这样做,如果离散性大可以适当提高驱动电压,对离散性有所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是用延迟法做过零的,只要同批继电器离散性不大,就可以这样做,如果离散性大可以适当提高驱动电压,对 ...

谢谢,确定用延时法了,这个简单,但要每个批次的继电器最后测试标定下,在线检测的就不用标定了,成本高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们是用延迟法做过零的,只要同批继电器离散性不大,就可以这样做,如果离散性大可以适当提高驱动电压,对离散性有所改善。

如果离散性大可以适当提高驱动电压,对离散性有所改善。—— 完全不靠谱!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离散性大可以适当提高驱动电压,对离散性有所改善。—— 完全不靠谱!

我只是说有改善,如果大得离谱这种方法本来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是说有改善,如果大得离谱这种方法本来就不行

哈哈,如果你说 —— 在直流驱动情况下,通过适当【提高 或 降低】绕组驱动电压,对离散性有所改善。—— 我或许就不会说完全不靠谱了。
话说回来,为那些离散性大的继电器再配备、调试一些专用的、电压或高或低的驱动电源,这事儿靠谱吗?
再想一想,在用户那里,继电器坏了,电源也要随继电器一起配套更换,这事儿离谱不?!

网友G(2018-09-01):
引用 楼主:
刚做了试验10万次开关,变化不会超过500us,实测100us内,直接用延时法性能就够了,虽然还有温度,带负载影 ...

楼主,延时法需要配合那个检测电路?意思是,那个电路的过零点在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中点,单片机检测到高电平后,延时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延时法需要配合那个检测电路?意思是,那个电路的过零点在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中点,单片机检测到高电 ...

先检查过零点,如果继电器延时是4ms,那就过零点后6ms打开继电器,使继电器闭合时正好在零点附近;

最近这个算法出现问题了,老板换了几次继电器型号,而不同型号不同批次的延时都不同,需要每一批次的继电器都测量延时值,同一型号不同批次还好误差在1ms左右,不同型号,管脚兼容的延时差大了,产品出现一部分继电器触点粘连的故障了;
每次测量继电器延时修改时间也麻烦;

网友:
牛人。产品设计还是建议避免这种超越的思维

网友:
用继电器实现时间精确控制也是挺牛的,在我印象中继电器要10-20ms才能连接稳定。

网友:
对时间要求高,就用高成本的东西,IGBT之类的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检查过零点,如果继电器延时是4ms,那就过零点后6ms打开继电器,使继电器闭合时正好在零点附近;

最近 ...

那现在改成什么方法了

网友H:
我公司研发的电力系统用同步开关用的是定制的90A磁保持继电器,单继电器最大可以投切30KVAR电容器,能保证在继电器100万次机械寿命时间内,继电器投切时间误差小于50uS,这个应用是成熟可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检查过零点,如果继电器延时是4ms,那就过零点后6ms打开继电器,使继电器闭合时正好在零点附近;

最近 ...

可行的方案只有一个:继电器触点并连小功率TRIAC

闭合时先TRIAC,后继电器触点,但继电器触点有先天延时,所以两者可同时躯动。
开启时先继电器触点,后TRIAC。这个要用点心思。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先检查过零点,如果继电器延时是4ms,那就过零点后6ms打开继电器,使继电器闭合时正好在零点附近;

最近 ...

可以用双联或多联继电器,空出一联来每次开机做延时测量,然后作为实际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双联或多联继电器,空出一联来每次开机做延时测量,然后作为实际数据 ...

这就是最开始的方案,在线检测,其实可以不用双联的,只要继电器输出端加一个过零监测电路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最开始的方案,在线检测,其实可以不用双联的,只要继电器输出端加一个过零监测电路就好了, ...

难道这样还不靠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难道这样还不靠谱吗?

太复杂了,简单点搞用了2方案

网友(2018-10-09):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双联或多联继电器,空出一联来每次开机做延时测量,然后作为实际数据 ...

大佬,延时测试是什么意思?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公司研发的电力系统用同步开关用的是定制的90A磁保持继电器,单继电器最大可以投切30KVAR电容器,能保证 ...

100万次动作次数,继电器动作时间变化小于50uS是如何保证的

网友K:
可以很明确告诉你,我做成功的;这个没楼下说的那么玄乎,动态补偿。完全零点导通不可能,基本控制在20 -- 30V是可行的;我测试空开跳闸,触点没事。原来普通的继电器不超过100次就粘死;加入程序和硬件实验几万次没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J:
100万次动作次数,继电器动作时间变化小于50uS是如何保证的

1.定制生产的特殊结构磁保持继电器。
2.特殊设计的磁保持继电器驱动电路。
3.投切点不要僵化在过零点,预充电式投切原理更科学。
4.对磁保持继电器的投切动作时间进行大数据分析,科学调整驱动脉冲。

网友:
第四点怎么理解,你说的大数据分析是根据当前继电器动作的次数来修正动作时间,从而去调整继电器的投切时间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1.定制生产的特殊结构磁保持继电器。
2.特殊设计的磁保持继电器驱动电路。
3.投切点不要僵化在过零点,预 ...

这个大数据是要测试大量的继电器在100万次动作过程中他们的动作时间的变化规律获得的吗

网友(2019-03-26):
感性负载,在过零点切换的话,电流是不是反而更大?

网友L:
记得RD那会,在一家法系公司做Load Switch, Relay都是做了ZC,zero crossing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记得RD那会,在一家法系公司做Load Switch, Relay都是做了ZC,zero crossing了的。

施耐德?

网友L:
Legrand,比Schneider要Low一些,收购TCL电气发家~

网友M:
引用 网友L:
Legrand,比Schneider要Low一些,收购TCL电气发家~

我家二手房墙插都是这个牌子,垃圾,太松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我家二手房墙插都是这个牌子,垃圾,太松

Log是TCL的,还是罗格朗的?
按道理,Legrand做墙插发家的,品质不至于那么烂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Log是TCL的,还是罗格朗的?
按道理,Legrand做墙插发家的,品质不至于那么烂的。 ...

Legrand,应该是罗格朗吧。莫非上家买的是山寨货?但有问题不是个别的,而是全都松

网友:
引用 网友M:
Legrand,应该是罗格朗吧。莫非上家买的是山寨货?但有问题不是个别的,而是全都松 ...

JD/TB都有旗舰店的,我们无锡同事们在操刀的,这里买应该假不了的。
低压电气/智能家居,会走向融合的,温州厂家们,都跃跃欲试了的~

网友N(2020-03-25):
引用 网友K:
可以很明确告诉你,我做成功的;这个没楼下说的那么玄乎,动态补偿。完全零点导通不可能,基本控制在20 --  ...

你好,能具体描述下继电器粘连的测试环境么? 我们想测试下有过零设计跟没有过零设计之间的效果差异。有用灯带去测试,但一直没能出现粘连现象。

网友K:
引用 网友N:
你好,能具体描述下继电器粘连的测试环境么? 我们想测试下有过零设计跟没有过零设计之间的效果差异。有 ...

你弄个1000uf电容;整流桥 --> 电容 (并放电电阻,水泥电阻功率大),自己算下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弄个1000uf电容;整流桥 --> 电容 (并放电电阻,水泥电阻功率大),自己算下时间 ...

网友(2020-10-21):
mark...继电器过零通断

网友C:
这个估计很难做到的,曾经做过过实验,温度对吸合时间影响很大,

网友O(2020-12-28):
引用 网友C:
这个估计很难做到的,曾经做过过实验,温度对吸合时间影响很大,

用一个单片机做驱动,检测温度,检测学习几次延时时间,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用一个单片机做驱动,检测温度,检测学习几次延时时间,怎么样?

对于一些高可靠性要求的系统,比如继电器发生非过零触发会导致故障,严重会导致机毁人亡的场合下最好不要这样做,因为这个吸合时间是非常不稳定的,温度,外界震动,继电器内部机械机构磨损老化,继电器内部弹片厚薄不一,继电器线圈长时间致松动,等等都会导致吸合时间改变,
如果你一定要用继电器来实现过零吸合,我倒是有一个方案,成本高一点,但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

网友:
通常采用磁保持继电器去做。

网友P:
这样做有效果吗?继电器多大电流也不说。继电器真的能过零接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样做有效果吗?继电器多大电流也不说。继电器真的能过零接通吗

新测有效。

网友:
复合开关里面的继电器就是过零切换的。这个技术现在应该比较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