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适合做简单功能、入门容易的上位机编程方式

楼主(2015-12-21):
我自读书识字以来,就一直在寻找适合单片机工程师开发上位机的方法,然寻寻觅觅多年,茫无所得。
现在遇到了做伺服控制需要上位机的问题,以前的种种迷茫、困惑、愤懑一发涌现出来,还是那个问号:要找到一个具有开发简单功能,且能快速上手开发的开发环境到底有没有?那些商用界面做的那么漂亮,又有什么不传之秘?

经历:
以前买了本书,讲TURBO C、VC6.0的串口编程,但早已过时;
后来因为工作需要,使用VS2010的VB编程,开发体验很好,工作也很正常,但是不喜欢VB的编程语言,而且最头疼的就是生成个可执行文件麻烦的要死,体积又巨大,放到别人的电脑上还不能跑,日他微软,我吃个鸡蛋,还得搞个养鸡场。
后来看到同事用DELPHI开发界面很爽,生成可执行文件非常好用,但不想学什么PASCAL语言了。
后来又看到PROCESSING也不错,而且俄罗斯开源云台的上位机也是用PROCESSING编写的,于是也学习了一下,但是生成的可执行文件不能运行,郁闷。
LABWINDOWS也学过,可以很好的使用,但时间一长很容易忘。

诚心请教高手如下问题:
1.有没有好上手的开发平台介绍,拖拖控件,较少的编码,我只需要简单的串口通信功能,能有波形显示的控件更好,能够画简单的2D图形,使用虚拟串口或USB HID方式,CDC不知道如何,可以科普一下。
2..最好能生成像DELPHI那种能够顺利分发给别人使用的可执行文件,这个最关键!!!
3.PYTHON做界面如何?
4.C#的WPF和窗体程序有啥区别?

网友A:
我只会C#做界面,C++倒是没做过界面;
仅C#而言,无法满足你的需求,因为也是需要打包,讨厌的很;
PS: 如果都是WIN7以上还好,并且最好不要使用别人的DLL;
PS:你反对,考一个文件夹给别人吗? 如果不反对,同时都是WIN7以上,C#还真是可以的;

网友:
C# 不错 照着网上 教程 新手人们都很快

网友:
Python做界面还算简单,,但打包估计非常麻烦,,

比较好的选择可能就是Qt和C#了,,从这两个里面选一个应该可以。。

网友:
上位机是个大坑,水很深的,涉及到系统编程。

如果要好看的界面,快捷的方法是使用诸如QT之类的框架,最根本的方法还是使用WINDOWS API编程,可以C语言写,可以定制任意功能。

你说的生成可执行文件不能在别人电脑运行,这个跟系统环境配置有关,比如你使用了.NET,那么一般目标电脑要安装.NET框架才能运行。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我一直就很纳闷,计算机技术都发展到今天了,怎么连个好用的上位机开发环境都找不到。

特别是那个该死的微软,越搞越复杂,还得不断升级,这是做的什么软件工程!

以前在论坛看到CPHOLR1小鸟坛友做的直流伺服界面很漂亮,干脆就玩C#算了,下午去书城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入门的书。
刚刚下载了小鸟的可执行文件,也不能运行!

不知道使用C#能否生成像DELPHI一样的可执行文件,请高手解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我一直就很纳闷,计算机技术都发展到今天了,怎么连个好用的上位机开发环境都找不到。

c++builder
跟delphi同一个开发环境,同一个vcl库,但语言是c++
也很好学,跟c#的易用性差不多,又是真编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我一直就很纳闷,计算机技术都发展到今天了,怎么连个好用的上位机开发环境都找不到。

C#能编译为.exe,但C#必须有.net framework,Vista以上系统自带。Win7自带.NET3.5、Win8自带.NET4.0。如果只用.net framework 2.0或3.5以下的话不需要安装运行时环境,单个exe发给别人就能运行。

建立工程时可以选版本号

网友:
如果matlab做界面和生成可执行文件的功能再方便点就好了。。。

网友C:
Python也可以做界面,但需要类库。C#的几乎都集成在微软的VS里了,简单易用一些。WPF写出来的界面更漂亮,还支持3D显示,C#界面用的是GDI+绘图,效率低点,做游戏那样的刷新会吃不消,但绘制些曲线简易图形没问题。WPF用的是类似HTML的语言,需要重新学,跟C#语法不一样。VS下安装一个NI Measurement Studio就可以直接使用各种仪表控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我一直就很纳闷,计算机技术都发展到今天了,怎么连个好用的上位机开发环境都找不到。

微软的标准方法是让你用c#
win7之后都自带.net库,你拷exe就能用了,别用最新的.net就行,旧版本都自带了。
但xp只要不死绝,你用c#永远要操心给xp装那个很大的.net库,中国的现实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c++builder
跟delphi同一个开发环境,同一个vcl库,但语言是c++
也很好学,跟c#的易用性差不多,又是真 ...

好!
请问:
1.是不是直接编译就可以生成可执行文件,发给别人直接点击运行就可以了?
2.网上应该可以下吧,下哪个版本比较好,我不一定要用最新的。
3.有没有较为丰富的控件,比如串口、波形显示等等。

我很喜欢BOLAND开发的东西,简单好用!讨厌MS的复杂哲学。

网友:
在Release模式下静态编译,在装有对应版本的.NET F.W上就可以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
请问:
1.是不是直接编译就可以生成可执行文件,发给别人直接点击运行就可以了?

是完全的单文件,可不带任何库直接运行。
最新的应该是rad studio xe8
为了好找控件,用老一点的版本吧,比如 xe3或xe5
更老的xe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软的标准方法是让你用c#
win7之后都自带.net库,你拷exe就能用了,别用最新的.net就行,旧版本都自带了 ...

我现在需要在XP、WIN7这个环境下运行,我不要很漂亮的界面,关键是快速实现,如果用C#,不用WPF,用窗体开发可以吗?在开发环境下选择低版本的。net frame 是不是就都可以运行?还是在安装文件夹下先放个。net frame的文件一起给别人?真不懂,求科普。

网友D:
怎么就没人提labview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需要在XP、WIN7这个环境下运行,我不要很漂亮的界面,关键是快速实现,如果用C#,不用WPF,用窗体开 ...

xp上先让人装.net的安装程序,装完后你的.net程序也是绿色可直接运行的。最大的缺点是那个.net库比你的程序自身大太多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就没人提labview

谢谢兄弟,LABVIEW和LABWINDOWS就不考虑了,我以前用过LABWINDOWS,感觉还行,只是时间一长容易忘怎么写的了。生成一个可执行文件也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需要在XP、WIN7这个环境下运行,我不要很漂亮的界面,关键是快速实现,如果用C#,不用WPF,用窗体开 ...

WPF好像需要.net 3.5以上库,可以只用2.0版用窗体开发,只装.net 2.0的话只有20多M,给别人一个网址,让他自己下载安装就行。

各版本.net下载:

https://www.microsoft.com/zh-cn/ ... elevancy~Descend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Python也可以做界面,但需要类库。C#的几乎都集成在微软的VS里了,简单易用一些。WPF写出来的界面更漂亮, ...

兄弟,你这个是NI的界面吧!
我现在觉得语言无所谓,关键是生成的可执行文件要能简单分发给别人,点击一下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就没人提labview

或者Labwindows/CVI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这个是NI的界面吧!
我现在觉得语言无所谓,关键是生成的可执行文件要能简单分发给别人,点击一 ...

对,是NI提供的仪表控件库,与labview同宗。

C#的优点就是简单易学,比C++编写上位机简单很多。

用.net2.0的话,除了XP及更老的OS需要装framework之外,vista以上完美单文件运行,C#、JAVA语言的初衷就是为了可移植性好,在谁的电脑上都能运行。

网友E:
可以用vb6.0 ,难道你不知道????
这个很简单,拖拖画画就行了,绿色版才几M大小,生成exe很快比NET快很多
2010版以后的net他都是基于NET库的,所以说他不是真正的exe文件,运行慢很多。
vb6.0和vc6.0 是真正的exe所以会快很多,这也是为什么停止更新了这么多年还是很多人用。
如果觉得界面不好看 可以加个skin的皮肤,很漂亮,只需两句程序即可。

网友:
正版免费的 ,好像python比较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我一直就很纳闷,计算机技术都发展到今天了,怎么连个好用的上位机开发环境都找不到。

根据你的情况,我推荐你玩C++Builder 或 Qt, 优先C++Builder

网友G:
引用 网友C:
Python也可以做界面,但需要类库。C#的几乎都集成在微软的VS里了,简单易用一些。WPF写出来的界面更漂亮, ...

哇,这个很不错。之前用CVI2010,感觉界面好难看哇。
应该可以和CVI一起用的。

网友:
组态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哇,这个很不错。之前用CVI,感觉界面好难看哇。
应该可以和CVI一起用的。 ...

之前用Labview生成的界面感觉也很难看,在C#窗体上加控件可能会好点,和win一个风格。这些应该都通用,都是NI出的。

楼主:
感谢各位兄弟的回复。

我准备使用SILABS的USB单片机,他有提供的C++、C#、VB下的HID库,看来还是得使用C++或者是C#了(自己的电脑上装有原来开发VB的VS2010环境)。
另外,如果是使用虚拟串口,那么应当可以考虑C++ BUILDER,主要是生成的可执行文件比较喜欢。

网友H:
用VC开发的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你的情况,我推荐你玩C++Builder 或 Qt, 优先C++Builder

好的,我了解一下,谢谢!
这个一直是个心病,我感觉时间都浪费在这些不是关键的问题上了,真正用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间反倒比较少,真不知现在这些搞WINDOWS开发的怎么想的,老想搞个万能平台,可能吗?又不是上帝。

网友:
DELPHI 没有别的选择了,这个最适合个人开发,要是搞vc 。net 麻烦的要死要死的  QT 想想还是算了,反正我是不适应

网友I:
上手容易点的 C# 的winform(简单的应用拖拖拽拽、填几个事件响应代码就OK了) ;
漂亮点的WPF 、QT或者QT的python绑定pyQT、 基于Node.js的NW.js .
微软.net系的直接能生成exe,但依赖framework,一般用系统带的版本(像win7 自带4.0、或者简单的应用一般用2.0 版本体积较小直接和exe一起打包发出去)。
WPF主要是界面设计和逻辑代码分离,很灵活界面可以做得很漂亮,但是也可以不管把这些,直接拖拖拽拽、填事件使用,简单点的应用我一直这么用,明确要求界面美观点的需求才去研究下风格、样式什么的。
话说C/S 程序兼容各种系统、 B/S程序兼容各种浏览器,是两个让程序员头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手容易点的 C# 的winform(简单的应用拖拖拽拽、填几个事件响应代码就OK了) ;
漂亮点的WPF 、QT或者QT ...

你的话让我很满意,就用C#的窗体程序,加个按钮,文字框等就可以了。就这样定了,用C#.
生成的可执行文件怎样做比较好,就缺这环了。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只会C#做界面,C++倒是没做过界面;
仅C#而言,无法满足你的需求,因为也是需要打包,讨厌的很;
PS: 如果都是W ...

.net可以把第三方的dll 、默认的config文件啊包到你的exe里,检测没有就释放一个,一直这么干。只是依赖framework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VC开发的上位机

SILABS公司有开发源代码的VC源程序,下午去新华龙找技术支持兄弟寻求点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I:
.net可以把第三方的dll 、默认的config文件啊包到你的exe里,检测没有就释放一个,一直这么干。只是依赖f ...

能够详细点吗,我用SILABS的USB单片机也有附带的库和DLL文件的。谢谢!

网友:
Labwindows/CVI    我觉得挺好用的 我们这边周边都在用  并且全部都是C语言代码  使用起来不用熟悉,会用单片机就会用这个上位机
缺点就是生成的安装包比较大

网友J:
C++ BUILDER  应该是电工首选,完全满足楼主要求。
以前微软独霸天下,限制了C++ BUILDER的发展。现在有苹果打破这个垄断,电工还有什么理由不用C++ BUILDER 。
新版本RAD Studio XE7  包含了delphi 跟 C++ builder。可以开发基于Windows、Mac、iOS、Android平台的应用软件。够用了吧!
另外你的单片机算法程序也可以用这个平台编辑然后移植过去,因为都是一样用C,C++语言.
之前发的贴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3953-1-1.html

网友:
要説簡單,個人覺得還是labview最簡單,基本上數據處理、通訊、采集的控件NI都有。但是NI不管軟的還是硬的都貴。
要單exe就可以運行,labview就不行了,labview runtime、visa runtime、daq runtime等等一大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的话让我很满意,就用C#的窗体程序,加个按钮,文字框等就可以了。就这样定了,用C#.
生成的可执行文件 ...

没明白你说的“生成的可执行文件怎样做比较好” 的意思。
winform 编译成的就是可运行exe文件啊。简单的应用直接发布运行,复杂点应用打包成安装程序(vs自带有打包setup功能,我一般用Smart Install Maker)

另外如果嫌VS工具 太大的话,可以用sharpdevelop 开发工具100多M,小巧轻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没明白你说的“生成的可执行文件怎样做比较好” 的意思。
winform 编译成的就是可运行exe文件啊。简单的 ...

就是问怎么做安装程序吧?
delphi c++builder一般不做,拿rar压一下就行。
想做安装程序可以用inno,自身只有几兆,delphi写的,已开源。
.net的要想自己打包.net库就麻烦了,不如让用户自已去装独立的.net runtime安装包,你只打包你自己的程序。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能够详细点吗,我用SILABS的USB单片机也有附带的库和DLL文件的。谢谢!

如果是你这种情况的话, 你看看你的SILABS的DLL是什么语言写的,最好选用相同的语言来调用,不然你会折腾得要死。曾经有过惨痛经历(C#里调用C++加密狗的dll,api相对比较多,硬是三天没调通,公司用MFC的同事十几分钟搞定)

另外,把DLL作为资源文件内嵌到应用程序里去就可以了,应用程序开始运行检测一下当前环境下有没有DLL,没有就写一个到文件夹里。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就是问怎么做安装程序吧?
delphi c++builder一般不做,拿rar压一下就行。
想做安装程序可以用inno,自身 ...

我一般是在setup程序安装时检测提示并指向微软链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我一般是在setup程序安装时检测提示并指向微软链接。

别人很可能是在公司内网,不能连到微软,如果有光盘或者你程序已经很大,就自带.net安装程序吧。
就是那种自身很小的程序会郁闷,一兆不到的小程序,要人装几十兆的.net

楼主:
引用 网友J:
C++ BUILDER  应该是电工首选,完全满足楼主要求。
以前微软独霸天下,限制了C++ BUILDER的发展。现在有苹果 ...

我对DELPHI最爱的一点就是它的exe文件放到别人的电脑上都可以用。
现在去书店看看。

如果有手把手的教程就好了,入门的东西,我愿意花钱买啊!
以后写点专题小册子卖,什么《快速学会无刷电调硬件设计》、《快速学会无刷电调软件设计》、《无感FOC电调设计进阶》、《有刷直流伺服控制器设计入门》、《总线式机器人舵机开发入门》、《手把手上位机快速入门》等等,配套硬件开发板,就不信没人买。

网友:
c# 不错,推荐你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DELPHI最爱的一点就是它的exe文件放到别人的电脑上都可以用。
现在去书店看看。

找书有点不容易,delphi的书一般都很老,c++builder的书不仅老,而且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你这种情况的话, 你看看你的SILABS的DLL是什么语言写的,最好选用相同的语言来调用,不然你会折腾 ...

那是你调用约定没写对
如果双方都做的正确,不管什么主流语言都能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DELPHI最爱的一点就是它的exe文件放到别人的电脑上都可以用。
现在去书店看看。

DELPHI 不二选择..常规编译都是集成在EXE里.. 除非你用到DLL之类的....如果C语言懂得多点的,  那就 C++ Builder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别人很可能是在公司内网,不能连到微软,如果有光盘或者你程序已经很大,就自带.net安装程序吧。
就是那 ...

是啊,这就是.net 程序一直让人不爽又没办法的地方。
一直想换一个语言,但是看到一个同事用DELPHI 或MFC(牛逼的人,两个都玩的很溜)做的程序也在解决各种系统兼容问题(看到他程序就有了xp版、win7 64版,可能还要有win10版)就释怀了,就这样将就用着呗。
目前多采用framework 4 ,客户用win7的居多,XP的要不自己下载、远程传一个给他、实在不行U盘拷过去。
还是老话题,C/S 程序兼容各种系统、 B/S程序兼容各种浏览器,是两个让程序员头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DELPHI最爱的一点就是它的exe文件放到别人的电脑上都可以用。
现在去书店看看。

但你如果是为了方便的拖控件做个1兆之内的小程序,要求哪里都能直接用,不管什么版本的windows,都不装任何库,那么delphi 和c++builder 是仅有的选择。
不管它是不是已经有点过时,也不管它的开发环境是不是要收费。。。
否则,用vc,难开发;
.net要装库
别的libview等等更是要装一大堆库
老vb,功能很弱,不装库只是带几个dll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调用约定没写对
如果双方都做的正确,不管什么主流语言都能调。

是的,就是那个头大的指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是啊,这就是.net 程序一直让人不爽又没办法的地方。
一直想换一个语言,但是看到一个同事用DELPHI 或MF ...

那是你们的人没做好,做的好了完全可以单个程序对付所有系统,从win2000到win10,包括64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是啊,这就是.net 程序一直让人不爽又没办法的地方。
一直想换一个语言,但是看到一个同事用DELPHI 或MF ...

win7你只能用3.5啊,4.0不带,你还是得自己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我一直就很纳闷,计算机技术都发展到今天了,怎么连个好用的上位机开发环境都找不到。

肯定是可以的,我之前就是用C#帮深圳一家工作做过,C#还是很牛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们的人没做好,做的好了完全可以单个程序对付所有系统,从win2000到win10,包括64位 ...

我也这么觉得,老板也是这么觉得,可接手的“牛人”(老板招来时是怎么叫的)进来也是这么保证的,可换了好几个还是有这么多版本。

网友K: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选择困难症吧哈哈,windows的开发不太懂,估计是工具太丰富了。

linux开发上位机,就一个qt没得选。。。

网友I:
引用 网友B:
win7你只能用3.5啊,4.0不带,你还是得自己装

win7,自带是3.5 。我一般用framework 4.0 client profile 体积小些,不过发现大多数客户不需要安装去4.0,可能客户的机子上其他应用也依赖4.0,提前安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DELPHI最爱的一点就是它的exe文件放到别人的电脑上都可以用。
现在去书店看看。

楼主,专题小册子我先预定了,哈哈,出了一定通知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win7,自带是3.5 。我一般用framework 4.0 client profile 体积小些,不过发现大多数客户不需要安装去4.0 ...

就是碰运气啦,希望你不是第一个需要.net4的人。
第一个这种人会被客户埋怨,说为什么很小一个程序非要让他装个那么大的东西。。。
以后的人都没事了,可以直接用,呵呵

网友L:
引用 网友C:
Python也可以做界面,但需要类库。C#的几乎都集成在微软的VS里了,简单易用一些。WPF写出来的界面更漂亮, ...

这些控件,是免费的吗??有没有破解版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些控件,是免费的吗??有没有破解版

是收费的,有破解版,网上能下载到

网友M:
DELPHI开发的Windows程序容易有兼容性问题,在XP、WIN7、WIN8、WIN10下可能不会很好的运行,相反VB6开发的程序在这几个系统中都能完全兼容的运行

网友:
楼主用SILABS的哪款USB单片机?

网友:
有兴趣可以研究一下这个:
http://bbs.aardio.com/portal.php?mod=view&aid=5
aardio 编程语言 - 简介

http://bbs.aardio.com/forum.php? ... 663&from=portal
aardio入门教程

http://bbs.aardio.com/

aardio 开发环境

  aardio 专用于桌面软件快速开发,开发环境仅 6.5 MB, 绿色软件解压即用 -  无论个人或企业都可以永久免费使用本软件开发商用、或非商用的应用程序。使用aardio开发的软件不需要放置鸣谢链接、不需要声明使用aardio开发。如果您觉得aardio好用 - 不需要告诉更多人。 aardio历经十年开发、更新活跃,aardio每一天都在奔跑、每一天都在努力变的更好。

aardio 编程语言
  aardio是专用于桌面软件快速开发的新一代混合型编程语言 -  具有动态语言轻便、灵活的特性,而且又可以同时支持静态类型开发,象静态语言那样使用。aardio可以直接支持原生DLL,即使是外部EXE进程中的函数,也可以使用一句代码声明为普通的aardio函数对象( 原生call支持 ),aardio支持非常多的标准调用约定,例如 stdcall,cdecl,thiscall,fastcall,regparm(n)  等调用约定都可以支持。aardio虽然小,但支持的接口很丰富、可以支持com静态动态双接口,象VBS一样原生支持com对象。

网友:
因为公司的电脑装有杀毒软件,所以一直没去体验过。而且,老是把它的名字跟 Arduino 混起来。Aardio。。

友情提醒一下:发布以前请关闭那些比较严格的杀毒软件、安全软件,尤其是基于云查杀的软件,
现在的安全杀毒软件都非常敏感,要知道一部正常的电脑是不会频繁生成他没见过的全新的EXE文件,而且也不会频繁的修改这些EXE文件,软件开发工具完全正常的操作对于普通电脑可能就是不正常的,所以有可能他会干扰你的发布操作,导致生成的EXE启动运行出错,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总是会出现,如果你不关也没问题,那也可以不关,当你遇到发布不正常时,那么记住我前面说的,关掉他们试试。

如果你安装了基于云查杀的安全杀毒类软件,有可能会对一个新的未知的EXE文件产生误报,
别着急,解除误报很简单,请参考下面的帖子:
安全软件,杀毒软件厂商误报分析提交地址
http://bbs.aardio.com/thread-8299-1-1.html

网友:
写个上位机的串口通讯软件,用哪个设计比较方便、快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9596-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了解一下,谢谢!
这个一直是个心病,我感觉时间都浪费在这些不是关键的问题上了,真正用在解决 ...

因为你只用很小一部分功能,但很多软件是为了实现很多功能的。界面,文件,数据库,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M:
DELPHI开发的Windows程序容易有兼容性问题,在XP、WIN7、WIN8、WIN10下可能不会很好的运行,相反VB6开发的 ...

谁说的?
明明是自己做的不好
不要用太老的Delphi,用2009以上的,在XP到WIN10所有系统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说的?
明明是自己做的不好
不要用太老的Delphi,用2009以上的,在XP到WIN10所有系统都没问题 ...

自己不用Delphi开发程序,用过的几款兼容性不好的软件,一查都是Delphi开发的,并且微软一有新系统兼容性不好时,都是Delphi等非微软系最先中枪

楼主:
哈哈,刚从新华龙回来。

我的原则:简单好用,把精力花在刀刃上。

准备了两个方案:
1.使用CP2104搞虚拟串口,可以做RS485的通信,下载个驱动就OK了。
2..使用EFM8 USB单片机做HID无驱动程序的上位机接口芯片。

因为SILABS公司给了开源的上位机和单片机示例程序,就选C++吧,反正装了VS2010,修修改改应该可以的,它也有C#和VB的库,做备胎吧。
至于C++ BUILDER,有空再搞(猴年马月),舍不得它的EXE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vb6.0 ,难道你不知道????
这个很简单,拖拖画画就行了,绿色版才几M大小,生成exe很快比NET快很 ...

现在VB6.0还能用吗?会不会有什么平台不兼容问题?
如果可以,我完全可以考虑,我要的主要控件无非就是串口。

还想问一下大家,CP2104可以支持到2M bits,那如果用串口控件,可以支持这么高吗?

网友:
用python做东西有一个问题,就是打包发布十分的麻烦,如果使用python源文件发布的话,因为python使用了很多的软件包,这样对于使用者来说是痛苦的一笔,需要安装很多的软件支持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刚从新华龙回来。

我的原则:简单好用,把精力花在刀刃上。

如果跟vc比开发速度,不管怎么样,bcb一定赢。你选vc无论如何都是错的,不需要想。
不选bcb就考虑.net吧,主流开发环境没别的选择了。
vc学一个月,只相当于c#或delphi bcb学一个星期,基本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刚从新华龙回来。

我的原则:简单好用,把精力花在刀刃上。

你是熟练的vc开发人员吗?如果不是,赶紧换!
选vc完全跟你的简单原则背道而驰!
就算你是熟练的vc使用者,多花3天即可转到c#或bcb,享受至少3倍的开发速度提升!
bcb比c#复杂一点,因为没有自动垃圾收集,但优点不依赖.net
你自己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跟vc比开发速度,不管怎么样,bcb一定赢。你选vc无论如何都是错的,不需要想。
不选bcb就考虑.net吧 ...

我都没怎么玩过,10年前再学校用VC6.0学过一点C++.

多谢兄弟提醒!要不先选C#,再玩C++ BUILDER?SILABS公司给的C++库可以用到C++ BUILDER上吗?我担心转换又有问题,浪费时间。

关键是C++有示例程序,我先试试看,万一不行就干C++ BUILDER.

如果c++ builder下载了的话,还需要下别的吗?我希望一站式全搞完,集中精力搞学习。

BCB就是你说的BORLAND C++ BUILDER吗?是不是可以做到像DELPHI一样的控件?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弟提醒!
关键是C++有示例程序,我先试试看,万一不行就干C++ BUILDER.

就是,老用户都喜欢用之前的简称bcb 也就是borland c++ builder

网友N:
C#很简单  很容易上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老用户都喜欢用之前的简称bcb 也就是borland c++ builder

兄弟给个好用的版本吧,不一定最新的,就给个你自己觉得不错的,我相信你。

还要不要下别的东西,我记得我同事用DELPHI时,要搞个仪表盘控件还要下个什么东西才可以,请指点。

我听说过BORLAND的传奇故事,很喜欢他们用汇编写编译器,又小又快,真的不错,冲这一点我就愿意接收你的建议,但今天去书店,基本没有C++ BUILDER的书。

总觉得比尔盖茨是个很阴狡的人,虽然他很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N:
C#很简单  很容易上手的

是的,唯一的就是生成可执行文件很不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给个好用的版本吧,不一定最新的,就给个你自己觉得不错的,我相信你。

还要不要下别的东西,我记得 ...

新书很少,这是现实,它已经过时了。现在用它的都是老用户了。
但有旧的书的网络版。你去下一个就行了
现在最好的bcb delphi讨论区是csd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书很少,这是现实,它已经过时了。现在用它的都是老用户了。
但有旧的书的网络版。你去下一个就行了
现 ...

那我还有用它的必要吗?不然刚一用得起劲,又不支持了,唉!

到底这个C++ BUILDER的公司还有没有持续开发,还是在苟延残喘?现在的现实,好东西都混的不好,反倒是烂东西经过营销卖的很火。

到时候微软的和BORLAND都学学,就不怕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能够详细点吗,我用SILABS的USB单片机也有附带的库和DLL文件的。谢谢!

不要用他们的DLL。

我们有个工装要长期挂在线的,USB时不时会掉。
要拔了重刷,反复刷。刷出来还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要用他们的DLL。

我们有个工装要长期挂在线的,USB时不时会掉。

我非常的信赖SILABS的CP2102稳定性,这是经过我自己的实践检验的,高压上千瓦的电机驱动器上做上位机控制,非常可靠。
FTDI的销售我不熟,也不想找他们,据说很好。国产货我是看都不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还有用它的必要吗?不然刚一用得起劲,又不支持了,唉,还是搞C#算了。

到底这个C++ BUILDER的公司 ...

目前发展一般,主打多平台开发,就是说同一份程序可以直接编译为pc,苹果,安卓三个平台。
支持是肯定支持的,从xp起的所有win都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还有用它的必要吗?不然刚一用得起劲,又不支持了,唉!

到底这个C++ BUILDER的公司还有没有持续开 ...

艺多不压身,bcb非常易用的。
看你认为完全单文件运行这一点重要不重要了。认为可以牺牲这一点,就用c#吧,省事。
必须要这一点,为此即使回到很难用的vc下面都可以考虑,那就赶紧学bcb吧!你不会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艺多不压身,bcb非常易用的。
看你认为完全单文件运行这一点重要不重要了。认为可以牺牲这一点,就用c#吧 ...

明白,我都学点,多谢兄弟耐心解答!
我先上网了解一下borland的东西,再下个软件看看。

网友P:
bcb6.0比较经典,一般情况都够用了。后面的版本体积一个比一个大。

网友:
书店买不到bcb的书可以到淘宝买。不过很多都是影印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P:
bcb6.0比较经典,一般情况都够用了。后面的版本体积一个比一个大。

别用6,已经过时而且不兼容了!
现在新学,至少应该用xe
6不支持unicode,你的程序很可能要有英文或者繁体中文版,到时候就知道痛苦了!
从xe起的所有版本,基本上用高版本编译低版本程序都不用改什么。但6的程序对高版本很多地方要大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用6,已经过时而且不兼容了!
现在新学,至少应该用xe
6不支持unicode,你的程序很可能要有英文或者繁 ...

兄弟,直接给个下载链接吧,省事!问的太慢。

Embarcadero官网吗?

RAD STUDIO XE7 和 C++ BUILDER XE7是什么关系,到底下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直接给个下载链接吧,省事!问的太慢。

Embarcadero官网吗?

rad是全的,包括对应的bcb 和delphi

网友P:
入门用6.0足够了。资料相对还多些。unicode特性一般情况也用不到。尤其是我们这种非专业程序员,上位机就是简单用用,搞那么复杂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直接给个下载链接吧,省事!问的太慢。

Embarcadero官网吗?

到官网下,然后到csdn下载区下个注册机就行了
曲线图可用自带的tchart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入门用6.0足够了。资料相对还多些。unicode特性一般情况也用不到。尤其是我们这种非专业程序员,上位机就是 ...

电工也要国际化啊!
你的产品不卖到国外吗?配套程序不给外国人用吗?至少程序要能在英文系统上运行吧!即使显示中文也无所谓,至少你做技术支持的时候能看到,
要是用6,到老外电脑上就显乱码了,啥也别想看到!

网友Q:
引用 网友K: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选择困难症吧哈哈,windows的开发不太懂,估计是工具太丰富了。

linux开发上位机,就一个 ...

Linux上位机只能用QT?没搞过,不太懂哦

网友P:
英文版里面你别写汉字啊!所有的提示全是英文不就行了。我的程序有两个版本,中文版和英文版。两个工程。没搞多语言版,太麻烦。

网友M:
引用 楼主:
哈哈,刚从新华龙回来。

我的原则:简单好用,把精力花在刀刃上。

新华龙还在呀?我记得有半年时间他们的网站都打不开,以为关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入门用6.0足够了。资料相对还多些。unicode特性一般情况也用不到。尤其是我们这种非专业程序员,上位机就是 ...

高版本ide自带了多语言功能,用向导很快就能做出各种语言dll的框架,你只要翻译文字就行了。
到时候带上对应的语言dll就可以显示对应语言的程序窗口,没有语言dll就是你exe自身的语言。这么好的功能为什么不用呢?多显档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英文版里面你别写汉字啊!所有的提示全是英文不就行了。我的程序有两个版本,中文版和英文版。两个工程。没 ...

自带的多语言框架,分分钟搞定,为什么不用…

网友:
我和楼主会的东西差不多。我来说说我的意见
1、python写界面没问题,而且挺方便,用来写数据分析类曲线显示类的还是很方便,适合自己调试,分发有点困难。
2、要随便一台windows都能用,那就VC6,基本上编译的程序不要运行时。高版本的VC都需要运行时。
3、还有另一种html5+js写界面的,不过底层不好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P:
英文版里面你别写汉字啊!所有的提示全是英文不就行了。我的程序有两个版本,中文版和英文版。两个工程。没 ...

两个工程维护不便啊,改错误或者加功能都要记得做两次。。。
还有人要繁体中文怎么办?再弄一个工程,语言多了以后维护不就累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工程维护不便啊,改错误或者加功能都要记得做两次。。。
还有人要繁体中文怎么办?再弄一个工程,语 ...

兄弟在深圳吗,有空见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新华龙还在呀?我记得有半年时间他们的网站都打不开,以为关门了

他们最近被世强给收了,但我非常讨厌那个该死的世强!!!对他们的老板印象非常差!!!

网友M:
引用 楼主:
现在VB6.0还能用吗?会不会有什么平台不兼容问题?
如果可以,我完全可以考虑,我要的主要控件无非就是串 ...

vb6.0在win10下也能用,并且所开发的软件在所有版本的windows系统都能兼容,这点上到底是微软自家的开发语言。串口控件波特率2M、3M都没问题,这两种波特率我们都用多年了

网友:
准备用空用excel搞个四轴的,哈哈!
试了下他的3D,电脑够快就行。

网友:
现在似乎C#算是方便的

网友M:
想兼容性好,还是要用微软自家的开发语言、控件和dll,用其他家的也许在现在的windows版本中没问题,但若微软推新版本了就可能有兼容问题了,老去解决这种兼容性问题也挺烦人的,比如福昕PDF阅读器13年的6.0版本在win8.1以前都没问题,但win10上就运行不了,用7.0以后的才行。

网友R:
不是专业选手的话,用DELPHI最简单实用。中国人不喜欢用,因为显得不专业不高大上,但老外似乎用得挺喜欢用,与它们合作的项目中,这个软件是用得最多的。

网友S:
用易语言吧,界面和vb很像,代码可以全用汉字的,官方自带串口例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在深圳吗,有空见个面?

我在广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M:
想兼容性好,还是要用微软自家的开发语言、控件和dll,用其他家的也许在现在的windows版本中没问题,但若微 ...

福昕不是vc做的吗?

网友T:
VC  MFC 对话框 飘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M:
vb6.0在win10下也能用,并且所开发的软件在所有版本的windows系统都能兼容,这点上到底是微软自家的开发 ...

老vb太弱,你想做点底层的东西就没法做了,想用api还得写一大堆声明。也没控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T:
VC  MFC 对话框 飘过~~~

有mfc做一个对话框的功夫,c# delphi bcb早画完两三个了,不骗你。

楼主:
引用 网友S:
用易语言吧,界面和vb很像,代码可以全用汉字的,官方自带串口例程

哈,这个就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是专业选手的话,用DELPHI最简单实用。中国人不喜欢用,因为显得不专业不高大上,但老外似乎用得挺喜欢用 ...

不想学PASCAL语言了

网友U:
用VC吧,也不难,直接编译个小EXE文件的确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U:
用VC吧,也不难,直接编译个小EXE文件的确很爽,

本人专业反mfc
给你讲个不是笑话的笑话: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用mfc做对话框。放个滚动条,直接运行,然后拖动滚动条,它可以动,但我一松手,这个笨蛋的滚动条自己就弹回了原位!!!
赶紧问实验室里的vc高手,回答是想让滚动条能动,你必须响应滚动条的消息,在消息里面自己用代码设置滚动条的位置才行!!!
拖动滚动条,它停在你松手的位置,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想不通是哪个笨蛋这么设计的!
用vc做界面的人,每天得花多少时间来写这些无聊的代码,处理“设置滚动条位置“这种无聊的事情!

网友V:
楼主还是安心用C#吧,整个visual studio 也是用C#写的,可以下载C# Windows Forms程序设计 看看,书虽然有点老,不过基本的东西还是那些

网友:
引用 网友Q:
Linux上位机只能用QT?没搞过,不太懂哦

智能硬件如果准备上操作系统,基本都是linux,qt这个原生gui框架还不错,稳定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V:
楼主还是安心用C#吧,整个visual studio 也是用C#写的,可以下载C# Windows Forms程序设计 看看,书虽然有 ...

没什么,能写自己的IDE是一个完整的开发语言的本份。
delphi和bcb的IDE也是delphi写的
eclipse也是java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福昕不是vc做的吗?

用了非微软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vb太弱,你想做点底层的东西就没法做了,想用api还得写一大堆声明。也没控件用。 ...

老VB控制底层确实很弱,不借助VC不行,API声明还好,都是复制粘贴,或者把所有的声明单独放到一个模块中,以后用的时候加载这个模块就行,微软提供的控件还是挺丰富的。不过我觉得C#可能更适合我们用,毕竟跟C很类似,又不像VC++那么难,会C的话更容易上手

网友:
windows桌面软件,个人习惯,要么C#,要么Qt/C艹。
MFC看着就蛋疼,python是脚本,开发快速,但是执行效率低。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
这个提议肯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跟大家自己的经历和喜好都有关,很难说那个真正好,适合自己就行,不必再辩论了。

通过大家提供的宝贵建议,我得到了关于上位机软件的一些比较,非常感谢!
就此结贴吧!
我要开始学搞上位机了。做完后给大家看看。

网友:
一直在用VC6 ,不知道要不要换个高级的。

网友:
除非你用系统API写程序不用考虑其他依赖项的问题。用什么写都会有依赖项,调用C C++库的话需要C C++运行环境支持,用C# 写的话需要NET支持,用VB写的话需要VB运行环境支持。
区别在于有的是操作系统很多都内置了,有的没有默认内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VB6.0还能用吗?会不会有什么平台不兼容问题?
如果可以,我完全可以考虑,我要的主要控件无非就是串 ...

VB6.0 完全兼容,因为他是基于dll的,这是winodws的底层,所以肯定能用
xp win7 win10 32 位系统都可以用,有大量的优秀的例程可以网上下载
串口自带控件 mscomm ,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串口只支持1-16 大于这个就没办法了。
如不喜欢直接调用API函数好了,这个没限制。
通信速度跟程序没关系,和硬件有关。

网友:
vc vb 6.0 是不需要运行环境的,把调用的dll ocx文件放到exe的目录或system 目录下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W:
VC不要太好用,大家别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W:
VC不要太好用,大家别误导

MFC不是一般的难用,是非常难用,比起C#或者Delphi/BCB这种架构整整落后一代以上。
用MFC做一个窗口所花的时间,足够用C#或者BCB做两个不止。何苦呢?
VC主要的作用在于编写没有界面的底层逻辑,它的编译器性能很好的。
微软当年的推荐做法也是让你用VB做界面,VC做底层啊!谁都知道MFC做界面累死人,而且又丑(你可以用第三方控件做漂亮,但所花时间远远高于BCB/C#同样使用第三方控件)。

网友X:
个人认为,Borland C++ Builder 6 加上 TeeChart的控件足以满足你的很多应用了。一直在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X:
个人认为,Borland C++ Builder 6 加上 TeeChart的控件足以满足你的很多应用了。一直在用…… ...

新版本teechart是自带的,不必外加。自带的简化版完全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版本teechart是自带的,不必外加。自带的简化版完全够用。

我自己用的BCB6.0,自带的Teechart控件在多线程下会出现各类问题,升级Teechart控件之后就ok了

网友Y:
有没有知道好盈电调那个上位机用啥工具软件开发的?

网友:
labview没商量

网友Z: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
这个提议肯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跟大家自己的经历和喜好都有关,很难说那个真正 ...

不是你想结题就能结题的,每个人都一堆苦水要倒。

楼主:
引用 网友Z:
不是你想结题就能结题的,每个人都一堆苦水要倒。

哈哈,欢迎讨论。
我就不明白,一说现在的什么软件开发环境多么牛逼,做个串口都还是个难题,而且就那个鬼串口控件还有一大堆奇奇怪怪的问题,真不知道微软那些JB都在干什么?又不是上帝,非要搞个万能平台,无所不包,搞个专用点的,简单点的会死吗,可靠性也强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欢迎讨论。
我就不明白,一说现在的什么软件开发环境多么牛逼,做个串口都还是个难题,而且就那个 ...

mscomm在高波特率下面很吃系统资源!
.net自带的串口类也是!
delphi bcb 没有标配的串口控件,第三方的也有好有坏。
现在我最常用的是自己用API写的,其实也不复杂,而且自己可以控制一切底层参数,还有个好处是vc和bcb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Y:
有没有知道好盈电调那个上位机用啥工具软件开发的?

它的无所谓!
我猜根据它所使用的USB相关器件就可以猜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comm在高波特率下面很吃系统资源!
.net自带的串口类也是!
delphi bcb 没有标配的串口控件,第三方的 ...

韩国软件里有个CDC驱动文件夹,在界面里有虚拟串口号可供选择,芯片是FT232RL,请高手推理探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的无所谓!
我猜根据它所使用的USB相关器件就可以猜的出来。

想知道程序是什么开发的,只要扫描一下程序里面的字符串就知道了。可区分vc和delphi bcb,
至于c#和老vb看dll就知道
跟usb无关,什么语言都可做usb

网友AA:
引用 网友K: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选择困难症吧哈哈,windows的开发不太懂,估计是工具太丰富了。

linux开发上位机,就一个 ...

谁说就qt?gtk+/wxwidget/mono/cairo...比win还多

网友V:
引用 网友B:
mscomm在高波特率下面很吃系统资源!
.net自带的串口类也是!
delphi bcb 没有标配的串口控件,第三方的 ...

界面你用什么软件做的?应该不是API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谁说就qt?gtk+/wxwidget/mono/cairo...比win还多

好长一串,太复杂了吧!
我觉得既然上位机的需求确实存在,微软这些JB怎么就不能开发一个专门的工具包,简单放心地让人使用呢?
就像前几天电视放的武林解密,里面的澳门咏春高手说他喜欢咏春的原因就是简单直接,灵活运用。

这个也就谈到了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问题。
从某个方面来看,工程师之所以不值钱,就是因为他的技术并不具有某种独占性,哪怕他最先做出来了,人家一旦发现这个有市场,马上就可以组建一个技术团队用很短的时间来攻克这个问题,这个技术马上就不值钱了。自从看了致富经之后,也可以从某个方面得到验证,他们要么是通过推理来准确判断市场趋势,进而早做准备获取先机,要么是回到老家,找到一种独特的自然资源进行开发,以天然好味占领顾客的嘴巴,等等。他们之所以能而别人不能,不是别人没做,而是他们具有独特的眼光和思维,具有独特的资源开发能力,而这些,不是书上可以找到,不是简单模仿就可以的,而是和个人的天赋、经历等有关,就是一句话可以传神的表达:要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去,而运用之妙就存乎一心了,这就看每个人的道行高低了,羡慕嫉妒恨是没有用的。

反过来,看看工程师的情况,学的都是老外搞过的开源的东西,书本论文上N多介绍过的东西,说个不恰当的比方,老外就是赵本山,而我们的工程师就是彪哥,彪哥搞不过本山大爷是因为他回答的都是本山大爷讲解过的东西,抢答再快也没用。那么工程师怎么样才能跳出这个怪圈呢?我觉得要么跳出技术圈,脱离这个因果,不过这个太消极,毕竟暂时还要靠它吃饭呢;要么去深入研究某个感兴趣的课题,得到一些深入的领悟和经验,做到少有人及,利用这种优势,以此为开端,不断扩展,所谓成之者性也,继之者善也,风生水起之日可待。

还有一点:一般的工程师心眼很小,眼孔不宏,特别多见于技术搞得久一点的老家伙身上。对别人做出的成果多持否定批判态度,这样就不能成长了,还特别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他能搞量产吗?好像量产是个很不得了的事情。前几天有朋友跟我说,当他告诉一个老工程师说某人做出了高速无感FOC的电调,但人家的回应是:他能搞量产吗?我只是淡淡的回答:你是相信我能量产还是他这个至今都没有做出来的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V:
界面你用什么软件做的?应该不是API吧

.net delphi bcb都行啊
看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t delphi bcb都行啊
看需求了

想来想去,还是VB最简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来想去,还是VB最简单了。

写小玩具程序可用老vb,大一点的程序千万别用!
如果你这个东西未来准备变大,一开始就按大的写更好!不然总有一天你要推倒重写!
串口速度很高的时候别用vb,处理不过来的。
还有,vb处理复杂数据结构很麻烦的,因为没有指针。谁用谁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来想去,还是VB最简单了。

我说了好多次了,你没有多的选择。
首选c#,
如果非要不装.net,不装多的库,必须单程序运行,就bcb或delphi。
选别的都有一天要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了好多次了,你没有多的选择。
首选c#,
如果非要不装.net,不装多的库,必须单程序运行,就bcb或del ...

感谢兄弟真情劝诫!
我其实只需要很简单的功能,就是玩具级吧。但现在时间比较紧迫,没办法了。
只要串口工作稳定,基本就可以了。我现在用VS2010下的BASIC来画界面,可以用1M bps的速度跟下位机正常通信了。
以后我一定会学学你推荐的BORLAND的东西,我很是喜欢DELPHI里的那个仪表盘控件,以后向你请教!
如果以后做成功了,可以请你设计界面!毕竟专业的更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真情劝诫!
我其实只需要很简单的功能,就是玩具级吧。但现在时间比较紧迫,没办法了。
只要串口 ...

vs2010里面的basic也是.net哦!
要是用.net为什么不用c#?

楼主:
引用 网友B:
vs2010里面的basic也是.net哦!
要是用.net为什么不用c#?

手上没有合适的C#窗体编程入门书,因为以前有个VB.NET的串口助手源代码,就修改了一下凑合着用。
我也很中意C#,昨天很恶心BASIC的语法,也找了论坛一个兄弟开源的C#上位机,但是看了一下,有太多不明白,就暂时放弃了。以后找到合适的书后应该可以快速上手的。

话说那些好看的图标都是怎么搞出来的。我要用到哪去找?
为什么我用定时器发送串口数据时,完全没法做到1MS的间隔,最快也就10ms的速度,不是说它是1ms单位的吗?谢谢!
我现在只需要100ms发送一次就可以了,但实际的延时是110ms,有抖动,和韩国的界面一样,就行了。

刚画了点界面,还真心喜欢控件设计方式,原来使用串口,结合上位机真的还挺好玩的!!!可以做好多数据分析的功能

网友AB:
VC6做各种DLL。然后易语言做介面,实在是方便得不得了啊不得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写小玩具程序可用老vb,大一点的程序千万别用!
如果你这个东西未来准备变大,一开始就按大的写更好!不 ...

VB在结构和数组方面效率比不上C++,但方便性、易用性、安全性方面要比C++强的多。
串口方面我们一老产品上位机用VB6开发的,用MSCOMM控件,波特率最高到3M,已经有十多年了,通讯一直很稳定。
很多人用通讯控件不稳定都是没用好。

网友M: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合适的C#窗体编程入门书,因为以前有个VB.NET的串口助手源代码,就修改了一下凑合着用。
我也很 ...

1ms定时要用多媒体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B:
VC6做各种DLL。然后易语言做介面,实在是方便得不得了啊不得了。

一直不明白DLL干嘛用的,至于怎么做就更不知道了,科普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1ms定时要用多媒体定时器

VB下有吗?在哪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VB在结构和数组方面效率比不上C++,但方便性、易用性、安全性方面要比C++强的多。
串口方面我们一老产品 ...

严重同意!

简单的东西,应该不需要很大的效率,现在的电脑足够了,我也就是100ms交互一次通信,数据量也就2,30个字节的东西。
以前在日本公司,日本人全部使用VB6.0编写,使用板卡做各种控制和分析,包括FFT解析度方面的东西,都是BASIC语言,也没说有问题。
C++很强大,但我暂时不需要,而BASIC的快速见效才是我当前最需要的。

网友AC:
引用 网友C:
Python也可以做界面,但需要类库。C#的几乎都集成在微软的VS里了,简单易用一些。WPF写出来的界面更漂亮, ...

太谢谢了,竟然有这种东西。

确定是c#下面的?

网友:
写软件自己用,python。
给软件别人用,c#

网友B:
引用 网友M:
VB在结构和数组方面效率比不上C++,但方便性、易用性、安全性方面要比C++强的多。
串口方面我们一老产品 ...

看你做什么用了,
简单的收发长数据帧没问题,如果要对实时性要求很高,要快速收发大量的短数据帧,就知道mscomm很难用,还是老老实实开个线程在后台用阻塞式的readfile更好用。
readfile阻塞返回的时间不受windows定时间隔的限制,轻松得到低于毫秒级别的响应速度。当然也不完全保证,但已经是能得到的最好结果

网友:
没人试试LabVIEW?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严重同意!

简单的东西,应该不需要很大的效率,现在的电脑足够了,我也就是100ms交互一次通信,数据量 ...

c#不是c++
c#的易用性很好的,完全不输于vb.net
你试试就知道了!
如果不是以前的老vb程序员,明显应该用c#而不是vb.net
而且vb.net对老vb的兼容性也不是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VB下有吗?在哪里?谢谢!

VB下可以用,具体可以网上搜搜,可以搜的到。我们那个产品每次要传几M数据,分成多包传,每包都要CRC校验,完全用VB和通讯控件实现,3M波特率下能实现256K字节/秒的传输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VB下有吗?在哪里?谢谢!

你要说清你用的是什么?
有两种东西:老vb到vb6为止。
以后的就是.net下面的,实际上是c#的芯,vb的皮。完全与老vb无关。

网友A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
这个提议肯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跟大家自己的经历和喜好都有关,很难说那个真正 ...

楼主最后选择的是哪款软件做上位机开发?
我从头看的帖子,然后选的是C++Builder  和 vs  。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楼主最后选择的是哪款软件做上位机开发?
我从头看的帖子,然后选的是C++Builder  和 vs  。 ...

先用VB干,解决有没有的问题。
以后用C#,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C++ builer redroof说很好,非常感谢,但兄弟现在没时间去慢慢摸了,下载的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又要到哪找原因,到哪下需要的什么注册机等等,搞几下就到2016猴年了,所以还是先搞熟悉一点的。

我喜欢简单直接,在灵活性上下功夫。

感谢各位的热心指导,真的想结贴都不能了,看来大家对这个还是个心结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c#不是c++
c#的易用性很好的,完全不输于vb.net
你试试就知道了!

其实我相信,只要有一本书,能够一步一步地指导做个基本功能的串口程序,跟着学都是可以快速入门的,无奈国内没有,但日本就有很多类似的书,我们从起跑线上就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用VB干,解决有没有的问题。
以后用C#,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我可没说cbuilder很好。
仅仅是你不能用.net的情况下,delphi和cbuilder最好。
如果决定用了.net就一直用吧,不必换了。
.net的主语言是c#,至于vb.net是给老vb用户用的,如果对你都是新的,都要学,不如直接用c#。少学一样算一样。c#的易用性不比vb.net差,应该说基本差不多。写熟了随便混用也没问题。

网友:
推荐C# 算是很简单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不是c++
c#的易用性很好的,完全不输于vb.net
你试试就知道了!

vb.net对老vb的兼容性是很差的,可以说能达到10%就不错了,从VB6转VB.NET和转C#所花的代价是差不多的。

网友:
老VB程序员要转也要转C#,反正都要从头学,不想转就继续用老VB,不用担心兼容性问题

网友:
另外用C#或VB.NET开发的程序很容易被反编译,即使加壳也没用,反编译出的可读性很好,有经验的话很容易就能看出所用到的算法、原理。

网友AE:
一直用c#。简单好用,谁用谁知道

楼主:
我现在碰到的就是小马过河的故事了。

反正先用VB出效果,再学C#保证自己会,如果项目OK赚钱后,有条件再请专业人士做上位机。
在这一系列环节中,把握核心的东西就够了,大家都会的东西大不了就出钱请人做,把握了核心就是掌握了主动权。

我以前请过一些PCB LAYOUT工程师帮忙画板,但无奈这些人不识抬举,稍微给他们一些尊重和特意多出点钱以示诚意,结果就以为自己很不得了,没他办不成事了,动不动就卡脖子,日!因为画板不是什么核心技术,后来找了一个画板小妹,讲解了一下布线要领,画的妥妥的。公司里的一些老JB工程师动不动就谈创业,又没有什么JB核心竞争力,非常的讨厌!

网友C:
引用 网友AC:
太谢谢了,竟然有这种东西。

确定是c#下面的?

· Measurement Studio为Microsoft Visual Basic and Visual C#提供的功能
· Measurement Studio为Microsoft Visual C++ .NET (MFC) 提供的功能
· Measurement Studio对Visual Studio 6.0的支持

这些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做什么用了,
简单的收发长数据帧没问题,如果要对实时性要求很高,要快速收发大量的短数据帧,就知 ...

突然觉得我们做那个软件响应速度也有ms级别了,几M的数据分成很多包,每包有几百个字节,包含CRC校验、数据地址、数据长度等,下位机收到数据校验无误后发应答帧,上位机收到应答后再发下包数据,实测3M波特率下平均有效数据传输速度能到256K字节/秒,按这个速度来看每帧响应速度肯定也是ms级别了,否则达不到这个传输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X:
个人认为,Borland C++ Builder 6 加上 TeeChart的控件足以满足你的很多应用了。一直在用…… ...

哈,我和你一样,不过是用Delphi7,删除自带的TeeChart,升级为8.0的,用了好几年了
发布时,可以编译成一个exe文件,纯绿色软件哈。

网友L:
引用 网友C:
· Measurement Studio为Microsoft Visual Basic and Visual C#提供的功能
· Measurement Studio为Micro ...

软件做好了,在别的电脑没有装 ni measurement studio 的 运行不了,这样没什么意义了,总不能叫客户装个 1G多的 ni measurement studio 吧,而且ni measurement studio是要在 .net 4.0以上才能使用,也就是说 ni measurement studio无法在XP系统下运行了

网友:
我一直用的是delphi,当时学的是这个,所以一直在用这个。但是现在不建议你使用delphi

网友:
引用 网友L:
软件做好了,在别的电脑没有装 ni measurement studio 的 运行不了,这样没什么意义了,总不能叫客户装个 ...

原来是这样,没给别人用过,就自己用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软件做好了,在别的电脑没有装 ni measurement studio 的 运行不了,这样没什么意义了,总不能叫客户装个 ...

确实是,我以前也搞过LAB WINDOWS,也就是控件好看些,分析的功能多些,但对我来说并非必须,还要破解注册之类的,给别人用也麻烦,最后放弃了。真正用的还是VS2010下的BASIC。

我一般接触的也就是蚊子,青蛙之类的,用不着牛刀级别的功能。

现在做的东西,将来是要给别人用的。

网友:
用Delphi写过几个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E:
一直用c#。简单好用,谁用谁知道

我之所以用VISUAL BASIC是因为买了一本《VISUAL BASIC 2010 入门经典》,老外写的,很棒。
但是后来也考虑C#,就又买了一本《VISUAL C# 2010 入门经典》,也是老外写的,但是不太好,都没讲什么窗体程序设计,就没玩了。

一本好书,顶过半年苦功!
我们广大工程师所缺的,其实就是一些包含基本功能实现的具体示范的讲解,老是在起点徘徊,在网络上东寻西找,效率极低,人家都把精力花在如何解决问题上了,我们还在讨论如何使用工具。
在这其中,我们的出版社真的是没有鸟用的。国内的书我基本不看,特别是一些JB作者,会了点东西,就学老外装逼,在每一章的开头放些自己都不懂的道德经片段,动不动就讲哲理,非常的酸臭!

楼主:
又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各位:
1.我想搞些串口连接、断开的ICO图标,如何将我找到的程序里面的图标拷贝下来呢?如果不能拷贝,那如何可以制作呢?比如全绿或全红的ICO.
2.通过使用LISTVIEW控件,如何在点击不同行时,可以在右边显示不同的调节用的GROUPBOX?见图片
3.以前在VB里画图很简单,但现在好像变复杂了,网络都找不到,请问如何像下图一样,做个简单仪表盘?它放在GROUPBOX里可以同步移动吗?

如果有深圳的朋友愿意指点一下,过过当老师的瘾,我很愿意配合当学生,标配一顿麦当劳工作餐,谢谢!哈哈

这个图片仅供参考,作为学习范例使用,我是极其不齿于山寨的。

网友AF: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碰到的就是小马过河的故事了。

反正先用VB出效果,再学C#保证自己会,如果项目OK赚钱后,有条件再请专 ...

这年代个个想创业,真正行动的没多少,况且能成功的少之又少。还是踏踏实实上班好,没什么压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所以用VISUAL BASIC是因为买了一本《VISUAL BASIC 2010 入门经典》,老外写的,很棒。
但是后来也考 ...

《我们广大工程师所缺的,其实就是一些包含基本功能实现的具体示范的讲解,老是在起点徘徊,在网络上东寻西找,效率极低,人家都把精力花在如何解决问题上了,我们还在讨论如何使用工具。》
大实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这年代个个想创业,真正行动的没多少,况且能成功的少之又少。还是踏踏实实上班好,没什么压力,做自己想 ...

一份辛劳一份财!

网友:
我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AG:
python + PyQT写起来容易,界面也好看,唯一不好就是打包,特别是用了各种第三方的库时,可以说痛不欲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G:
python + PyQT写起来容易,界面也好看,唯一不好就是打包,特别是用了各种第三方的库时,可以说痛不欲生 ...

我喜欢用开发环境原有的工具,不喜欢搞得花里胡哨的。

网友Z:
引用 楼主:
哈哈,欢迎讨论。
我就不明白,一说现在的什么软件开发环境多么牛逼,做个串口都还是个难题,而且就那个 ...

除了咱电工,大家都不用串口了,咱们搞硬件的用串口转网口的也多了,也就是串口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Z:
除了咱电工,大家都不用串口了,咱们搞硬件的用串口转网口的也多了,也就是串口服务器 ...

你这个真没必要,串口能搞好的事还用这么高级的东西。
搞单片机主要还是串口,别的暂时就算了。

网友AH:
我记得楼主是那个做无刷电机很厉害的人,不知道有没有记错?楼主主要的是不是类似串口助手的上位机?刚好我现在也在弄这个,是新手,不过我结合很多上位机源码写了个串口接收的。。。发现你是用定时器的,我用线程,速度上可能要比你的好一点点,我觉得哦,不一定对。如果楼主不嫌弃可以发给楼主做一下参考,但这个是我准备做一款开源无人机地面站用的,现在还不能放网上,哪怕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东西,希望楼主理解。

网友:
忘了说,我的是C# winform   开发环境VS2013  win10上做的

网友: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还做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我记得楼主是那个做无刷电机很厉害的人,不知道有没有记错?楼主主要的是不是类似串口助手的上位机?刚好我 ...

非常感谢兄弟的好意,我现在用VB已经可以了。
我喜欢简单点,但变化灵活的东西,我都不懂什么是线程,也不想搞得太复杂,这不是我的最终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有几个问题要请教一下各位:
1.我想搞些串口连接、断开的ICO图标,如何将我找到的程序里面的图标拷贝下来 ...

尝试回答下第一个问题,控件是可以选择背景图片backgroundimg的,设置成想要的图片即可,按一下变红再按一下变绿只要用代码设置成不同的图片即可。

素材的话网上有开源的图标,比如:

http://cache.baiducontent.com/c? ... 36d1&user=baidu

http://www.nipic.com/show/4/79/6195291k4c2458cc.html

有些资源查看软件可以直接导出他人程序的资源文件,这样就可以“借用”一下,简陋点甚至直接截图就行。
控件背景图片支持很多格式,最简单的就是用画图随手画一个就好,设置好图片的分辨率。
要是背景需要透明就用Photoshop编辑,然后存成png格式

网友(2016-05-08):
兄弟我也来搞上位机了,又看了一遍这个帖子,发现没人说用WINDOWS API写的,这个应该是最符合电工思维的吧,底层,直接,发布即用,就是麻烦点,复杂点。

网友:
C#图解教程(第4版)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7&uk=2686967251

网友:
同志们,我现在也要做一个上位机,主要是串口通信(电工好像跟串口干上了),我已经决定用C#,谁有教程?从新建工程到最后生成可执行文件,买的书要么是完全讲C#的,要么全都是那些个高大上的工程,看不懂啊

有没有能满足电工需求的书?

网友(2017-03-13):
也正在找一个能快速上手的上位机软件

网友(2017-10-24):
一样有困惑,抽时间好好看看

网友:
我使用delphi好多年了 ,感觉还可以

网友:
有没有用python开发上位机的教程   用Python哪个版本好呢?

网友(2017-11-28):
delphi在工控上位机上用的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ython也可以做界面,但需要类库。C#的几乎都集成在微软的VS里了,简单易用一些。WPF写出来的界面更漂亮, ...

NI Measurement Studio  貌似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我都学点,多谢兄弟耐心解答!
我先上网了解一下borland的东西,再下个软件看看。 ...

我直接用易语言的,可以做上位机啥的,3D图形

网友AI:
C#入门快。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N:
C#很简单  很容易上手的

有没有好的书和网站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I:
C#入门快。可以考虑

有没有好的书推荐

网友:
你好!我也是广州的,也是搞电子的,
只会点C语言,也想学学上位机,请分享一下C++builder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