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无感FOC的疑惑

楼主(2015-12-21):
在Microchip的FOC代码中有这个代码比较疑惑??????
看不明白

inline void DoControl( void )
{
    。。。

     // Limit, if motor is stalled, stop motor commutation
        if (smc1.OmegaFltred < 0)
        {
            uGF.bit.RunMotor = 0;
        }
}

这个OmegaFltred 有可能是负值,这里为什么等负值的时候电机就停啦?????

网友A:
楼主你是用什么芯片呢,最近也想搞无刷无感电机的驱动想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用什么芯片呢,最近也想搞无刷无感电机的驱动想参考一下

microchip的芯片

网友A:
你是用microchip的哪一型号的芯片

楼主(2016-01-25):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microchip的哪一型号的芯片

DSPIC33EP

网友B(2016-03-01):
      这个是侦测电机失速后做停机处理用的,如果估算的速度小于0说明电机有反转的现象,然后停机
我也是在这里吃了点苦头。。。。

网友(2016-05-05):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侦测电机失速后做停机处理用的,如果估算的速度小于0说明电机有反转的现象,然后停机
我也是在 ...

请教下 我开环能运行 一切入闭环 就运行到这里,是角度估算差距太大 导致的吗?有没有调试方法?

网友:
请教一下,无刷无感的电机的驱动,好做吗?

网友(2019-02-26):
如果原来没有做过, 完全自己写代码, 还是有难度的.
但现在可以借鉴的代码,与资源很多很多了.
所以现在做一个可以运转的方波无感电机驱动器, 好做了, 不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