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体重秤拆解报告

楼主(2015-12-21):
小米体重秤,售价99元,号称“外观时尚,测数精准,喝杯水也能测出变化”。
具体介绍可以到京东去看,链接:http://item.jd.com/1545210.html

电路板,一个邦定的芯片,挨着一个24C02,估计存储参数什么的芯片,可能是压力传感器的校准参数?中间一个HT1632?(看着有点模糊),估计是LED屏幕的驱动芯片,一个邮票板的蓝牙模块。

电路板背面的LED模组和环境光传感器

后记:
测试了一下,需要说的是测试时在我拆完又装回去之后测试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连续重复测量:单位是斤
183.0,182.9,183.1,重复了十几次,结果都在这个范围内。感觉这个跟站上去的位置有关,如果刻意的让脚的位置跟上次一样,那结果基本上也一样的。不一样基本差个0.1斤左右。

喝水测试,我用手里拿一个装水的杯测试,结果183.3,183.4,183.5左右。

只是一个简单的测试,不具有代表性。
但是结果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我之前在京东买的86元的体重秤,连续测试两次,结果能差5,6斤。

网友A:
你喝水试试,能测出来不?

网友:
楼主,你有没有发现这称第一次称和第二次称的结果会有几斤的差别?

网友:
你尿尿试试,能测出来不?

网友:
这类还没用过一个测得又快又准的,用来用去还指针的简单粗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喝水试试,能测出来不?

看来是可以的

网友:
我买过一个19的,感觉称得还挺准的,喝水还真能称出来。就是电用得快,两节普通碳电池两个多月快用一半的电量了

网友:
我一年前买香山旗舰店75元包邮的体重秤也挺准,没有差几斤这么夸张

网友:
中间一个HT1632

还能省成本,用单片机带液晶驱动的,不要HT1632

网友:
用的啥ADC?

网友B:
家里称 都是  纽扣电池  好久好久才需要更换一次 ,这货 一次 4节 南孚  电池都要 好多钱!

网友C:
做工还不错啊!那个开关如果再增加一档“关”就更好了。

网友:
蓝牙模块的型号能看出来吗

网友D:
这种LED模组那里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工还不错啊!那个开关如果再增加一档“关”就更好了。

一般会做自动关机的

网友:
蓝牙模块芯片上昆天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LED模组那里能买到

就是贴片LED再盖个开口的塑料片的

网友:
  貌似记得 tb上买的 27元 钢化玻璃 电子秤,也凑合很准啊,,,

网友:
看来机壳上的秤重传感器塑料扣很结实阿,80kg的站上去没平衡基本就每个卡扣40kg都扛得起!

网友:
板子做工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F:
小米的称  用 我们的方案   有信的吗

网友:
如果仅仅比普通人体秤多一个蓝牙,老实说真不值99元啊。

网友G:
据说合泰做推广时说小米称用了LED驱动芯片,估计就是这个,黑色很多洞洞的就是LED灯点阵吧?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喜欢小米的东西

网友:
电路板2013年设计,不知道是贴哪家的。

网友:
明年做秤去

楼主:
没发现有AD,估计是那个邦定的芯片里面带的PGA+24位AD+一个M0之类的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LED模组那里能买到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显示效果很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贴片LED再盖个开口的塑料片的

盖塑料片的目的就是防止漏光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了,怎么会用那么多电池的???好多只是用个纽扣电池就搞定,难道就是碉堡的蓝牙智能功能? ...

电压高一些,那个压力应变片的灵敏度也会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米的称  用 我们的方案   有信的吗

请问你们是哪里?可否发来介绍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据说合泰做推广时说小米称用了LED驱动芯片,估计就是这个,黑色很多洞洞的就是LED灯点阵吧? ...

恩,背面那个就是,我搜一下合泰,可否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网友:
2013-15-21 这个是表示的是时间吗?

网友:
呵呵 我买的29的电子称 也没的你说的那么离谱 连续测试两次 差5 6斤

网友:
看到那个邦定芯片没有?应该是专门用于电子秤体重秤的台系芯片,sonix、holtek、hycon之类的。里面集成有高精度ADC,一般都是Sigma-Delta ADC,而且位数很高。价格几块钱一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发现有AD,估计是那个邦定的芯片里面带的PGA+24位AD+一个M0之类的核

八位足够了,没必要上M0的核。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小米的称  用 我们的方案   有信的吗

邦定芯片用的是台湾哪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盖塑料片的目的就是防止漏光呗?

防止干扰附近的LED,这样显示的效果很好

网友:
哪家方案公司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背面那个就是,我搜一下合泰,可否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HT1632C  48LQFP

http://www.holtek.com.cn/pdf/consumer/ht1632cv160.pdf

网友:
那个led有那么薄吗,没有显示效果

网友:
实话说做工还不错,我以为就一块牛屎呢
就是不知道价钱多少

网友:
我也拆了一个,有时会测不准,不知道是不是地板不平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差5,6斤?我的15块钱的数显秤也没这么烂呀

网友:
我也刚好买了一个,给媳妇用的

话说做工还是不错的

对得起99元

网友:
我用的Omron的,下来再上去数值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邦定芯片用的是台湾哪家的?

现在这种电子称的方案很多。
不需要台湾的方案的 。

深圳芯海就是做这类芯片的。
基本上就是集成了AD的otp单片机。

小米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了一个蓝牙。
正常集成ad的单片机,都是“牛屎”方式。

网友:
助焊剂没洗干净

网友:
电池有点多

网友:
如果加个不实用的蓝牙,卖99有点贵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现在这种电子称的方案很多。
不需要台湾的方案的 。

芯海确实有几款专门用来做电子称的OTP单片机,不知道价格方面相比台系有没有优势。
目前来看还是觉得台系大厂出的东西可靠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I:
芯海确实有几款专门用来做电子称的OTP单片机,不知道价格方面相比台系有没有优势。
目前来看还是觉得台系 ...

应该还可以吧。
我知道的是前几年的事情了。
浙江有很多电子称厂家,都用的他们家的方案。
比如 昊宇。

网友:
差五六斤的可以扔了。我就喜欢机械的,精准简单粗暴。我用的这款不错。

网友:
两年前9.9包邮的电子称,重复率相当好,基本每次站上去都是一样的值,我感觉跟称的盘面面积有关,我那个比较小些,用过一些大的,经常有0.1KG的误差

网友:
这一款体重秤用的就是深圳芯海的芯片,好像是OTP的。

网友K:
楼主,能看看蓝牙模块是那个厂家的吗?最近准备蓝牙模块选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能看看蓝牙模块是那个厂家的吗?最近准备蓝牙模块选型。谢谢!

看不太清,模块没加壳,估计是自己产的,好几个产品都用吧。

网友:
小米黑色PCB

网友:
家里一个山鹰的电子秤,大概有三年多了,没换过电池,很准。

楼主:
我拆过好几种小米的东西,清一色的黑色PCB

网友:
用4节电池,这设计NC。要低功耗!

网友:
我用手环+体重秤记录,夏天减了20斤,很方便。

网友:
恩 是黑色的PCB  从布板上面来讲  还是做的可以的

网友(2016-02-16):
有个疑问,蓝牙本身就带了12位的AD,为啥还要另外加AD呢?难道12的精度还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L:
JD109元

jd价格多变,就像小菇凉的脸

网友:
这个称很不错的,很准,数据可以导到手机里。

网友(2022-03-17):
引用 网友B:
家里称 都是  纽扣电池  好久好久才需要更换一次 ,这货 一次 4节 南孚  电池都要 好多钱! ...

这货是不是设计不行,要放这么多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工还不错啊!那个开关如果再增加一档“关”就更好了。

相对于山寨好一些, 但小米再怎么说也是一个大公司了,板上导线竟还是焊接,板也没有清洗,完全不像一个大企业的品控

网友:
那些喝水和撒尿的, 你就不能想到抱个石头和放下石头测试吗?

网友M:
我家也有一个,称重准确看心情的,有段时间正常,有段时间少十几斤

网友N:
它的压力传感器是什么?

网友O:
设计不行,不能自动唤醒,待机耗电大,换两对电池不怎么用 三个月就没电了,每次要扣电池重新装上才能用一次,基本的断电开关也没有,垃圾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家也有一个,称重准确看心情的,有段时间正常,有段时间少十几斤 ...

就怕不准,还有就是费电,然后操作复杂。深受其害,砸了重金买了一个好的再也不相信100元以下那种。一分钱一分货这个准的没朋友,还很稳定。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它的压力传感器是什么?

电阻应变片,就是力敏电阻。准不准稳不稳全看这个传感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设计不行,不能自动唤醒,待机耗电大,换两对电池不怎么用 三个月就没电了,每次要扣电池重新装上才能用一 ...

试试79楼我推荐的,这个准确稳定耗电也可以接受一年半左右。光脚踩电极自动唤醒,穿鞋子那就自己按按键。非常准确稳定简单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P:
电阻应变片,就是力敏电阻。准不准稳不稳全看这个传感器了。

对,这也算是个仪表把,仪表的精度主要看传感器。至于后面的显示芯片,还有AD采样,现在应该都不是问题了,很便宜也能做的很准,至少民品没有问题,但是瞎做的除外。

网友:
我买香山的, 没啥感觉, 但是买了香山的厨房秤, 最大3000G, 分辨率0.1g, 做面包可以秤酵母,感觉很不错

网友:
被杂牌伤害过,买了二台百利达电子称,110元,很准,专业做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设计不行,不能自动唤醒,待机耗电大,换两对电池不怎么用 三个月就没电了,每次要扣电池重新装上才能用一 ...

真的吗?

我的4节5号(小米自家一块钱一节的紫米电池)用了2年多, 打开app蓝牙随时能连上, 站上去就自动开始测

甚至还有牛B的功能,
记录了家里几个人的体重, 每次测试如果没有指定, 会自动把数字记录到接近的人记录里, 非常方便,
只要站上去, 根本什么都不用设置, 全家都有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米的称  用 我们的方案   有信的吗

小米什么时候有自己研发的方案?都是买来然后东拼西凑。

网友:
这种消费类东西,现在商家 都很奸。 应该是针对性优化过的。大概的在人体重范围类 精度还不错,超过这么范围 就很差。 我买的一个家用温湿度表 就这样。 12-3度一下 误差 1-2度。 20度左右 比较准确。 30多度以上 误差又变大了。

网友:
年前买了一个,听说能测体脂,准备减肥用,还没有连过手机,明天早上连上看看体脂多少,

最近几个月胖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