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里的两个圆珠怎么安装?

楼主(2015-12-21):
今天把万用表拆开了,发现里面有两个圆珠。请问这两个圆珠是安装在哪里的? 我应该怎么安装?

网友A:
两侧有弹簧的槽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侧有弹簧的槽里

请问哪个槽?

楼主:
ok了。安装好了!谢谢!

网友:
把转盘拿起来,你就会看到了

网友:
最怕拆完装回去多出零件

网友:
电脑被拆了几次,有几个螺丝就是找不到位置安装了

网友:
经常有螺丝卖:-D

楼主:
我已经装好了。谢谢。

网友:
看到这个,终于明白表盘如何定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