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步进电机电压SPWM开环控制,采得的电流波形正常么?

楼主(2015-12-21):
电压SPWM,4细分的情况下,采得的电流波形,这样的电流波形正常么?求指导

网友:
什么速度下得到的波形,如何采样的?PWM频率是多少?

需要波形是有问题的,但是很漂亮。 正常的波形,类正弦波的零位在一条水平线,上升、下降对应的各阶梯基本能对应

网友:
实在不明白,找个全集成的驱动芯片来看看,里面有细分阶梯波形的。如,TB6600H

网友:
这个波形肯定不正常,看起来像是正弦的参考值没有做好

楼主:
确实,正弦的参考值没弄好,调试后好多了,谢谢各位哈

网友:
凡是和旋转磁场有关的东东,肯定是标准正弦波.

网友(2016-06-27):
这个跟负载有关系吧,不闭环不合适

网友(2018-05-23):
>采得的电流波形正常么?
how do you setup the oscilloscope to measure the coil cur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