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的COM1,居然罢工了!!!

楼主(2015-12-21):
地址正常,打开正常,但就是看不到数据,换另一台电脑的COM1,能正常得到数据.

此机器换XP的系统,故障依旧!原系统是WIN7的64位,难道还要换系统试试么?有点怀疑是不是主板原生的串口坏了?

网友A:
测试自收自发最简单,自收自发通不过就是串口坏了,看看里面的电平转换芯片,估计换一片就好了

网友:
同意2楼,电脑能打开串口,能发送数据,你短路tx和rx收不到数据的话查查主板上的232芯片吧,一般就在串口DB9插座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自收自发最简单,自收自发通不过就是串口坏了,看看里面的电平转换芯片,估计换一片就好了 ...

忘记说了,自发自收也不成功。。。。。估计主板里的这个片子挂了?这事情出得好稀罕啊。

网友B:
电工的电脑接口坏了,难道还是稀罕事?

网友C:
换下主板上的232芯片就好了。我以前电脑串口挂了,直接换芯片。换完就好了
很多用的是MAX232,SSOP封装的

网友:
我原遇到过,更换一片接口芯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工的电脑接口坏了,难道还是稀罕事?

主要是从来都没坏过COM1口。。。。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下主板上的232芯片就好了。我以前电脑串口挂了,直接换芯片。换完就好了
很多用的是MAX232,SSOP ...

主板上的232片子也能换?您是技术大神啊。。。。收下我的膝盖吧。

楼主:
PS:貌似看到主板里有个本来是10针双排的,去掉了角上的一针,应该是COM2口吧?但是设备管理器里没有COM2,能用成么?

网友:
短路23脚,即可自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上的232片子也能换?您是技术大神啊。。。。收下我的膝盖吧。

别把主板想的那么难。不就一电路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