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VR Studio调试程序 总是停在断点之外的地方

楼主(2015-12-21):
使用AVR Studio调试一个工程 我在main.c文件中设置一个断点 其他地方没有断点 但是程序总是会停在另一个文件的delay处 这是啥原因啊?有大侠遇见过吗?怎么破?都快被玩死了!

网友A:
重新建个工程把代码复制过去看看。

还有,最有可能你开了中断没处理。

程序PC指针跑飞没---查看反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建个工程把代码复制过去看看。

还有,最有可能你开了中断没处理。

我的中断都处理了 重建一个工程试试

楼主:
问题貌似找到了 开启了看门狗 但是没有处理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