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瓦左右的电机,采用哪种调速方案好?谢谢

楼主(2015-12-22):
用在拷花生,豆类的一个食品机械上,一台风机,和一个让锅可以摇动的两个马达,想实现调速,
是用变频方案好,还是直流调电压方式好?(没见过这么小的变频器)。谢谢

网友:
什么类型的电机?直流?交流?

网友:
变频器是控制交流电机,直流调压是控制直流电机,先确定你是什么电机。

网友:
用变频器略奢侈吧,交流电机的话参考风扇调速吧

网友:
用直流电机最好,成本最低

网友:
220VAC,用可控硅

网友:
这么小的,在淘宝上找调速电机,应该是交流的,不要用变频器了

网友:
什么性质的电机不说,这个问题我给

网友:
用便宜的交流风扇电机或同步电机即可。

网友:
用带变速箱电机,带变速器,你这个应该低速吧

楼主:
没有先选定电机,其实小功率的电机调速,不知
1.变频+异步电机,
2.调电压+直流电机
3.还有网友提出的同步电机.
哪个方案综合性价比最好?

网友:
性价比最高就是手摇了,还是无级调速

网友:
直流电机调压最便宜了,量大可以直接定做在电源上调压。
再就是串励电机,可控硅调压。
最贵就是变频器加交流电机。

网友A:
PWM+直流电机 进行调速,简单

网友:
你们说的直流电机是直流有刷电机吧,BLDC是交流电机?

网友:
什么类型?

楼主(2016-03-16):
引用 网友A:
PWM+直流电机 进行调速,简单

直流电机调速是调供电电压这个好理解,

PWM调直流电机是什么原理?

网友:
用类似电风扇的电机就可以了还可以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