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通信电池供电用什么单片机好?

楼主(2015-12-22):
   做ZIGBE产品,用纽扣电池供电,请问用什么单片机功耗最低

网友:
ZigBee可以选CC2630,TI最新的芯片,价格贵点
或者上一代的CC2530都可以,睡眠在1ua左右

网友A:
MPS430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S430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飞思卡尔的L系列怎么样?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B:
CC2530本身的资源和性能不够用吗?

网友:
单片芯片的应该好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C2530本身的资源和性能不够用吗?

51的核,资源不多,但做ZigBee设备也不会用到太多的资源吧
CC2630是M3的核,功能就强大了
做这种设备一般都是单芯片解决的,多一个mcu多一个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的核,资源不多,但做ZigBee设备也不会用到太多的资源吧
CC2630是M3的核,功能就强大了
做这种设备一般 ...

CC2630拿来最单品或节点很少的设备可以,如果要组大网络比如别别墅、森林防火,农田灌溉等几百个节点的ZIGBEE通信,CC2630根本就不行的。所以目前很多都是用恩智浦的JN5168芯片或模块开发。

网友C:
引用 楼主:
CC2630拿来最单品或节点很少的设备可以,如果要组大网络比如别别墅、森林防火,农田灌溉等几百个节点的ZI ...

TI官方是CC530官方说到400+个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官方是CC530官方说到400+个节点

那几个协议不好 做大规模组网

网友D:
MSP430 ,还有更低功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MSP430 ,还有更低功耗的?

EFM32的功耗也很低

网友:
JN516X系列,现在属于NX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