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ato XV-11 LIDAR 激光雷达拆解

楼主(2015-12-22):
买了个激光雷达准备做个项目玩玩,无奈最近很忙,忙里偷闲先把它拆了看看结构。

激光雷达外貌,整个装置由一个直流电机驱动,橡胶带减速。

激光发射头和接收,接收镜头反光,很不好拍啊

俯拍一张,尺寸大概是9x11cm,重196g

底部照片。一直很好奇那几根线是怎么和内部连接的,因为整个装置是一支旋转的,而这几根线是不动的。

来看看内部结构,其实电路挺简单啊

接着拆

拆掉了座子

PCB底部有个光电对管

PCB与底座合影,那个光电对管和底座里的塑料齿相互配合,作为光电码盘测速

经过测量,发现总共有15齿,其中有一个齿比其他的短,估计是作为码盘的零点。本以为这个模块只需要考虑通信,没想到还要自己手动做速度闭环,不过也可以开环跑,有人测试过3.3v情况下可以达到270 rpm左右。

发送和接受模块特写,PCB上可以清楚看到UART接口。

接着拆下去,发现几个螺丝被粘死了,想着以后还想用这模块,就没继续折腾了。PCB上可以看到Piccolo这几个字,说明主控用的是Ti的F2802x系列的芯片。

接下来就是我原来一直没想到的模块,Jinpat的 LPM-04B 导电滑环。本以为是个分立的结果,原来采用了现成产品。

顺手在网上找到了类似型号的参数,发现这玩意最高速度只能达到300 rpm,估计这就是为什么采样速度上不去的原因吧?

网友:
先顶一个,虽然看不懂!

网友A:
想看看镜头里面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B:
这个的上位机软件,可以展示一下吗?

网友A:
这个雷达和robopeak的那个激光雷达很像

网友C:
楼主买这个东东,打算做什么用途啊,室内定位吗,价格挺高的2000度RMB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雷达和robopeak的那个激光雷达很像

本来就是胡萝卜peak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的上位机软件,可以展示一下吗?

上位机手上没有,不过只用知道了通信协议,用Qt做个上位机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买这个东东,打算做什么用途啊,室内定位吗,价格挺高的2000度RMB

打算自己做个小车玩玩自动驾驶,数据融合之类的,ebay上买的,一个月前还是70刀,现在已经涨到100了,其他的基本都是150刀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看看镜头里面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线阵cm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来就是胡萝卜peak做的

好像不是吧,只是像而已,这款扫地机器人出来很久了,所以我推测这个激光雷达也出来很早了,robopeak的激光雷达是这几年才出来的,而且两者有点区别

网友A:
我以前还猜测用的是鼠标传感器,不然很少看到帧率能达到那么高的传感器,谢谢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还猜测用的是鼠标传感器,不然很少看到帧率能达到那么高的传感器,谢谢科普 ...

忘了,有图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E:
楼主在那买的 ,能 给个链接吗

网友:
导电滑环,高速球上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那买的 ,能 给个链接吗

ebay上买的
http://www.ebay.com/itm/Neato-al ... :g:w6sAAOxyrM5TF~5c

网友:
线阵的传感器能看出什么型号么  看这个体积感觉像是多行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清楚的图片

网友:
图片太清楚了,收藏了!

网友F:
1、上位机软件网上可以找到。

2、拆到这个程度的话,己经废了,业余条件没法校准。

3、那个电机没设计好,普通的有刷电机,我的就是电刷烧断而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上位机软件网上可以找到。

2、拆到这个程度的话,己经废了,业余条件没法校准。

为什么会废?因为镜头焦距还是什么?我拆掉的只是pcb,还有一些可活动零件,不应该会有问题。最核心的部分,激光头和接收镜头那里,都没动过。

网友F:
这货的性能确实很先进,但质量很不靠谱,我前后买了三台(21,70e,12S),坏了一台,新买的两台在服役中。

坏的那台XV-21就是这个组件中的电机出了问题,买了类似小电机没时间换,目前吃灰中。

网上看到的扫描成像地图,好象精度不是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货的性能确实很先进,但质量很不靠谱,我前后买了三台(21,70e,12S),坏了一台,新买的两台在服役中。

坏 ...

莫非你买的是旧货?我这个虽然是二手的,但是看着是崭新的,目前还没时间使用。电机坏了估计是寿命到了吧,这电机挺普通的,找个类似型号换一个就好了。
精度确实比较低,似乎一圈才90个点?不过这已经是性价比最高的入门级产品了

网友:
楼主是否已经使用过了呢,看某宝上有便宜的,想买个试一试。

网友G:
楼主二手出了我要!

网友H(2016-02-15):
引用 网友G:
楼主二手出了我要!

我有一个,你要不要,600元。需要的话联系我。

网友(2016-04-20):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个,你要不要,600元。需要的话联系我。

hi, 雷达还在不,我想买下来呢

网友I:
这个如果是线阵的话是 点检测,用自动驾驶是不合适的工业激光雷达都是扫线的,一个角度扫描,这个就要用线激光+CCD阵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如果是线阵的话是 点检测,用自动驾驶是不合适的工业激光雷达都是扫线的,一个角度扫描,这个就要用线 ...

很多车载激光雷达是发射一排点出去

网友(2016-05-24):
第一次见这个东西 扫地机都是用这种传感器来扫描周围遮挡物的吗?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东西 扫地机都是用这种传感器来扫描周围遮挡物的吗?(网络问题 重复发送 请版主删除)

网友(2016-10-24):
电机改成 无刷电机, 供电用无线充电模块,通信可以用无线充电,或者光电通信, 这样就可以做成寿命很长,效果很好的激光雷达模块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这个blog 的主人?

网友J(2017-12-13):
您好,我能问一下,您知道这个线性CMOS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您好,我能问一下,您知道这个线性CMOS是什么型号吗?

DLIS-2K

网友J:
非常感谢,查了下,这玩意真不便宜撒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非常感谢,查了下,这玩意真不便宜撒

就是,好贵,是不是用一般的500w摄像头还更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就是,好贵,是不是用一般的500w摄像头还更便宜?

普通摄像头帧率达不到,速度太慢了

网友L(2019-06-12):
看到这个雷达,找到了
http://www.csksoft.net/blog/post/lowcost_3d_laser_ranger_1.html 文章。
去年st出了 VL35L1 TOF传感器,VL53L1X ToF接近传感器是一体式微型模块,集成了940 nm激光驱动器和发射器,以及单光子雪崩二极管 (SPAD) 光电探测器阵列,拥有无与伦比的测距速度和可靠性。
是否可以做到低成本的tof 2d lidar?

网友(2019-08-12):
你好 楼主后来搞定了没

网友:
你好 请问你用的是线阵CCD吗 如果处理它输出的模拟数据呢

网友:
你好 请教光电码盘怎样自检回到零点  再就是如何测速 和角度  望指点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看看镜头里面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请问 有没有搞过三角激光测距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到这个雷达,找到了
http://www.csksoft.net/blog/post/lowcost_3d_laser_ranger_1.html 文章。
去年st出 ...

你好 有没有三角激光测距模块

网友:
请问 你用过这款线阵CMOS没

网友:
引用 网友J:
非常感谢,查了下,这玩意真不便宜撒

你好 请教一下 三角激光测距的问题 谢谢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个,你要不要,600元。需要的话联系我。

你有三角测距模块?600吗  这么便宜吗

网友:
你好 请教一下有关线阵CMOS 图像传感器 的问题  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M:
你有三角测距模块?600吗  这么便宜吗

你要不要,我转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要不要,我转给你。

要啊 方便私聊吗  加我QQ:1028342155   谢谢

网友:
拆过有一种不用滑环,供电使用变送器,数据使用红外的。忘了给留个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