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省电还是PIC16LF省电

楼主(2015-12-22):
MSP430省电还是PIC16LF省电?  这2个型号到底哪个省电?

网友:
要具体型号来比吧,而且这种东西手册上都有。。。

网友:
还要看当前的工作模式
430有好几个工作模式,最低的工作模式下电流可以到nA级别吧,记不清了!

网友:
只为了省电的话,可以看看MSP430G系列 运行大概200uA左右,省电模式大概0.1uA左右

网友:
待机都是nA

网友:
是MPS430
以前PIC抗干扰比较好,因为是OTP版本.

网友:
还有意义吗,都省电,看成本了吧

网友:
虽然型号不同整体不一样 但是总体上来说还是MSP430省电,毕竟TI公司主推的msp系列以低功耗作为主推优势

网友:
都省电,不过我更喜欢 PIC,因为 430 没用过!

网友:
没用过pic,只知道msp430 低功耗鼎鼎大名。

网友:
可以看具体型号的手册

网友:
当然是msp430,因为430的唤醒速度快,而pic还是要差一点,如果一直正常工作,两者差不多,但是有唤醒模式的情况下还是430更好些。
不过,430的设计相对较老,毕竟技术不断更新,若任务复杂,430低功耗优势不明显
通常用MIPS与电流比值来表征同一个任务不同单片机功耗需求
除了传统的430,pic,efm32是后起之秀,但是bug也不少
最后,一些日系台系单片机功耗也很低,特别是台系单片机山寨水平相对较高。。。你懂得

网友: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 ... seStudies_2_new.pdf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 ... seStudies_1_new.pdf
看看这两个文件是否有帮助

网友(2016-03-22):
msp430 吧  430 一直以低功耗著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