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10笔记本如何设置通过esata接口启动系统?

楼主(2015-12-22):
Thinkpad SL410笔记本如何设置通过esata接固态硬盘启动系统?开机进入bios之后在启动顺序里找不到esata接口硬盘。是否要更新bios?

网友A:
先插上,开机时按F12,选要用于启动的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插上,开机时按F12,选要用于启动的盘

esata接口启动是哪个选项?没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esata接口启动是哪个选项?没看到

选择你的磁盘驱动器的名字,一般是品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