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解码到RCA座子的屏蔽线的正确用法

楼主(2015-12-23):
今日小弟在装一台D19解码,涉及到解码到RCA座子的屏蔽线正确用法,一直以来有困惑,故特发此贴,求高人指正:
1、单芯屏蔽线法:此法的屏蔽层兼作为信号地使用:

2、双芯屏蔽线(解码端单端接屏蔽层法):此法使用双芯屏蔽线,芯1作为信号线,芯2作为信号地,屏蔽层在解码板端单端接:

3、双芯屏蔽线(RCA座端接屏蔽层法):此法使用双芯屏蔽线,芯1作为信号线,芯2作为信号地,屏蔽层在RCA端单端接:

————————————————————————————————————---------------
问题:
1、个人觉得使用方法2最佳,是否正确?
2、如果方法2正确,那方法3和方法1为什么不妥?

【顷我所有莫币悬赏】求高人指正和解释,谢谢!

网友A:
非平衡信号一定是一心一地, 屏蔽层和多余的线必须妥善接地, 两头都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平衡信号一定是一心一地, 屏蔽层和多余的线必须妥善接地, 两头都接。

使用注意事项编辑
屏蔽线的屏蔽层不允许多点接地,因为不同的接地点总是不一样的,各点存在电位差。如多点接地,在屏蔽层形成电流,感应到导线上形成电流,感应到信号线上形成干扰,不但起不到屏蔽作用,反而引进干扰,尤其在变频器用的多的场合里,干扰中含有各种高次谐波分量,造成影响更大,应特别注意。

造成困扰的原因是:按照上面的理论,如果屏蔽层两端接,也作为信号线的一部分,那么屏蔽层有电流(信号电流),会感应到信号线上形成干扰,不但起不到屏蔽作用,反而引进干扰,

请问老大如何解释这一部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注意事项编辑
屏蔽线的屏蔽层不允许多点接地,因为不同的接地点总是不一样的,各点存在电位差。如多 ...

那个是忽悠小孩的,找个主板翻过来看看USB座的外壳和USB的地线脚是不是接一起的。

事实上完善的厂机已经考虑过接地的问题了,屏蔽地和输出信号地之间可以说基本上不存在多点信号地,而且音频传输一般不考虑也没有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忽悠小孩的,找个主板翻过来看看USB座的外壳和USB的地线脚是不是接一起的。

事实上完善的厂机已经 ...

用是肯定能用,只是说,如何最佳~~~

并且按照之前设计x86的主板,USB外壳需要通过阻容,才接到数字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是肯定能用,只是说,如何最佳~~~

并且按照之前设计x86的主板,USB外壳需要通过阻容,才接到数字地的 ...

那我就不懂了,我不是做主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