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力矩电机,单极性PWM驱动,出现异常波形和噪声

楼主(2015-12-23):
有刷直流力矩电机,勇光130电机,电感0.6mH,电阻0.8Ω,PWM频率2.5K,简单的单极性控制(一对角MOS PWM调试,另一对角的MOS长低)固定朝一方向转动,速度环+电流环调试:

单独调试电流环或速度环都正常,但把速度环和电流环串接后,出现异常噪声,通过示波器测量观察,发现低电平侧的MOS管,出现了随机PWM波形,因为选用管子功率比较大,没发现管子异常发热;随着异常波形的出现,

伴随有异常的噪声?? 请教大侠们指导。 图1为正常情况下的驱动波形,图2是异常的波形(长低的一侧出现PWM波),图3是受限单极性H桥示意图。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楼主:
依照电机的参数,电流环周期200us(5K),PWM 2.5K的频率是否合适?

网友:
PWM控制直流电机,要考虑人耳能听的声波和电机的电磁、线圈会不会共振。
以前修辆老人车,想自己做个控制器,驱动15A/24V的电机,3K左右的PWM电机响得要死,再调到10多K,听那声音就想吐。后来也没做成。

楼主:
鄙人用过1K-20k的PWM驱动直流或交流电机,还没见过1楼所描述的这种现象,奇了怪了!电机的驱动底层不是自己弄的,CPLD扩展的PWM通道,目前看不到底层,不晓得是不是底层有问题?明天把PWMH和PWML的波形用示波器看下,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2017-03-17):
请教下位置环怎么控制不好?以前用步进电机,用这个不会控制位置。

网友:
有木有知道速度内环+位置外环。具体的公式是怎么实现的?我的项目属于陀螺稳定控制,速度环做好了增量式PID,那个位置环怎么加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