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一个合作调度器内核

楼主(2015-12-23):
        前段时间发表过一篇帖子《自己写的一个利用函数指针实现任务调度的内核》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6298-1-1.html 。坛友提出了很多问题,我自己也一直在改进,并且用在公司的新开发项目中。从我这段时间的使用来看,使用这个调度器内核比之前用前后台系统开发确实方便了不少,首先比前后台系统更容易实现模块化编程,可以充分利用CPU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软件的效率,最重要还是节约了很多开发时间。
        通过这段时间的使用,我对之前的内核做了一些改进:
        1.增加了优先级,每个任务可以设置不同优先级,也可以不同任务设置相同优先级。
        2.每个任务都可以单独设置超时时间,和超时处理函数,这个功能在通信的时候比较有用。
        3.之前坛友提出不能在一个任务有多个挂起任务操作,通过改进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以下是我测试的一部分代码:
        不知道为什么用火狐浏览器上传不了附件,知道的告诉我下。

网友:
先做个记号

网友A:
支持,但是没见到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但是没见到附件

我的火狐浏览器传不了附件,稍后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火狐浏览器传不了附件,稍后再试试

是的,火狐对论坛的代码做了校验,对老的代码版本不支持,我以前提过建议,莫大说等动力升级后再说

网友:
上传时取消右边的“纯文本”

网友B:
一看到while(1)之外的TASK_START和TASK_END就猜想是用了pt。

其实freertos不但是一个抢占式rtos,而且提供了协程的调度方法,就是利用了pt。

在ram很有限的mcu用这个协程调度,大大节省了ram。

网友:
看看freertos的协程写法:

main里建立一个协程任务,优先级为0
#include "task.h"
#include "croutine.h"

#define PRIORITY_0 0

void main( void )
{
   // In this case the index is not used and is passed
   // in as 0.
   xCoRoutineCreate( vFlashCoRoutine, PRIORITY_0, 0 );

   // NOTE:  Tasks can also be created here!

   // Start the RTOS scheduler.
   vTaskStartScheduler();
}

任务的写法:
void vFlashCoRoutine( CoRoutineHandle_t xHandle,
                 UBaseType_t uxIndex )
{
   // Co-routines must start with a call to crSTART().
   crSTART( xHandle );

   for( ;; )
   {
      // Delay for a fixed period.
      crDELAY( xHandle, 10 );

      // Flash an LED.
      vParTestToggleLED( 0 );
   }

   // Co-routines must end with a call to crEND().
   crEND();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到while(1)之外的TASK_START和TASK_END就猜想是用了pt。

其实freertos不但是一个抢占式rtos,而且提供 ...

恩是参考了PT的方法

楼主:
附件已上传,火狐上传不了,还是用IE上传

楼主:
既然写了这东西,就尽量写的完善些,不能让自己之前白忙活

网友C:
其实楼主可以参考QP架构,合作式事件触发,能够实现简单的数据结构和方法继承,用起来应该比 eTOS更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楼主可以参考QP架构,合作式事件触发,能够实现简单的数据结构和方法继承,用起来应该比 eTOS更灵活 ...

对QP架构不了解,能否提供些资料看下

网友D:
唉  看了很多  这种调度器  就是 用不来  理解不了     现在还是用的 while  代码写的一点逼格也没有  惭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QP架构不了解,能否提供些资料看下

参考链接  http://www.state-machine.com/index.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QP架构不了解,能否提供些资料看下

对应的电子书下载 http://www.state-machine.com/psicc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  看了很多  这种调度器  就是 用不来  理解不了     现在还是用的 while  代码写的一点逼格也没有  惭愧 ...

我这个还算比较简单,不涉及底层堆栈,都是用C写的,耐心点肯定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应的电子书下载 http://www.state-machine.com/psicc2/

粗略看了下,感觉挺不错,有时间好好研究下

网友E:
不错,明天试试点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明天试试点个灯

直接用我传的例程改下端口就可以

网友F:
先mark跑起来需要多少ram?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mark跑起来需要多少ram?

具体看有几个任务,和裸奔差不多

网友G:
eTOS,学习一下,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eTOS,学习一下,感谢楼主分享!!

多谢支持

网友H:
状态机编程的兼容性是关键

楼主(2016-01-26):
引用 网友H:
状态机编程的兼容性是关键

有哪些兼容性需要考虑,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I:
看了一下楼主的代码, 和 contiki 差别不大, 而且 contiki 有更多的资源, 建议楼主读一读 contiki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一下楼主的代码, 和 contiki 差别不大, 而且 contiki 有更多的资源, 建议楼主读一读 contiki ...

好的,有时间看看

楼主:
最近根据项目中的实际使用,对信号量做了部分修改,并加入了获取任务指针功能等。。。。

网友J:
现在这么多人搞os?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这么多人搞os?

自己写着玩

网友:
支持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K(2016-03-09):
类似于proto的系统,局限性很强

网友(2016-10-21):
学习一个,最近正在学习纯C的调度器,比RTOS来说移植简单不少,资源也很省。楼主自己做的调eTOS已经用在项目中了?

网友(2017-02-22):
其实楼主的调度器,很适合用于项目,比裸奔清晰,又比rtos简单,大部分中小型项目非常适合。希望楼主能出一个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

网友L:
项目并不是用了RTOS就高大上,合适才是硬道理。我现在的一个汽车电子项目,之前与领导建议上ucos,但领导告诉我:1.os要有汽车级认证,2.你本人要对os有深刻的认识,如果用不好,产品出了问题很难查找错误。我现在就用定时器做了一个极简单的任务调度。

网友:
楼主的方案,非常好,准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项目并不是用了RTOS就高大上,合适才是硬道理。我现在的一个汽车电子项目,之前与领导建议上ucos,但领导告 ...

我也是出于这种想法写的,很多时候并没必要用RTOS,为了提高编程效率和良好的代码结构,有一个占用资源少的通用的软件框架还是很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类似于proto的系统,局限性很强

确实有些局限性,可以用在资源少简单的系统,复杂的直接上FreeRTOS之类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些局限性,可以用在资源少简单的系统,复杂的直接上FreeRTOS之类的了

请问一下楼主,eTOS中,我有外部50ms溢出的看门狗,喂狗放在哪里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根据项目中的实际使用,对信号量做了部分修改,并加入了获取任务指针功能等。。。。

“加入获取任务指针功能等。。。。”。楼主,这个功能在那种情况下能用到?

网友(2019-11-20):
楼主,这个可以调用子运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