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驱动MOS管控制电机,PWM波刚打开的时候,电机电流为什.....

楼主(2015-12-23):
采样电阻R4选的是0.1欧姆/2W的电阻,为什么波形会是这个样子

网友A:
线圈的电动势吧 刚好是个阻尼变化

网友:
不就两三百纳秒吗?你电阻采样送出搞个2us RC低通

网友B:
把电机换成灯泡,一定还是有这个振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机换成灯泡,一定还是有这个振铃的

哦,等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的电动势吧 刚好是个阻尼变化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波形呢,那是不是这个时候流过的电流很大?

网友C:
正常的开关抖动。加滤波和延迟可以减轻。

网友D:
很正常啊,那么短的时间,有什么问题?

网友:
加滤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开关抖动。加滤波和延迟可以减轻。

那我PWM上升沿的时间该是多少合适?

楼主:
电机两端加滤波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正常啊,那么短的时间,有什么问题?

请问下我这个PWM上升沿时间是不是会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