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 打印机选型问题请教

楼主(2015-12-23):
最近单位打算买1台3D打印机,目前有2个选择   Pegasus Touch 3D 和Form 2,
两个参数差不多,这两台机器有人用过吗?

楼主:
看了这个地方,感觉不太靠谱,FSL 3D的 38999 速美可以买到,这个文件里面参考价格是13655,官方价格是3499$. http://oa.zol.com.cn/479/4796252_all.html

网友A:
建议Form1+,精度在桌面级绝对是一哥,就成型面积小了点。

网友B:
光固化的机器用着反正挺麻烦的。而且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打印大体积实心的存在失败率很高的问题。 但是镂空和复杂结构优势明显。国产的光固化的可以看一下北京十维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Form1+,精度在桌面级绝对是一哥,就成型面积小了点。

谢谢,FORM2 快上市了,应该比1+ 好一点的吧?尺寸是要大的多,J价格48999。PSL3D的 您这边有了解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固化的机器用着反正挺麻烦的。而且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打印大体积实心的存在失败率很高的问题。 但是镂空和 ...

之前买过一个固体的那种,七八千的太差了,所以 还是想找个好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买过一个固体的那种,七八千的太差了,所以 还是想找个好些的,

光固化的也干不了什么,强度还不如塑料的。

网友:
如果买来是打印装配件的话不建议用dlp的,大面积变形比较厉害,打出来的模型还会发胖。dlp细节表现比sla好。

网友:
购买过好同款的3D打印机从七八千一直到好几W (FMD方式成型的机种就不说了)  后来发现市面3W以下的就没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国产品片, X宝里面的什么国产号称SAL DIP成型的基本是玩具, 其最大的原因是生产的UV液纯度不一导致固化时造型偏差严重, FORM1 和 FORM1+其它参数一致,就是用了纳米托盘和激光波长上改进了和加快了成型时间,FORM2 在FORM1+上又修改了激光波长,因为之前的两代是自己动手加液,这样会造成建模时用量不够时须再增加液体,但不管FORM这款机的精度如何在桌面上牛,构造面积太小的缺点是软类, 至于DIP的成型全球做的好的可能就是德国的TEC公司的DIP成形技术了,但TEC的机器大多是工业级的,上次到上海看DIP样机各方面都可以满足要求可以就是价格须要75W不含税,对3D打印我也很感兴趣,其实用在工业上机器一般都在50W向上
  购买FORM1+或 FORM2是很好的选择,不过请使用原装的UV液
  个人观点,不喜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