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一条汇编语句,用C语言该如何写?

楼主(2015-12-23):
MOV.B   &0x10FF,       &0x0057

就是这个语句,改如何写?

这个语句应该是将RAM57里面的数据,送给0X10FF这个内部EEPROM里面

网友A:
*((unsigned char *)0x10FF) = *((unsigned char *)0x0057)

网友:
楼上好像左右反了吧,记得430的汇编和51的mov指令是反的。

网友B:
430哪个里面有EEPROM啊? 好像没有的吧,Flash反正不能这么操作,部分器件有铁电存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char *)0x10FF) = *((unsigned char *)0x0057)

感谢,这个方法有效,可行,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430哪个里面有EEPROM啊? 好像没有的吧,Flash反正不能这么操作,部分器件有铁电存储器。 ...

除了FRAM系列其它的大部分都留一点FLASH当EEPROM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