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设计的am335x板子,带双网络,sdio wifi,免费试用了

楼主(2015-12-23):
全新一代am335x评估板开始免费试用了!带双千兆以太网!

http://bbs.ickey.cn/group-topic-id-63006-dialog-1.html#postlist

楼主:
大家看看谁有项目需要的,请联系我!

网友:
流程太麻烦,得花太多精力去弄。不过最近刚好想从SAM9x35转到AM3352。先用BBB调试一下。

网友:
看起来不错,下个项目考虑用。。。但要过段时间了。

网友A:
用过楼主家的板子 ,很不错。 帮顶一个, 另外同3楼一样在用9X5系列,话说不要求性能的话 9X5真的很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楼主家的板子 ,很不错。 帮顶一个, 另外同3楼一样在用9X5系列,话说不要求性能的话 9X5真的很完美。 ...

是啊,目前都很满意,除了画板时感觉那DDR2引脚很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看看谁有项目需要的,请联系我!

能提供资料吗。我不一定有要免费试用,我公司可以直接买一套。我先要看看你能提供哪些资源,可靠性怎样。模块价格等。

网友:
同问,能把你的资料列出来吗

网友:
楼主家的板都不带CAN啊。
我们现在的产品多数要用CAN。

网友:
这个PCB的供电 电路有点玄。

网友:
在努力的先玩熟BBB

楼主:
can bus这个产品上的确没有,有产品带can bus,比如evb-335x-2.

网友:
想要,但是流程太麻烦了

楼主:
其实不是维修难,是拆下来,一直有客户说不好维修等等,其实我说几点让大家明白:
1,产品这个东西,我们必须控制他维修的次数,这个是必须的,现在经济如此低迷,人力成本这么贵,大批量的返修,做产品就要亏本了.
2,很多客户说,我对自己的底版品质控制不到,可能维修量比较大,那我就和他讲,我说咱们能否在生产控制的方面再提升一下.
3,维修难的问题,凡是用这个模块的客户,一般都是底版出现问题(从我们目前出货情况看,核心模块出问题是少之又少),这个时候维修底板就好,没有必要拆模块.
4,只有一种情况,会比较尴尬的,就是整个底版报废了,核心板觉得还可以用的情况,这个时候拆就是比较麻烦,
我想这个数量应该不大,用返修台吧,也是很容易拆.当然,我们不建议客户自己去拆,自己拆的土办法容易搞烂核心板.造成不必要的成本.

楼主:
补充一下;这种邮票孔的设计,目前是很多公司都用的,比带接口件的可靠性好多了,而且不会因为接口件选择的不好,导致产品不良.
特别是成本上也是有优势的.

楼主(2016-01-27):
公司提供了am335x硬件接口设计指南,快来下载吧.

网友:
am335x,这个也出来几年时间了。

网友:
最近打算 用全志的A31S搞点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核心板结构 不好拆 不好维修。

我也是看到这种封装怕了,我再这类邮票孔的核心板上帅锅跟斗。现在一般选直插的。换和新板方便

楼主:
to ilan2003:

我是否可以请教当时出现了什么问题?也让我多一些见解.
十分感谢.

网友:
这板子工作温度多少,核心板结构让人发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