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单片机型号求推荐

楼主(2015-12-23):
有没有带DA输出,DA位数无所谓(8位,10位都可以);带比较器,
管脚数目越少越好,价格便宜的8位单片机,国产 国外都可以~

网友:
NXP好象有的,P89LPC924,P89LPC925其它型号P89LPC933,P89LPC934,P87LPC769

网友A:
为啥一看到要求DA就会首先想到C8051呐,,可惜一直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一看到要求DA就会首先想到C8051呐,,可惜一直不便宜,,, ...

新推出的EFM8(就是C8051换个名字)已经很便宜了,和STM8差不多

网友:
STM8L有DA输出

网友:
不能用软件模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推出的EFM8(就是C8051换个名字)已经很便宜了,和STM8差不多

EFM8 这么便宜了,请问能透露个价格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推出的EFM8(就是C8051换个名字)已经很便宜了,和STM8差不多

有低至1.5元?,20pin的

网友:
其实LGT的也可以看看

网友:
DA直接用PWM模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