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吸盘上是否吸上物体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楼主(2015-12-23):
各位,如果用一个吸盘上面有物体和没有物体,怎么区分开呢?
吸盘口直径大概为3mm,物体大小为普通的气球,重量大概为1.5g

网友:
检测吸盘管道里的真空压力!

网友A:
用过亚德客的一款压力表,能检测负压,根据你设定的压力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亚德客的一款压力表,能检测负压,根据你设定的压力输出信号

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吗 或者有购买地址也行

网友B:
用真空吸盘就应该有真空发生器,有的真空发生器直接带真空度传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真空吸盘就应该有真空发生器,有的真空发生器直接带真空度传感器的

恩 这个方法挺不错的 我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吗 或者有购买地址也行

型号  X-DSW01M,当时也是用这个来检测吸盘上是否吸到物体

网友:
使用真空产生器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真空吸盘就应该有真空发生器,有的真空发生器直接带真空度传感器的

有牌子或者型号吗?淘宝上就好像大海捞针一样

网友:
用真空数显压力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真空吸盘就应该有真空发生器,有的真空发生器直接带真空度传感器的

买了试了一下 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