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天线选择求教

楼主(2015-12-23):
小弟不是学射频的,就是想做一个15m左右的通讯模块,结果一入射频深似海,需要的知识太多了,现在不想自己画天线,准备买外接天线连接到LT8900上面去调程序,之前在某宝上买了图1这种FPC天线,效果那叫一个烂,而应用场景又不能用棒状天线(需要扁平的,立体体积不够),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我只用 波长*1/4 的线当天线行吗(应该是不行,就当废话吧);陶瓷天线呢?效果如何;还有假如把找公司去设计一个天线的话大概多少钱呢? 希望大大给指条明路~~~~

网友A:
15m啊! 还有那么多讲究吗?

网友B:
LT8900,应该是2.4G的,我们这的天线用32mm长的漆包线就行,外径0.5mm-0.65mm左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m啊! 还有那么多讲究吗?

这不是精益求精嘛 ,做一些东西就要学习,要不下次还是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T8900,应该是2.4G的,我们这的天线用32mm长的漆包线就行,外径0.5mm-0.65mm左右就可以了。 ...

这么粗暴!暴力美学啊,回去试试。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粗暴!暴力美学啊,回去试试。谢谢了

已经试了吗?

网友:
有多差呀,之前随便画画效果挺好的

网友:
用过陶瓷天线,按照参考设计做的话,15m没问题的。

网友:
最近画电路板,我也发愁天线,水太深了。GPS,GPRS,蓝牙,433,集成在一起。完全一头雾水,随便画完试一下,不行再调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试了吗?

还没呢,正在想有哪几种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呢,正在想有哪几种方法

能解决问题,一种方法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