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发送数据,,急急急!!!!

楼主(2015-12-23):
单片机每1ms定时一次,
main()
{
    while(1)
    {
        if(Flag_Tms == 1)
                {
                        Flag_Tms=0;

                        RelayControl();
                        Delay_Time();
                        JudgeOffRelay();
                }
   }
}
在RelayControl()函数中有数据发送的指令UartSendByte(0xAE);,,9600波特率,发送一个字节得1ms左右,请问有没有可能在发送数据的时候被定时器中断打断的情况?

网友:
1ms定时器响应一次,并不代表每响应一次耗费时间是1ms。

网友:
那得看你UartSendByte(0xAE);这个函数是个什么情况。
就这么几个东西谁说的清楚

网友:
如果uart是硬件串口的话,发送过程不会被打断,发送过程已经超过1ms了,肯定不能保证1ms发送一次

网友:
发送一个字节得1ms左右,为嘛这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