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开环切入反电动势过零点闭环波形

楼主(2015-12-23):
各位好!我今天测了一下电调启动端电压波形图,发现开环加速启动阶段pwm调制方式与最终的不一样。启动阶段感觉采用的是H-ON L-PWM 和H-PWM L-ON混合导通,而最终切换到反电动势过零点闭环后采用的是H-ON L-PWM。开环启动采用混合调制方式的好处在哪里?最终为什么要采用H-ON L-PWM,而不是最常用的H-PWM L-ON方式

网友:
两者对电源和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或者想想开关稳压电源中,电感与功率管的前、后位置,降压、升压……

网友A:
看了楼主的图片,根据我的判断,一个公司所用的示波器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公司的实力。

你应该测的是好赢电调的波形吧,其实无所谓的!凤凰电调也是这样的调制方式。

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在我看来,可以很好的让试图研究的人难以捕捉波形分析!
而在无感FOC中,想通过观察波形来研究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网友:
我觉得开环这样调制,反电动势波形比较规整一点,相电流比较平滑,有利于零点的检测,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图片,根据我的判断,一个公司所用的示波器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公司的实力。

你应该测的是好 ...

大哥!那你知道开环启动过程中,这是一种什么PWM调制模式,我目前猜测是H ON-L PWM和 H PWM-LON的混合模式,还是这本身就是一种PWM控制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那你知道开环启动过程中,这是一种什么PWM调制模式,我目前猜测是H ON-L PWM和 H PWM-LON的混合模 ...

高边PWM,低边PWM,高低边PWM交替,皆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边PWM,低边PWM,高低边PWM交替,皆可。

我最近看了一些博士论文,这应该是0N-PWM控制模式。该控制模式可以消除不导通相电流续流对反电动势过零点的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近看了一些博士论文,这应该是0N-PWM控制模式。该控制模式可以消除不导通相电流续流对反电动势过零点 ...

有机会你看看凤凰电调的调制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