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的选型!?

楼主(2015-12-24):
最近一个项目准备使用蓝牙模块,后来才了解到原来蓝牙模块种类好多,有普通的SPP的蓝牙2.1,蓝牙4.0,还有低功耗的BLE,还有同时都支持。

选得眼花缭乱。

最近基本确定了一家 HM-13,安卓和苹果全支持的。
但是通信的速率确实很担忧,100ms通信一次,一次128字节。

不知道他们模块的速率怎么样?

大家有什么建议一起探讨一下!

楼主:
论坛里面有拆卸小米健康秤的,不知道使用的是那个蓝牙模块??

网友A:
主流nordic、dialog、ti。代表有NRF51822、DA14580、CC2541。具体可以搜索下相关资料。不过这些都是蓝牙4.0,不适合传输大量数据,一般速率在4KB/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流nordic、dialog、ti。代表有NRF51822、DA14580、CC2541。具体可以搜索下相关资料。不过这些都是蓝牙4.0 ...

这些的是芯片,我不用芯片自己做,我是想购买串口蓝牙模块直接数据传输。

网友:
你做哪种产品,功耗要求如何
低功耗就选BLE的
功耗没要求就选经典蓝牙

网友B:
HM——13我用过,,上面有一个玻璃封装的芯片,用手指甲扣一下就碎了,然后就废了

网友:
100ms一次的间隔是可以改的,你可以问模块厂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M——13我用过,,上面有一个玻璃封装的芯片,用手指甲扣一下就碎了,然后就废了

用HM-13最头痛的就是这个,我们上次做货4k,有1%左右都是操作员不小心碰坏的这颗玻璃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HM-13最头痛的就是这个,我们上次做货4k,有1%左右都是操作员不小心碰坏的这颗玻璃IC ...

那个是32768的晶振

网友:
是这个吗

网友:
HM的还不错了。我前了阵子测了三个。
HC-05次之。  待机40ma
最差可以用SPP-C,8块一片。够便宜。稳定性稍差。功耗也低。20MA
BLE模式的,操作系统会限制字节数。
115200的模式。间隔50ms发送没有问题。

网友:
主控是新塘的?

网友(2016-03-08):
引用 网友C:
用HM-13最头痛的就是这个,我们上次做货4k,有1%左右都是操作员不小心碰坏的这颗玻璃IC ...

HM-13 批量采购单价能到多少?

网友:
关键是你要干什么啊,100mS 128B 可以干很多事情了。

网友:
TI、microchip(ISSC)、Dialog、CSR、Cypress,还有很多。我们也在用蓝牙,不过是用音频应用,2.1+EDR或者3.0的。
其实如果是自己来做的话,要看原厂支持力度和方案的成熟度。如果自己没有把蓝牙吃透,应该会遇到不少问题。

网友:
直接找有技术支持的现成的模块比较靠谱,节省开发时间,产品也稳定可靠

网友D(2016-04-13):
听说苹果手机只能连BLE的蓝牙?是这样的么?
别个推荐都推荐双模的蓝牙模块

网友:
我先在就在弄CC2541

搞的晕头转向的 还是需要多看例程,一次只能传20-个左右的字节

BLE在低功耗里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2016-10-13):
双模蓝牙模块现在技术比较成熟,有很多种。我们都开发了多款,BM1021、BM3287、TC35661、HS6600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说苹果手机只能连BLE的蓝牙?是这样的么?
别个推荐都推荐双模的蓝牙模块 ...

苹果是双模的,支持classic,只不过需要MFI,BLE不需要MFI认证

网友:
推荐下飞易通的双模蓝牙模块,兼容性会好一点,816和826!!

网友E(2018-11-10):
蓝牙模块,确实种类太多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主要推动的力量就是苹果

就是因为苹果把蓝牙的SPP通讯加了把锁,要在苹果手机上使用SPP数传,就要买MFI芯片,贵死人

所以才导致BLE的迅速应用。同时低功耗也是个卖点

选择蓝牙模块,我建议楼主,先弄清楚是否要低功耗,这个是重中之重

如果不要低功耗,国产的就有很多的选择
如果要超低功耗,就只能选择国外的芯片了,如:TI、Nordic等等之类的

网友:
深圳筋斗云的可以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蓝牙模块,确实种类太多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主要推动的力量就是苹果

就是因为苹果把蓝牙的SPP通讯加了把锁 ...

可以看看论坛里面的这个帖子,说的也比较详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1570-1-1.html
我直接把帖子的资料转过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