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病毒后重装系统就蓝屏,不格式硬盘可以解决么

楼主(2015-12-24):
中了病毒后用ghost恢复系统,头次进入系统正常再重新启动后就蓝屏,是不是其它盘符还有顽固病毒存在,必须得格式化硬盘了么

网友A:
要不要先捣鼓下内存条再说呢?

网友B:
想多了吧, 常见的病毒哪有重装系统还能生存的?
查看下蓝屏代码,  基本能定位到哪一块的问题。

网友C:
检查一下硬件,将内存条拔出用橡皮擦清理一下金手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硬件,将内存条拔出用橡皮擦清理一下金手指.

这个已经试过了无效,原来两条内存条现在也只插了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多了吧, 常见的病毒哪有重装系统还能生存的?
查看下蓝屏代码,  基本能定位到哪一块的问题。 ...

硬件都没动过的情况下现在重装系统都没用,是ghost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先捣鼓下内存条再说呢?

内存显卡都捣鼓过了

网友D:
除非是写入你主板FLASH的病毒,格式化硬盘才没用,一般的重装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非是写入你主板FLASH的病毒,格式化硬盘才没用,一般的重装过就可以了

所以是因为ghost系统跟硬件不兼容导致的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以是因为ghost系统跟硬件不兼容导致的么

换一个ghost文件瞧瞧 或者用一步一步安装的那种系统看看会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一个ghost文件瞧瞧 或者用一步一步安装的那种系统看看会不会

网上找的深度或雨林木风的都不大行,有更合适的ghost版本么

网友:
我用纯净的系统安装的很久没用ghost了

网友F:
换纯净的正版镜像系统,装上驱动然后再备份下,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纯净的正版镜像系统,装上驱动然后再备份下,一劳永逸

在哪里可以下载呢或者有推荐合适的?

网友:
网上一大片,百度云上很多

网友:
你是不是从win7改成xp了?原版什么系统还用什么系统。

做系统时重写MBR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想多了吧, 常见的病毒哪有重装系统还能生存的?
查看下蓝屏代码,  基本能定位到哪一块的问题。 ...

鬼影病毒,有朋友电脑中过这类的病毒,病毒放在分区表里,不格式化,哪怕重装上万次,一硬盘启动,就加载病毒。

楼主:
引用 网友G:
鬼影病毒,有朋友电脑中过这类的病毒,病毒放在分区表里,不格式化,哪怕重装上万次,一硬盘启动,就加载 ...

有可能,那最后只能格式化了么,里面的数据都不要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可能,那最后只能格式化了么,里面的数据都不要了?

飞秋传输到另外一台电脑,接收的电脑升级好杀毒软件,接收完后杀毒,中断的电脑然后格式化解决。

网友:
试试重建分区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秋传输到另外一台电脑,接收的电脑升级好杀毒软件,接收完后杀毒,中断的电脑然后格式化解决。 ...

windows7 64位的也会中这病毒?

楼主:
具体如何做呢,现在进不了系统

网友H:
用个U盘启动,进入DOS....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个U盘启动,进入DOS....

担心误操作把硬盘上的数据删除掉了,想找个保险点的方式

网友I:
如果格盘了,还会重启,那你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格盘了,还会重启,那你怎么办?

恩,这也是我担心的,所以最保险的还是重新弄一个硬盘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