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SD2828调试红米的屏幕遇到问题,求指点

楼主(2015-12-24):
有块红米的屏幕做了一个SSD2828的转接板,捣鼓了两周出的点图像,但是有问题,试着调了C9, CA, CB, DB, DD, ED这几个寄存器,不知道是值不对还是什么原因,显示还是不正常要么就直接不显示了。有哪位大神调过SSD2828转MIPI的遇到差不多的情况吗?求指点

网友A:
  屏幕的 资料发出来分享下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的 资料发出来分享下撒

datasheet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SSD2828 看这个帖子,有大神调试过!

网友:
画面错误,行设置错误吧

网友B:
什么mcu,自带的rgb吗,你这好像行列信号都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mcu,自带的rgb吗,你这好像行列信号都设置不对

不是MCU,用的AM1808,自带的RG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