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众筹一个高级51单片机开发板(覆盖70% STM32外设)可...

楼主(2015-12-24):
这个51单片机开发板针除了满足 已经入门的学习更深层的内容,还能帮助 初学STM32受挫的人。因为淘宝上流行的51开发板,不含触摸屏,不含SD+FAT等,个别也有,有几块51开发板含这些高级功能,但是外设不够多,销量也不大。

STC15
大概外设和对应(简易)例程
外设:3.2寸带触摸TFT+SD+ESP2688+W5500+红外发射及接受+音频功放(PCM)+ 摄像头 + NRF2401 +示波器BNC接口 + 电容电阻检测电路 + USB D12 + 方向键

例程(简易):WAV音乐播放器,电阻电容检测,示波器,(红外)逻辑分析仪,红外学习机,数字相机,方向键USB,综合程序等。

这些例程会仔细讲解,然后移植到STM32上,这样子学习STM32就容易了。

不知道这样的项目会不会让学习STM32遇到困难的同学掏腰包。另外大概开发费用是多少?谢谢

网友A:
直接上STM32吧,51有点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STM32吧,51有点累

选择51的原因是,用51学外设比STM32简单很多,这样学习STM32时,精力就不用花在既要学习STM32结构,又要学习外设结构。

网友B:
现在做开发板都不能养家糊口,更别说还是51的,资源越多服务越多,当然有钱有闲的土豪请随意

网友C:
现在学习STM32的门槛好低的吧,原子和野火的开发板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我觉得LZ的定位,如果定位在一起老的工程师,或者那些已经认为51足够自己的工作使用的群体工程师还好一些。更加突出51的一些牛逼的应用,可能要好一些

网友:
我觉的得换个思路做开发板了,拼资源或外设意义不大

网友:
现在的新手都喜欢高大上的   老手都不屑于开发板

网友:
就C语言 开发而言 STM32 和 51 没区别  STM32库都 已经屏蔽了底层了 而且 还有  STM32CubeMX 辅助软件  上手已经不是问题了  个人 觉得 买 意义

网友:
众筹目测没戏,个人情怀估计还差不多。。

网友D:
字体字体字体.还有,这东西还要重筹?

网友:
卖的是情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字体字体字体.还有,这东西还要重筹?

国内的众筹大部分要么是已经产品了,要营销;不是成品的就是文化,这个起码还做点东西。众筹就是解决这类事情,不过现在做成营销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做开发板都不能养家糊口,更别说还是51的,资源越多服务越多,当然有钱有闲的土豪请随意 ...

主要目的是兴趣。

网友E:
阿莫说,“众筹”=“乞讨”
开玩笑的,楼主别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学习STM32的门槛好低的吧,原子和野火的开发板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我觉得LZ的定位,如果定位在一起老的工 ...

我觉得STM32非常麻烦,大量的库函数,名字怪异,配置啰嗦,三天不用就忘掉了。新手入门很难,学过之后再回忆起来更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阿莫说,“众筹”=“乞讨”
开玩笑的,楼主别介意

一种商业模式,低风险还是不错的。

网友:
8 位 就玩 STM8     不然STM32   STC我都不玩了

网友:
没觉得51转向stm32有什么障碍啊,又不是搞项目移植,别折腾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觉得STM32非常麻烦,大量的库函数,名字怪异,配置啰嗦,三天不用就忘掉了。新手入门很难,学过之后再 ...

根本不用记住 - -!

模板只要做好 后面光用就行了

何况还有库函数配置软件可以用。

网友:
STM32的寄存器没必要去记,况且每个功能都有库支持,直接调用初始化好就可以用了,甚至连手册都不用看。

网友:
还51啊, 我觉得楼主应该洗洗睡吧, 都跟不上潮流, 6楼说的对: 我觉的得换个思路做开发板了,拼资源或外设意义不大!

网友:
覆盖70% STM32外设怎理解

网友:
STM32麻烦么?一点也不麻烦,反而用得很爽,性价比高

网友:
不看好这个众筹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本不用记住 - -!

模板只要做好 后面光用就行了

这样套用模板,虽然用这个模板做了很多项目,但是如果要求变更了,这个人可能连模板都不会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套用模板,虽然用这个模板做了很多项目,但是如果要求变更了,这个人可能连模板都不会改。 ...

LZ,真心做MCU之类的开发版,想赚钱的太难了。能想到的花样,都被很多工程师想到极致了。
我看坛子里有位网友,做的蓝牙的开发板,搭上物联网的例程,卖的也是蛮好的,另外利润也比较客观

网友G:
本想吐槽一番的,但楼主说了是兴趣,好吧,人各有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想吐槽一番的,但楼主说了是兴趣,好吧,人各有志

目标是初学者,比如刚学了半年单片机,还没有开始学STM32,或者想学STM32,这时这个板子难道没用吗?
而且这个板子包含了很多有趣的例程。

楼主:
来看看kickstarter上的正在进行的一个项目,是FPGA,也是非常的简单
交付如下:
Features
  • Lattice ICE40 HX1K FPGA
  • EASY USB Connection for power, communication, and programming
  • Dual 7-Segment LED Display
  • VGA Connector
  • Four User Settable LEDs
  • Four Push-Buttons
  • External Connector (PMOD)
  • 25 MHz on-board clock
  • 1 Mb Flash for booting up your FPGA

网友:
情怀无价,顶下楼主,只是,这个51板子我肯定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标是初学者,比如刚学了半年单片机,还没有开始学STM32,或者想学STM32,这时这个板子难道没用吗?
而 ...

在校生?现在学校内也是ARM满天飞。处理器已经有了的外设,没必要再通过外部模块扩展,更要命的是,用51参加比赛,就业砝码都没有优势了。情怀无价!

网友:
搞技术是个需要紧跟时代潮流的活,该淘汰就淘汰吧

PS:仅仅指处理器之类的东西,  算法、逻辑、理论才是万变万变不离其宗的, 请勿本末倒置,花哨的外设没有意义

再PS:从算法和处理逻辑来讲,51和ARM、手机处理器,乃至于X86都是一样的,无非是后者处理性能很强大,没有必要去再造轮子,所以有操作系统,一堆函数库,到后面职能分化,就有了专门的软件人员

网友:
楼主前一阵子不是在研究STM32吗?怎么搞起51来了?

51 和 AVR在电脑上就可以模拟了,开发板基本不会有多好卖,

楼主是不是看淘宝51开发板销量很高?那是有可能被刷出来的。

楼主不妨换换思路,不要局限于开发板。

楼主的笔记我看过,看得出来楼主是个细致之人,不管怎样,祝你成功。

网友H:
说实话,个人非常不看好这个51开发板。现在51单片机在教学上基本都是作为给新手用来学习、了解单片机的了,单片机这东西,一通百通,弄懂了51再学AVR、PIC、430、STM32啥的相对都容易多了,所以51开发板一般有个串口、按键、数码管、12864、EEPROM(IIC和SPI)、PWM驱动电机也就差不多了够用来学51了,至于那些TFT屏啊,摄像头啊,USB啊啥的,用51的确可以玩,但不是需要外加芯片就是得用IO口模拟协议,反而是变相的增加了学习难度,而且没有多少学习意义——用IO口模拟IIS和用IO口控制LED有什么本质差别么?。所以还不如在通过51了解了单片机的基本原理后早点儿去学其他类似于430、stm32等外设丰富一些的单片机,有了硬件外设支持,学起来会容易很多。

网友:
没啥心意,51类似有人卖了许久了

网友:
51别折腾太多外设  没意义

网友:
51太多了,可以做成 与stm32兼容方式,更加合适。

网友:
网上很多这些开发板了,感觉没什么意义,除非你有很新颖的别人没有的功能、模块

网友:
没多少价值了吧,要紧随市场主流。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反馈。现在的焦点都集中在51上。

现在不考虑芯片,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1,阿莫现在还有能力实施一个类似以前的开源PLC项目吗(和 产品众筹非常类似,但是比国内所谓的众筹的好很多)?
2,现在还有能吸引人一起学习的开源项目吗?
3,现在还能组织一个类似的非盈利性项目吗?

网友(2016-03-10):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反馈。现在的焦点都集中在51上。

现在不考虑芯片,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我现在正在做开源PLC的事情,只是最近出了点状况,进展缓慢,如果有兴趣大家一起来搞开源PLC

网友:
画个51的板子也没几个钱吧,用不着众筹吧,上学的时候那点生活费少吃几顿饭都够做好几种了....真不如去搞开源PLC

网友:
我个人建议是不要把51搞的这么牛叉,不然初学者就什么都用51来做,见过很多人做什么就向51靠,这样怎么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实话,个人非常不看好这个51开发板。现在51单片机在教学上基本都是作为给新手用来学习、了解单片机的了, ...

点赞, 确实有道理

网友:
我觉得如果用51搞一个经典的仪器,比方说搞一个比肩34401a的万用表,专注于算法和电路设计这方便,相信会受到很多网友的热捧。

网友:
51的开发太费劲了,价格也没有STM8S实在,真的商业里面还有多少人用51这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种商业模式,低风险还是不错的。

用户风险比较高

网友:
楼主,给你个建议

还是用你的思路,做一个外设丰富的电路板,不过模块都做成独立的,板子上搞两个CPU,一个stm32一个stm8,楼主大卖了别忘了请我吃饭

网友:
现在的开发板基本上拼的是售后答疑服务和教程的详细程度,一个人很难。毕竟不是郭天祥的阶段了。定位初学者有点危险

网友:
楼主,说明你的stm32没学好,学好了你就不会搞51了

网友:
直接上STM32吧,现在的教程烂大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反馈。现在的焦点都集中在51上。

现在不考虑芯片,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我在高校工作,拜读了您的系列笔记,受益良多。根据目前学生的状况,要么就如有的朋友所说,拼开发板的售后的及时性+教程的详尽性,要么建议把基于51的开源PLC做下去,用STC15W4K系列,LQFP64封装的完成一个FX-2N系列的PLC,作为开发板出售,同时组织一批有志的购买者,继续研究用STC15实现FX-3G系列PLC,作为项目开发。这样,既有开发板,又有项目,会不会更好一点?我的QQ:654938091,希望有机会合作。

网友:
孤军奋战自制仿西门子PLC进行中。。。
或者做一下这一块也很好啊!

网友I:
MCS-51是架构最复杂的单片机,如果STM32都搞不定,MCS-51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MCS-51数据存储和程序存储分开,而程序又分为外部和内部,数据也有外部和内部之分,外部有MOVX @Ri访问的256空间,也有MOVX @DPTR访问的64K空间,内部RAM前32字节是R0-R7的映射区,分4个区,靠RS0,RS1切换,上面一点是可位寻址区,再上面一点才是真正的RAM区,还有特殊功能寄存器区,这块里面还有特殊可寻址位,111条指令设计极度高效,但是是CSIC指令集,IO口也变态,4个并行IO口线做为普通IO不说,还可以通过P0,P3和P2来做外部总线,扩展出来可以吓吓小朋友的太空堡垒。定时器也可怕,为了兼容MCS-48,方式0用了变态的13位计数器,方式3就更可以吓走无数的宝宝了,还有,它最大支持16位的,尽管方式2看起来很美丽,要不是STC的姚工的团队,自动重转载有时候简直就是一场恶梦,所以标准的MCS51已经没有多少人用了,更多的人会采用STC单片机来设计自己的系统。
那些觉得MCS-51简单的,原因是很多朋友在大学的时候上过这门课,60分就可以过关了,但是,工程上没有哪个可以保证你做60分的工程项目,可以给你100%的工程款。所以,学生到工程师的差距,就是99%和100%的工作差距,决定了0%和100%的工资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I:
MCS-51是架构最复杂的单片机,如果STM32都搞不定,MCS-51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MCS-51数据存储和程序存储分开 ...

不觉的51多简单,但是51也不复杂,只是它肩负太多历史包袱。我不觉得51的指令系统多高效,变长堆起较难,对提高处理速度是个阻碍。另外,这些出于兼容性而设计的外设,实际性能和使用方法也相当难看。实际项目为何有必要使用?价格性能和开发时间都没有优势。只剩情怀

网友(2016-10-30):
LZ很强大,可以看出在想着创业,不过没找到方向。
工程师都会精打细算,而又有不少能自己做,就不想花钱的,所以开发板就别想着赚大钱了

孤军奋战自制仿西门子PLC进行中   这个很不错,
可以弄个新模式,卖软硬件模块赚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择51的原因是,用51学外设比STM32简单很多,这样学习STM32时,精力就不用花在既要学习STM32结构,又要 ...

其实学stm32更简单些。因为从来不需要看寄存器手册,固件库参看下官方例程就行了。就那么简单。。。。

网友:
还是先51后再学STM32比较靠谱,这个MCU是一通全通的,51入门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基本没啥价值,要用stm32,还会要51的开发板?stm32学不会换成51一样学不会

网友:
51是简单 学习起来很容易 但是只适合以大学教学用  有些 教学都不用这个了直接上stm32了

网友:
51单片机确实耐用,根本就搞不坏啊,STM32单片机要是推出1.27引脚间距的片子就好了,STM动不动就坏了……

网友:
用系统的确要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STM32非常麻烦,大量的库函数,名字怪异,配置啰嗦,三天不用就忘掉了。新手入门很难,学过之后再 ...

感觉楼主应该没用过cubeMX

网友(2020-10-29):
楼主在吗?我可以送你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