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WINCE的平板,带ID或IC卡读口的。不要外接的,就是...

楼主(2015-12-24):
在淘宝看了一圈,都是图中的那种WINCE平板,都没自带IC/ID读卡器的。
求各位推荐类似图中的设备,但是自带IC/ID读卡器的,有触摸的。

最好有壁挂孔的,生产线上使用。

程序我们自己有的。

楼主:
难道我问的太冷门了还是太幼稚了,都没人回答吗

楼主:
咋就没人回答呢

网友:
能找到串口外接的就不错了,我之前找了很久找到款外接串口的,另外的模块往上挂就好了

网友A:
我能告诉你买个导航仪,把GPS模块换成读卡模块吗?很多系统是wince的,GPS都是串口的。

网友B:
读卡器你是只读卡号吗?如果只读卡号,外接一个模拟键盘的USB读卡器就可以了。

网友:
再买个串口读头就是了

网友:
用在生产线,为什么不用人机界面组态加单片机控制板

网友C:
用nfc的android平板

网友D:
LZ,问下,不同CPU平台的程序不通用的吧,就要重新编译的,是这样吗?

网友:
5楼太牛 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告诉你买个导航仪,把GPS模块换成读卡模块吗?很多系统是wince的,GPS都是串口的。 ...

我们需要的是成套的设备,稳定压倒一切。暂时不想DIY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卡器你是只读卡号吗?如果只读卡号,外接一个模拟键盘的USB读卡器就可以了。 ...

不要外接任何东西,太累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nfc的android平板

卡是IC卡,NFC不好用。也不接受换卡,这个是公司的员工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问下,不同CPU平台的程序不通用的吧,就要重新编译的,是这样吗?

我们自己开发了数据库的中间件,可以支持CE为前端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