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实现过零检测中为什么这个电路图光耦会挂掉

楼主(2015-12-24):
我用了PL817光耦实现过零检测,为什么这个电路图光耦会挂掉,已经挂了两个了。这个电路有问题没有?

网友A:
光耦发光部分反向并一个1N4007类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发光部分反向并一个1N4007类二极管

为什么?

网友:
817输出端(非发光一端)只能接直流电压(信号),我看你加了交流信号(还是我看错了)
大哥广告:可以考虑用photomos类产品来实现

网友:
光耦的反向耐压很小的。你这个反向电压上百伏了吧?

网友:
光耦发光部分不必反向并一个二极管,但D18须使用1N4006或1N4007。须然100K放在那端都行,但放在火线端更合理及安全。

网友:
电网里面有脉冲干扰的话,1N4007可能会泄露一些反向电流

纯属猜测

网友:
M7相当于4007吧。但不是高速的。反向电压会作用在光耦。光耦还是反向并联4148之类二极管好。

网友:
有没有测一下坏掉的光耦是1-2故障还是3-4故障。

网友B:
发光侧反并二极管M7

网友:
突然想起光耦的结电容可能小於1n4007的结电容,电容分压后,加於光耦的反电压可能超标。

还是用1N4148与发光侧反并更合理(不必使用高耐压二极管)。

网友:
并反向的M7到发光管那端。

网友C:
同样的电路,电阻换成1/4W也有经常挂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电路问题。
发光管部分被反向电压击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电路,电阻换成1/4W也有经常挂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220*220/100,000 = 0.484W,接近1/2W的功率你用1/4W的电阻,不坏还有天理么?

这里用1/2W的电阻都不保险,至少用1W的电阻才行

网友:
昨天没看清楚,应该是输入端(发光端)的问题,光耦产品输入端不太适合高压的,不管正反向

网友:
发光管端反并二极管,类似继电器线圈的反并二极管.释放反向能量.

网友:
817的反向耐压没有多高,反向加4007

网友:
或者用两个50K的电阻光藕上下各一个

网友:
用了多久才坏啊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一直这样用,光耦还真是没坏过,但是1W的电阻时间长了烧的发黄,而且也有坏的。另外,我是380V用270K.

网友:
LZ确定是光耦坏了还是没完全导通。 这个电路我实际测过。100K电阻下,流过光耦的电流才不到800uA左右。
可以适当降低电阻阻值再试试。另外不标反向并二极管,并个电阻也行。

网友F:
我们用的是816光耦
建议 发光管端反并二极管或120k 0805电阻,这样保险
降压部分可以用5个120k 0805电阻
电能表上几乎都有过零检测
载波模块上也有过零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光侧反并二极管M7

为什么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啊?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用的是816光耦
建议 发光管端反并二极管或120k 0805电阻,这样保险
降压部分可以用5个120k 0805电阻

为什么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

楼主:
两天一直运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

光耦中的发光二极管的反向电压不高,外接一个反向的二极管,保证在反向电压的时候,反向电压钳制在0.7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问题。
发光管部分被反向电压击坏。

牛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光耦中的发光二极管的反向电压不高,外接一个反向的二极管,保证在反向电压的时候,反向电压钳制在0.7V左 ...

但是反向加了之后,反向二极管 也没有回路让它导通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但是反向加了之后,反向二极管 也没有回路让它导通啊?

什么叫交流电,画个波形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叫交流电,画个波形图吧

我上面加了一个M7 截止了,怎么构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叫交流电,画个波形图吧

网友H:
M7也有漏电流的,只是比较小,光耦反向也有耐压的,还是用疏的办法比较好,你用堵的如果打雷什么的引入高压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M7也有漏电流的,只是比较小,光耦反向也有耐压的,还是用疏的办法比较好,你用堵的如果打雷什么的引入高压 ...

书里哪里有啊?

网友:
我也用过这电路,没有发现问题啊,电阻用的是220K

网友:
这不能用这种光耦的,因为你直接接L、N,交流要双向导通的,试试MOC306X系列

网友:
在元件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如下修改:M7反向并在光耦的发光二极管上,ACL直接接光耦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E:
220*220/100,000 = 0.484W,接近1/2W的功率你用1/4W的电阻,不坏还有天理么?

这里用1/2W的电阻都不保险 ...

半波

网友:
在发光侧并个电阻比较好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RZ5降压电阻的耐压问题?一般电阻最大耐压在200V~250V,而交流220V峰值在310V左右。如果电阻耐压不够,在交流超过250V时有可能造成电阻道匝间放电,阻值瞬间降低、过功率等,可以想象光耦这个小功率器件此时情何以堪!所以,RZ5宜选用耐高压电阻为上。

网友E:
好吧,半波,那也不能用1/4W的电阻啊,至少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吧,半波,那也不能用1/4W的电阻啊,至少加倍

0.25W肯定是不够

网友(2024-05-16):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I:
D18并联到光耦提供反向回路,你这个M7完全没用

网友:
请教两个二极管串联,施加反向电压,二极管的反向耐压以高的那个为准还是以低的那个为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D18并联到光耦提供反向回路,你这个M7完全没用

请教下,这个M7作用不是去掉了2脚高于1脚的那半边波形吗,为什么说没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教下,这个M7作用不是去掉了2脚高于1脚的那半边波形吗,为什么说没用呢 ...

耐压是实打实在上面的,假设下面220V,上面0V,发光管两端是几V,肯定有漏电流,并上反向管,电流直接通过二极管即可

网友:
220*1.2*1.414=373.296
373.3/100000=0.003733
4毫安问题不大啊
查布线吧,

网友:
最大的可能 还是 220V那边一个限流电阻 爬电间距不够  这里 最稳妥的办法是 多电阻串联 提高爬电间距     看看电表芯片 电压检测哪里咋做的就知道了。  还有PCB 也的注意爬电间距

网友:
可能是100k电阻耐压问题或者电阻下面绝缘没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