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使用USB转串口芯片,如何在上位机中可以选择高速波.....

楼主(2015-12-24):
还是上位机的问题,现在是如何在上位机串口选项中选择非常高的速度,比如1M bps的速度?

是用虚拟串口还是HID2UART,抑或什么CDC方式,这块没搞过,有搞过的热心朋友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找一个可以设置高波特率串口软件即可
我用cp2102可以支持高波特率

网友:
我用securecrt,可以自定义波特率

网友A:
MSComm1.Settings = "1000000,n,8,1"

网友:
上位机都会有波特率可以选择的吧?我用的上位机是通过USB转串口和单片机连接的,用过最高波特率是115200。我觉得没必要太高速度吧,速度高占用很多单片机资源啊,如果要看实时波形都是一段一段地传,这样看得清楚而且波特率不用很高。

网友:
ft232芯片  好用

网友B:
大侠你要使用这么高的波特率, 建议使用FT232RL, 我以前试过的,可以达到1M多,上、下位机自定义指定波特率就好了

楼主:
是这样的,韩国DYNAMIXEL舵机使用FT232RL芯片,可以在它的上位机界面中选择虚拟串口号,而且可以设定舵机的通信波特率从3M bps 到 8000 bps。
请问一下如何实现的思路,因为普通的上位机一般都是最高115200 bps,这一块确实不懂,诚心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Comm1.Settings = "1000000,n,8,1"

使用VS2010 中的BASIC用自带串口控件可以实现?如何知道那些波特率是可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你要使用这么高的波特率, 建议使用FT232RL, 我以前试过的,可以达到1M多,上、下位机自定义指定波特 ...

和FTDI的不熟,我准备用SILABS的CP2104来做,可以支持到2M的速度。
我现在不知道如何去知道,去实现我所指定的波特率,尤其是在VS2010 BASIC下,请详细解释一下过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韩国DYNAMIXEL舵机使用FT232RL芯片,可以在它的上位机界面中选择虚拟串口号,而且可以设定舵机的 ...

用原子或者野火的上位机 支持高波特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FTDI的不熟,我准备用SILABS的CP2104来做,可以支持到2M的速度。
我现在不知道如何去知道,去实现我所 ...

        SerialPort1.BaudRate = 1000000                  ' 波特率   = 1Mbps
        SerialPort1.DataBits = 8                        ' 数据位   = 8位
        SerialPort1.Parity = IO.Ports.Parity.None       ' 奇偶校验 = 无
        SerialPort1.StopBits = IO.Ports.StopBits.One    ' 停止位   = 1位

好多年不使用VB了, 刚才随手写了一个Demo, 并使用CH340试了一下

如果要实现上位机与下位机可变波特率, 上位机使用通信命令方式的告诉下位机来实现,  下位机得到此命令后, 重新初始化usart模块(也可只更波特率发生器), 与此同时上位机也使用新的波特率初始化一下COM端口,就可以了。

网友D:
跟选择串口号一样  会选串口号就会改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原子或者野火的上位机 支持高波特率

以前同事给我一个原子的STM32开发板玩,里面有个光盘,有串口调试助手,但那个有很大的BUG,尤其是不小心拔下USB线的时候,那电脑上就是无数个窗口了,得强制关掉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年不使用VB了, 刚才随手写了一个Demo, 并使用CH340试了一下

非常感谢!欣赏你随手一些的潇洒!
还是兄弟有经验!
我先试试你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选择串口号一样  会选串口号就会改波特率

好像没有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年不使用VB了, 刚才随手写了一个Demo, 并使用CH340试了一下

非常感谢兄弟提供的程序,奇迹如期而至,原来只要在上位机的baudrate中填入所需要的数值就可以了!
先前百度了一下,都是说的非常复杂,没有兄弟这般直接了当,喜欢,多谢2^10个!

反馈一下使用情况
我用FT232RL在1M bps时,示波器上的定时非常的精准!
但用CP2102 在1M bps时,定时有点不太精准!

还是FT232好些(没有使用外接晶体!)。

说实话,用VB确实简单直接!

有人知道一片FT232RL多少钱吗?准备做产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年不使用VB了, 刚才随手写了一个Demo, 并使用CH340试了一下

如果我想把做好的界面发给别人使用,该如何做?

1.我可以要求别人先装.NET FRAMEWORK的那个东西,是不是把编译模式改成release,到bin下面去找生成的.EXE文件就行?
2.还是一定要按它的什么发布程序去生成一个安装文件。
3.还有别的更好的方法吗?

上面还有什么说的不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把做好的界面发给别人使用,该如何做?

1.我可以要求别人先装.NET FRAMEWORK的那个东西,是不是 ...

烤exe就行   ft232假货特别多

网友:
用量不大 先上家里创看看吧  免得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想把做好的界面发给别人使用,该如何做?

1.我可以要求别人先装.NET FRAMEWORK的那个东西,是不是 ...

对的, 拷个exe就行了, 现在电脑基本大部分都装了.net framework了, win7以后差不多都自带了

网友:
FT232R的波特率设置见:http://ftdichip.com/Documents/AppNotes/AN232B-05_BaudRates.pdf
其实安装了FT232R的驱动后,支持的标准波特率可以达到921600,可以满足绝大多数要求了。如果要更高的可非标的波特率,FTDI提供了两个方案:
1.用FTDI的D2XX direct driver
When using FTDI's D2XX direct driver the function FT_SetBaudRate can be used to set both
standard and non-standard baud rates.
2.在驱运安装包里替换标准波特率。
The file FTDIPORT.INF contains entries that are used as the divisors for standard Baud rates.  By
changing these it is possible to alias standard Baud rates with non-standard values - for instance
replacing 115kBaud with 512kBaud.  Users would then set up the FT232R, FT2232 (UART mode)
or FT232B to operate at 512kBaud by selecting 115kBaud for the appropriate serial port.

其实要效率高的话用D2xx驱动不错,减少了中间一层串口的驱动。如果习惯了串口编程,也不想改inf文件,我设想了一个方案但没实施:
先用直接驱动打开设置,设置非标波特率,关闭设备。再打开串口,不设置波特率。

网友E:
FT232RL价格比较贵,另外FT232RL在高波特率时通讯速度慢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FT232RL价格比较贵,另外FT232RL在高波特率时通讯速度慢一些

多少钱一片?SILABS的CP2104拿样片才5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