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流定义和电流环问题求问

楼主(2015-12-25):
电机的电流是怎么定义的呢,母线电流和相电流,为什么相电流会高于母线电流呢,那种额定电流50A或者几十A的,指的是电流的有效值还是峰值呢?电流环控制时采样的相电流,可是相电流是一个脉动的波形,怎么确定相电流是多少值呢?

网友A:
最后采样计算后的结果应该是有效值吧。。不知道说的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采样计算后的结果应该是有效值吧。。不知道说的对不

多谢回答,我考虑了一下,也觉得应该是有效值,或者说是平均值。正在想怎么样准确获取或计算这个值,如果有经验,还请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回答,我考虑了一下,也觉得应该是有效值,或者说是平均值。正在想怎么样准确获取或计算这个值,如果 ...

算力矩用平均值,不是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力矩用平均值,不是有效值!!!!

没接触过这块,那么电机控制里,控制力矩就是控制平均电流,那一般是采取什么方式采样获取平均电流的呢,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文档,是在电流平稳的时候采样,可是电流如果不存在这个阶段呢,而且平稳阶段的电流能直接算作平均电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接触过这块,那么电机控制里,控制力矩就是控制平均电流,那一般是采取什么方式采样获取平均电流的呢, ...

一阶rc滤波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阶rc滤波就好了

直流电机这么做

楼主:
抱歉,我不是很懂,一阶RC滤波是指在采样电路上进行的还是说在软件采样后处理时进行的呢?滤波后如何得到平均电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我不是很懂,一阶RC滤波是指在采样电路上进行的还是说在软件采样后处理时进行的呢?滤波后如何得到 ...

你贴一下你的电路简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