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485通讯控制伺服电机程序

楼主(2015-12-25):
s7-200PLC485通讯控制伺服电机DEMO,最近做的,分享给大家!

网友A:
有用mcu通过modbus通讯控制 富士alpha5smart伺服的麽???  用 pdf带的栗子程序,发送和应答都正确,电机就是不转动,有点抓狂,,,,

楼主:
这个还真没有

网友:
是不是用梯形图来设计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用mcu通过modbus通讯控制 富士alpha5smart伺服的麽???  用 pdf带的栗子程序,发送和应答都正确 ...

我做过,5个485口控制5个伺服,伺服驱动器要设置正确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5个485口控制5个伺服,伺服驱动器要设置正确才行

  一个串口转485接5台伺服驱动器,才是设计需要吧,呵呵 正在努力搞通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串口转485接5台伺服驱动器,才是设计需要吧,呵呵 正在努力搞通这个,,, ...

那样的话反应就太慢了,只有1个485口控制1个伺服,跑115200波特率,控制效果才能赶上发脉冲方式,是用在5轴机械手上

网友:
脉冲控制与modbus达到的效果是否一样?各有何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5个485口控制5个伺服,伺服驱动器要设置正确才行

为什么不用can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