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经常识别不了,usb大容量存储设备被禁用,如何解决

楼主(2015-12-25):
U盘重启后能识别,多插拔几次就会识别不了,设备管理器里usb大容量存储设备有个向下箭头

属性里面显示“该设备已被禁用。 (代码 22)”
出现这种情况后,对该设备卸载、更新驱动程序一直在那转圈没反应,关机时就一直在注销,必须强制断电。

这种情况如何解决?不想重装系统。
设备怎么会无缘无故禁用?应该不是U盘问题,试了2个都这样

网友A:
系统驱动栈坏了。无解。只能重装。远离一键系统,远离ghost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驱动栈坏了。无解。只能重装。远离一键系统,远离ghost系统。

是x230i自带的正版win7,重启之后是能识别的,多插拔几次就出问题了,莫非真的只能重装?
还有,如果重装的话,电脑原来是一个分区的,后来自己分区,如果用它自带的系统恢复,不会把其它分区给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