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板,KL26不复位,求解?

楼主(2015-12-25):
用的32K的qfn封装 MKL26Z32VFT4,
最小系统,各个电源地,复位电路(10k电阻,0.1u电容),NMI 4.7K电阻上拉,用SWD接口调试。无外置晶体。
现在是JLINK能检测到M0芯片,但是不能下载程序和调试。
测复位引脚只有0.9V,正常应该是3.3V。

焊了三块都是同样的问题。

求解,有遇到过此问题的么,如何解决的?

网友:
下载的时候复位连接没有?

楼主:
板上有RC复位电路,实际在开发板上测试,复位接不接到jlink都可以下载。

网友(2016-05-20):
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 , 咋解决的?

楼主:
您用的芯片和我的一样么?用什么开发环境?

网友:
我用KL17做的核心板,也是没有晶振。甚至没做复位电路,RST悬空。编程调试接口只留出了SWD。

下载用的STLink v1,用Keil MDK5.15自带的下载插件,妥妥的没问题。
试过用JLinkv8,软件版本貌似是4.08,细节不记得了,貌似不能下载程序,不过没做更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