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用的CRC16校验工具

楼主(2015-12-25):
很好用的CRC16校验工具

网友A:
不咋嘀,  居然不对输入来源字符做错误判断...

网友B:
CRC码不能自定义,还有初始值也不能设定,不好用
还是说我没发现怎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咋嘀,  居然不对输入来源字符做错误判断...

我试了下,确实那样。但是它上面也写明了是什么进制转什么进制,比如十进制转二进制,那肯定是输入十进制的数,不过如你所说有判断更好,可以提示输入的字符是否合法。不过我用这个软件主要是用CRC16做检验,没用到进制转换,多以感觉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C码不能自定义,还有初始值也不能设定,不好用
还是说我没发现怎么使用? ...

你意思是不能定义什么?设定什么初始值?我这这样用的,输入十六进制数然后得出CRC检验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不能定义什么?设定什么初始值?我这这样用的,输入十六进制数然后得出CRC检验结果 ...

你对CRC理解不深啊,CRC只是一种校验方法的总称,初始值和多项式可以任意指定,只不过有些大家常用的初始值和多项式被写入标准,如CRC-16,CRC-ITU,CRC-HD。
你的软件只适合一种公式,很可能是CRC-16。
那哥们想要个完全通用的CRC校验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对CRC理解不深啊,CRC只是一种校验方法的总称,初始值和多项式可以任意指定,只不过有些大家常用的初始 ...

我上传的这个确实是CRC-16,那时候搞MODBUS通信协议用到的,再传两个吧,一个里面集成好很多公式的,另一个里面就可以输入初始值和多项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C码不能自定义,还有初始值也不能设定,不好用
还是说我没发现怎么使用? ...

你是要这样的么?

楼主:
再传三个,懒得从网上找的就下载看看是否合适吧

网友B:
我在用的是下面这个
我也不说想楼主帮我找好用的,我还不至于这么懒,自己百度就行
只是见楼主标题说很好用,就下一试试,看看有没有比我在用的更好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要这样的么?

这个好,谢谢,我有空仿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谢谢,我有空仿制一个

可以啊,做好了放上来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的是下面这个
我也不说想楼主帮我找好用的,我还不至于这么懒,自己百度就行
只是见楼主标题说很好用 ...

能发你这个上来用一下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发你这个上来用一下么

当然没问题,,,,
点下图那个图标,有多种标准算法可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没问题,,,,
点下图那个图标,有多种标准算法可选

能开源么

网友:
回楼上的,不是我编的,网上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没问题,,,,
点下图那个图标,有多种标准算法可选

发现你这个更好,下载了,谢谢啦

网友(2016-01-24):
引用 网友B:
当然没问题,,,,
点下图那个图标,有多种标准算法可选

这个不错  谢谢了  能用

网友(2016-12-23):
感谢,下了格西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CRC16
嘿嘿  楼主 是不是 参考了这个

网友(2017-08-07):
谢谢楼上各位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