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GGER SystemView 似乎又是JLINK新出的?

楼主(2015-12-25):
刚逛SEEGER网站看到的,是不是又是什么新技能?哪位已经试过了没

楼主:
似乎是分析每个模块的运行次数 时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似乎是分析每个模块的运行次数 时长的

如果是这个功能的话,那不新鲜,传说中的原来的EFM32的什么Studio里就有这个功能,分析功耗的

网友:
freertos可以支持了,其他的系统还要等.............

                                                                                                    .

网友(2017-08-19):
https://www.segger.com/products/ ... s/about-systemview/

支持的RTOS

网友:
好吊的样子

网友:
这个东西值得折腾下,在实时性分析方面属于神器级别,某些情况下可以代替Jtrace.
官方的库搞的有点麻烦,按照他的中断函数改一下就好用了

网友:
这个很厉害啊,可以分析实时性。感觉可以折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