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的78K0单片机被辐射复位了,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15-12-25):
项目用到了uPD78F0485,使用UART和IO控制GPRS模块传输数据到云端。
在模块发射时会把单片机的Reset脚拉出一个低电平,但用示波器量过了电源以及相关LDO的输出,电平输出都很稳定。
没有加屏蔽罩,现在找不到是什么地方受到了辐射,只表现出Reset被拉低了,单片机复位后Reset又会高起来。
PCB上Reset脚的连线很短,器件如下图:

天线距离板子很近,距离复位电路约3cm,形状与手机天线类似,是贴在机壳上的。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请求给介绍下经验,多谢!

网友:
上拉电阻太大了吧,其次 10u电容建议再并联1u 和104 电容测试下

网友:
吓死宝宝了 还以为电离辐射

网友A:
你这复位时间也太长了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复位时间也太长了点吧。

话说这复位几乎不可能拉上去。我一板子用20K就拉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这复位几乎不可能拉上去。我一板子用20K就拉不动。

MCU的RST脚一般都是输入状态,内部有些会有上拉或下拉电阻,一般是50-200多K,所以正常用4.7K-10K。

网友:
建议检查电源的负载能力,无线模块发射时很耗电滴.

网友:
关了单片机的LVD功能,或是单片机独立供电,单片机电源加二极管后加大电容

网友:
考虑下是不是发射瞬间电流供不上导致复位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9楼的方法还没有验证过,其他的都已经试过了,上拉使用1K,把电容改小或是改大或是并联,去掉二极管都同样会复位。
发射瞬间的供电电压我们使用示波器量过,很稳定,而Reset脚是明显有一个拉低的电平。
9楼的方法我回去再实验一下。

网友:
没用过那么大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
我以为是核辐射,吓死了

楼主:
问题原因锁定了
Reset引脚的走线问题
将连接电容和二极管的走线都割断,只留一个上拉电阻,就不会复位了
只拆件不割线也会复位,所以判断应该是走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