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中,部分字体清楚,另一部分显示不清楚。非常奇怪

楼主(2015-12-25):
有一些软件不清楚。
比如浏览器。用自带的EDGE就没问题。用另安装的theWorld就不清楚。

但在EDGE中,上传图片 时候,这个选择界面也是不一样的。也有显示不清楚的。

网友A:
高级显示设置里面的ClearType文本设置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显示设置里面的ClearType文本设置试一下

不管用。设置了好几次了。

楼主:
X220的屏幕。 1366X768

网友:
The World是雅黑字体,EDGE是宋体。你修改字体试试看。

网友B:
dpi设置调成100%,调大了好像就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dpi设置调成100%,调大了好像就会这样

是这个原因。我把它设回100%,再重启就好了。但是显示的东西都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原因。我把它设回100%,再重启就好了。但是显示的东西都太小了。

这个就无解了,win对于高dpi的支持一向很差。试试调低分辨率凑合用吧……

网友:
win7也这样,调到150%就跟到了北京的感觉一样

网友:
百度:win10 dpi fix

网友:
这个在高分屏上暂时无解,系统和软件都有责任,要么模糊要么眼瞎。

网友:
高分屏可以先调整屏幕分辨率,然后调整字体大小试试一个看着清晰的

网友:
Win10高分屏字体模糊修正工具(Windows10 DPI FIX)官方版下载  这个回家试试

网友:
1366X768分辨率还嫌字小

网友(2016-03-30):
自带的EDGE适合高分屏

网友:
我的WIN10 用 在4K的显示器上,系统里调到150%好像字体什么的还可以啊

网友:
应该还是兼容性的问题,微软对视网膜屏的支持还是没有apple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