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9260通过什么途径编程NORFLASH

楼主(2015-12-26):
买了几个at91sam9260的拆机电路板,上面只有dram和norflash大小都是128m位,已经可以通过usb连接sam-ba软件,修改数据宽度为16位后初始化dram正常识别到8m,norflash只能识别到2m而且首地址也不对。确认jtag没有留通过什么办法能编程norflash,第一次用arm9没头绪。

网友A:
首地址不对是什么意思?SAM-BA里面Flash起始地址本来就是要用户自己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地址不对是什么意思?SAM-BA里面Flash起始地址本来就是要用户自己设定的。 ...

norflash连在cs0上起始应该是0x1000-0000但软件显示0x2000-0000这是dram的起始地址,我改dram数据宽度时看norflash的参数是宏定义没找到在哪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norflash连在cs0上起始应该是0x1000-0000但软件显示0x2000-0000这是dram的起始地址,我改dram数据宽度时 ...

开发板连接SAM-BA成功后,在Flash页面有Address栏,直接修改就行了。

网友:
samba应该就行

网友:
samba,jlink也行

楼主:
用SAM-BA感觉没写进去,不管写还是擦除串口都是一样的显示。
显示  RomBOOT>

网友B:
这是我的模块用sam-ba初始化的结果:
(sam-ba_2.13) 46 % NORFLASH::Init
-I- NORFLASH::Init (trace level : 4)
-I- Loading applet applet-norflash-at91sam9260.bin at address 0x20000000
-I- Memory Size : 0x1000000 bytes
-I- Buffer address : 0x200038D8
-I- Buffer size: 0x10000 bytes
-I- Applet initialization done
加载applet-norflash-at91sam9260.bin文件到SDRAM 0x20000000的位置开始运行初始化norflash,确认的容量是0x1000000 bytes(16MB)。

你的模块右边的显示的版本是V0.1,这个编号的norflash的RST引脚被引出的,需要加一个10k的上拉来保证norflash的正常运行,否则会一直保持复位的状态。不信你用万用表测一下。V0.2版本的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的模块用sam-ba初始化的结果:
(sam-ba_2.13) 46 % NORFLASH::Init
-I- NORFLASH::Init (trace level ...

(sam-ba_2.15) 2 % GENERIC::Init $RAM::appletAddr $RAM::appletMailboxAddr $RAM::appletFileName [list $::target(comType) $::target(traceLevel) $BOARD::extRamVdd $BOARD::extRamType $BOARD::extRamDataBusWidth $BOARD::extDDRamModel]
-I- Loading applet applet-extram-at91sam9260.bin at address 0x200000
-I- Memory Size : 0x4000000 bytes
-I- Buffer address : 0x20051C
-I- Buffer size: 0x0 bytes
-I- Applet initialization done
(sam-ba_2.15) 2 % NORFLASH::Init
-I- NORFLASH::Init (trace level : 4)
-I- Loading applet applet-norflash-at91sam9260.bin at address 0x20000000
-I- Memory Size : 0x1000000 bytes
-I- Buffer address : 0x200038D8
-I- Buffer size: 0x10000 bytes
-I- Applet initialization done
(sam-ba_2.15) 2 %
我量了一下,norflash的复位连上电复位了,我一开始以为数据是按位算的,如果norflash正常dram就不对了能看看你的dram初始化什么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连接SAM-BA成功后,在Flash页面有Address栏,直接修改就行了。

请问用sam-ba把bin文件下到dram里,怎么运行?

网友:
sam-ba检测的ram容量有问题,但不影响使用。
要运行ram里的程序,在下面的消息框里输入 go ram地址 然后回车,比如在sdram中的程序,就是go 0x20000000。

网友:
jlink,也可以的,JFLash中,设置要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