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作为I2C从机中断的通信,用HAL库,做小量修改

楼主(2015-12-26):
有些函数名我还没改的,不要望文生义

网友A:
请教下什么情况下MCU要作为I2C从机来进行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什么情况下MCU要作为I2C从机来进行通讯?

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没什么特定场合

网友B:
有完整的程序么?可以提供参考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完整的程序么?可以提供参考一下么

按红圈的地方修改就行啦

网友:
我也想做伸手党 楼主能提供完整的程序不?

网友C:
ST的IIC bug修复了吗?硬件IIC可以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的IIC bug修复了吗?硬件IIC可以用了吗?

都可以用的啊,我一直都是用硬件I2C的

楼主:
程序迟些我放到论坛上吧

网友(2016-01-27):
兄弟  谢谢你的分享,能否看下你具体的硬件I2C怎么调

网友:
用keil 5.17,用的驱动函数好像跟你的咋不一样,这更新也太快了!

网友:
期待完善。最好加上注释啊

网友(2016-09-24):
楼主源码有提供吗,感谢

网友(2018-09-07):
改成HAL库,开始有些不太习惯,大多数还是要调用LL库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2023-12-18):
引用 楼主:
程序迟些我放到论坛上吧

楼主,可以提供一下程序连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什么情况下MCU要作为I2C从机来进行通讯?

应该做兼容芯片或者加密的时候使用,地址,数据,协议都可以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