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见过结构做好的lcd菜单了

楼主(2015-12-26):
来源是arduino 其中的那个Arduino_LCD_Menu.ino 相当于c语言的main

整体思路,构建一个menumanger,给他添加子项目,孙项目。然后一个键盘扫描或者串口服务函数,去调用这个menumanger的 4个按键函数。up,down,slect,back。

菜单项目是一个类MenuEntry_h,这个里面保存有菜单的文本,select时候的action函数。

MenuEntry是一个类。这是核心。这里通过链表保存一个tree 结构。

helper是就是index的操作。简单。

从Arduino_LCD_Menu.ino看,类似c的main在这里。(我不会arduino,不知道arduino的入口在那里)
········································································

还需要准备一个额外的lcd 驱动类,那个实现画线,输出字符在确定的行,确定的位置。
这就是移植的核心了
对应的是 MenuLCD

网友:
希望菜单达人给点评价

网友:
能上个图就再好不过了!

网友:
通过串口字符打印做的菜单吗

网友:
c++还不会

网友:
上图  有图有真相

网友:
看起来比较复杂点。

网友:
想看看图是哪种类型的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哈哈,感谢分享

网友:
c++用在单片机上改动比较麻烦

网友A:
问一下楼主,Arduino这个IDE,没有调试界面,就连最基本的查看函数原型的操作都没有,是我的使用方法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Arduino这个IDE,没有调试界面,就连最基本的查看函数原型的操作都没有,是我的使用方法有问题 ...

我不会arduino。没玩过

网友:
谢谢推荐,LCD菜单

网友:
mark,要是有图示看一下更好了

网友:
真的假的,看看最好的

网友:
楼主上个图看看吧

网友:
我觉得傻孩子的菜单内核挺好

网友(2016-04-22):
谢谢推荐,正在优化lcd显示

网友(2018-01-11):
lcd菜单初次接触,看到楼主的贴子,帮助挺大的

网友(2020-08-04):
多谢推荐。看看效果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