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8412 电机驱动芯片是如何驱动的

楼主(2015-12-26):
发现有4路PWM 输入 PWM-A  PWM-B  PWM-C   PWM-D  输出也是 OUT A, OUTB , OUTC ,OUTD ,这个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机制呢?有一个例程是配置了 两路互补PWM ,但是发现 怎么都无法反转,要搞懂这个需要看什么知识,往指点啊。

网友:
手册应该有分析的啊

楼主:
输入4路 PWM ,频率是1k左右,原理图是这样:

板子用的别人现成的,用的stm32 f103zet6,TIM1 的引脚remap了 ,驱动用4路PWM 如下:
   PWMA--TIM1-CH3N  PWMB ---TIM1CH1    PWMC --TIM1CH1N  PWMD ----TIM1CH2

  drv8412输出 PWMC_OUT 接直流电机+ ,PWMD_OUT 接直流电机-  ,现在电机只能驱动一个方向转,需要怎样配置 才能让电机正常 正转 和反转

或者哪里有这个的参考资料 ,现在是刚刚接触这一块的资料 ,昨天还以为是PWMC  和pwMd的占空比大小 决定,现在发现好像也不是

网友(2016-06-18):
不是占空比大小,要产生正弦波

网友:
方波就可以

网友:
两相全桥,当加强版ULN2803用,需要自己管理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