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打印机颜色变很浅,新买的硒鼓也一样,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12-27):
要怎样修理?

网友A:
设置看看,好像有一些模式。比如是否“省墨”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看看,好像有一些模式。比如是否“省墨”等等。

人家这个是激光的。

好像应该是那个加热膜老化了。

网友:
听说这个可以改连喷

网友C:
平常雷射印出会太浅,只有碳粉太少,在来是设置了节约模式,你的是新碳粉匣,若试过设置非节约模式,仍然是太浅,那就是机器内部高压静电部分的问题了,高压模组老化,或高压传导路径的各接触片导通不良,例如氧化生锈,硒鼓上的高压静电不足,导致吸附碳粉不足,产生印出太浅.

网友:
受潮受潮受潮

网友D:
对就是加热那个东西坏了 我试过家里的佳能干脆坏了加热棒, 打印出来的纸不发热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这个是激光的。

好像应该是那个加热膜老化了。

加热?就是出口那里那个红色的胶辊?加热不好的话,我打印是不干胶纸的,容易脱落,但是实际上没有脱落现象,很好的效果,就是颜色浅很多。
不过我这里环境温度是很低,只有4-5度。

楼主:
这里气温只有4-5度,室外是-5度的,应该很干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就是加热那个东西坏了 我试过家里的佳能干脆坏了加热棒, 打印出来的纸不发热就是这个问题 ...

纸出来是热的,会冒烟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常雷射印出会太浅,只有碳粉太少,在来是设置了节约模式,你的是新碳粉匣,若试过设置非节约模式,仍然是太浅, ...

是有经济模式,但是没有选中,而且浓度调到最深。
怀疑是高压问题或者激光变弱了
不知道淘宝上的那些HP1020是否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就是加热那个东西坏了 我试过家里的佳能干脆坏了加热棒, 打印出来的纸不发热就是这个问题 ...

以前是如果打印不干胶,你选的是很薄的纸,出来的颜色依然很深,只不过没粘住,手指一模就掉了。
纸出来很热,还变形,同时有类似烟的东西漂出来,应该是加热时产生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以前是如果打印不干胶,你选的是很薄的纸,出来的颜色依然很深,只不过没粘住,手指一模就掉了。
纸出来 ...

加热部件是定影辊,打印时冒出来的是水汽,在夏天潮湿时候比较多见,都不是问题,如果打印出来的纸张是热乎的,字迹用手擦不掉,定影组件应该是好的。可以尝试擦擦激光盒子那个小窗户,以及接触硒鼓的几个高压触点,看看有没有改善。另外,更换的是整个全新硒鼓,还是只更换了鼓芯?换鼓芯或者加粉之后,一定不要忘了把拆硒鼓时的一个拉簧装回去,否则打印不出字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透镜模组透光性差了。

网友:
拆机器,定影组件上一个导电的弹簧可能挂了,使高压电上不起,以前也修过同样的问题,HP的机器不同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热部件是定影辊,打印时冒出来的是水汽,在夏天潮湿时候比较多见,都不是问题,如果打印出来的纸张是热 ...

新硒鼓和旧的都有试,加粉是到店里加的,一次30元,加过好多次,应该不会遗漏什么零件的。
激光盒子在哪儿?拿掉硒鼓能看到?

网友:
具体位置百度一下吧,没法发图片,不好说。。。

网友:
换台京瓷的吧。

网友:
和最后的高温定型没关系,是加热不好的话手一把拉粉就会下来。淡应该是高压问题或者鼓老化

网友F:
现在的HP打印机真心不好用,动不动就没有墨了 ........尤其是激光的!..........

楼主:
送到店里,放了两头,收费30元,变很黑,调浓度最浅,还是很黑。
打印有图片时不爽,选中节省碳粉,OK,可以了。

网友E:
放了两头,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HP打印机真心不好用,动不动就没有墨了 ........尤其是激光的!.......... ...

HP故意的,新出的机型把硒鼓鼓芯做细,这样就缩短了鼓芯寿命,粉仓做得超级小,这样就缩短了使用时间,而且墨粉兼容性不好,加粉效果差、成本高,所以买HP激光打印机,就得选1020这种老机型,千万别买看似便宜的新机型,就是坑。

网友(2018-05-06):
引用 网友E:
放了两头,什么意思啊?

经过俺一直以来维修养成的习惯思维,我判断他是想说“放了两天”。

网友:
我的1020 plus 也突然变浅了。 打印图片时候,简直要看不到了。请问下是什么问题?
这个是第二个硒鼓,400多买的,正品。
上一个硒鼓彻底用完之前,还是很黑,没有这样过。

网友:
我的是hp 1010 ,也是打印颜色浅而且打印线条偏细,按网上拆机教程拆出激光组件,用擦镜布把几个透镜擦了一遍后装回,目前已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