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一个IO口控制蜂鸣器怎么产生这么好听的提示音?

楼主(2015-12-27):
如附件中录音所示,这种蜂鸣器的声音很好听,用单个IO口怎么控制出这种声音呢?大神请帮帮忙,谢谢!

网友A:
用无源的,变频PWM输出

网友:
确实很好听。

网友:
没有细节,如果是DAC输出脚,那就相对简单了。

网友:
绝对是用的无源Beep,然后用pwm波形驱动

网友:
你应该说,一个嘴怎么可以唱那么好听

网友B:
1.找一个转换软件,把MP3转成PCM编码的音乐文件,比如WAV
2.找出PCM的振幅-时间序列,转换成对应的PWM信号。你这个音乐听起来像双声道的,会有两路PCM信号
3.找两个IO,分别输出两路PWM波就好了;也可以合成,导出一路PWM信号,看你选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找一个转换软件,把MP3转成PCM编码的音乐文件,比如WAV
2.找出PCM的振幅-时间序列,转换成对应的PWM信号 ...

有具体的软件名字,或教程吗,以前在热水器和小家电上看到过,不过用的都是2个端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无源的,变频PWM输出

是无源的!试过变频,不知道是不是变频方式不对,声音很难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找一个转换软件,把MP3转成PCM编码的音乐文件,比如WAV
2.找出PCM的振幅-时间序列,转换成对应的PWM信号 ...

我用Goldwave看了声音的波形,频率大概在3K,振幅只能看个大概,一个IO控制声音始终没办法那么饱满,我看了人家板子上也是只用一个IO来控制!难搞~~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测量整个过程中IO的输出波形,然后分析,重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Goldwave看了声音的波形,频率大概在3K,振幅只能看个大概,一个IO控制声音始终没办法那么饱满,我看 ...

我用AA看来一下,这是三个单音,频率分别在2.6k,2.7k和3.1k附近,基本符合E7(2637.02)、 F7(2793.83)、 G7(3135.96)。是高音的 so la si。

因为是单音,所以用一个io输出就足够了。(我觉得是啊,没做实验)

以下是截图:

发出这种声音我想不仅仅和频率有关,还和持续的时间(节拍)和振幅有关。图前面频谱比较干净的波形是我模拟的这三个音,听上去挺饱满的啊,但是怪怪的很机械,因为振幅持平没有变化。

当然我这个是用电脑的喇叭放出来的,可能和蜂鸣器还有区别。手头没有无源的蜂鸣器,要不然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AA看来一下,这是三个单音,频率分别在2.6k,2.7k和3.1k附近,基本符合E7(2637.02)、 F7(2793.83 ...

大神分析的很有道理呀!我试了也是很机械而且不饱满,好像除了节拍和振幅,不知道过程中有没有变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分析的很有道理呀!我试了也是很机械而且不饱满,好像除了节拍和振幅,不知道过程中有没有变频! ...

频谱上看好像是有,但怎么看都像是谐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谱上看好像是有,但怎么看都像是谐波啊。

应该就是这些谐波让声音听起来比较悦耳吧!!难搞呀!这要是能弄出来以后用在产品上那效果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这些谐波让声音听起来比较悦耳吧!!难搞呀!这要是能弄出来以后用在产品上那效果就不一样了! ...

上示波器打一下就知道了~活着了逻辑分析仪。

网友D:
这个相对单音来说,其实用了拖尾音,用两路io控制,一路放单音,然后一路控制电容放电时间控制拖尾音。三星空调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相对单音来说,其实用了拖尾音,用两路io控制,一路放单音,然后一路控制电容放电时间控制拖尾音。三星 ...

两路的好说,关键我拆下去看,人家只用了一路来控制呀!这才是值得研究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AA看来一下,这是三个单音,频率分别在2.6k,2.7k和3.1k附近,基本符合E7(2637.02)、 F7(2793.83 ...

拿了个逻辑分析仪抓了波形,波形图片如下,看了好久才明白其中的道道,在此和大家分享,相当于将3.135K的波形调制在187.5K,在调制波形上还加入了占空比变化,只是这个软件上实现起来应该要费许多功夫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拿了个逻辑分析仪抓了波形,波形图片如下,看了好久才明白其中的道道,在此和大家分享,相当于将3.135K的 ...

用红框框起来的地方是尾音么?

占空比逐渐增大?哎,回头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红框框起来的地方是尾音么?

占空比逐渐增大?哎,回头得试试~

红框框起来的就是占空比最大和最小的地方,相当于高低电平,没框的是占空比逐渐变大和变小,这应该才是尾音~~

网友E:
这个应该不是蜂鸣器发出的吧,听声音感觉是PWM直接产生不同的频率,推动喇叭产生的声音
单纯的用单片机要做出这个效果,还是挺麻烦的,LZ可以考虑用个语音芯片做这个事情,当前成本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

网友F:
我觉的还是有些空调的开机声音好听

网友G:
你那个波形可以RC滤一下,就可以看到低频的声音了。
估计人家就是一段音频调制出来的。

网友H:
录制一段音频,用PWM播放应该可以实现吧!
就是 WAV解码+PWM  DAC 的简化版,不需要什么调制那么麻烦!只要注意播放音频频率范围落在蜂鸣器频率特性范围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不是蜂鸣器发出的吧,听声音感觉是PWM直接产生不同的频率,推动喇叭产生的声音
单纯的用单片机要做 ...

就是用蜂鸣器搞出来的,当然是有成本要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那个波形可以RC滤一下,就可以看到低频的声音了。
估计人家就是一段音频调制出来的。 ...

低频的频率好算,算下高频187.5K的变化周期就知道了,是软件上怎么说实现这样实时变化的波形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的还是有些空调的开机声音好听

这个跟空调的开机声有点类似,只要能搞出来,用在产品上瞬间就高大上了有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录制一段音频,用PWM播放应该可以实现吧!
就是 WAV解码+PWM  DAC 的简化版,不需要什么调制那么麻烦! ...

不太理解软件上要怎么实现~~~求详细解释

网友:
SPWM,频率变化对应音调变化,PWM变化对应音调的幅度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软件上要怎么实现~~~求详细解释

把音频数据转换为 对应PWM占空比的数组。
就像在液晶屏显示图片那样:最简单的就是用算法不断描点(就像你用固定的PWM驱动蜂鸣器);复杂一点的就是把图像转换为数组,然后打点图片(就像把音频数据转换为PWM占空比,定时改变占空比,驱动蜂鸣器);最复杂的就是图片解码,显示图片(常规的音频解码,播放声音)

至于音频数据与占空比的关系,你可以找一下WAV音频解码(非压缩的)方面的内容。

网友:
之前曾经听到一个刷门禁的提示音,也是用BEEP做的,非常的好听

网友:
考验电工们脑汁的时候到了!!!

网友:
看波形图好像是SPWM调制波,但载波这么高频率软件得用DMA来调占空比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I(2017-04-06):
引用 楼主:
拿了个逻辑分析仪抓了波形,波形图片如下,看了好久才明白其中的道道,在此和大家分享,相当于将3.135K的 ...

楼主找到方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找到方法了吗?

虽然知道原理,但是代码实现起来有点难度,我实现不来~~

网友J:
STM32定时器支持DMA传输,以及DMA被定时器触发

网友:
LZ能否把完整的逻辑分析仪抓的波形导出文件发上来?这样更多的网友可以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J:
STM32定时器支持DMA传输,以及DMA被定时器触发

理论大概理解了,但是输出音不对。我是直接用matlab生成表,然后定时器IO输出的

网友K:
无源的蜂鸣器吗?

楼主:
频率和占空比都要变化,所以挺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I:
理论大概理解了,但是输出音不对。我是直接用matlab生成表,然后定时器IO输出的 ...

频率和占空比都要变化,所以很麻烦~~

网友I:
引用 楼主:
频率和占空比都要变化,所以很麻烦~~

是  所以我是用查表的方式,表里直接是0和1,定时器IO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K:
无源的蜂鸣器吗?

是无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无源的蜂鸣器吗?

嗯,就是最普通的婺源蜂鸣器~~

网友L:
我们的产品就是这么做的。一个IO脚出PWM波形,定时变频,在一定范围内变频。我们后接的是扬声器,不是蜂鸣器。可以出火警音等。

网友:
我们产品的第一版功能就是我实现的,timer+P.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  所以我是用查表的方式,表里直接是0和1,定时器IO输出

应该直接用PWM输出吧!应该要有频率变化表和占空比变化表,两者还要配合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们的产品就是这么做的。一个IO脚出PWM波形,定时变频,在一定范围内变频。我们后接的是扬声器,不是蜂鸣 ...

PWM频率多少?

网友(2019-03-22):
引用 楼主:
拿了个逻辑分析仪抓了波形,波形图片如下,看了好久才明白其中的道道,在此和大家分享,相当于将3.135K的 ...

这个逻辑波形文件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M(2019-08-27):
不知楼主最后实现了吗,可否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知楼主最后实现了吗,可否分享一下

这是之前抓的波形图,一直忘记上传,你可以自己看波形图研究下,思路大概是知道的,但是软件的实现还是不太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之前抓的波形图,一直忘记上传,你可以自己看波形图研究下,思路大概是知道的,但是软件的实现还是不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之前抓的波形图,一直忘记上传,你可以自己看波形图研究下,思路大概是知道的,但是软件的实现还是不 ...

或许只是直接播放 PCM 数据?

网友:
挺厉害,还有余音

网友:
是187.5K的频率,占空比不同音调也不同,单片机实现187.5K的PWM 困难啊

网友:
真厉害,这帖已经快四年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