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BLDC电机电流波形如何降低反电动势

楼主(2015-12-27):
在做单相BLDC电机时如何降低反电动势才能使波形没有如图所示的那么高的尖峰值

网友A:
电机端并联吸收二极管

网友B:
提前打开,提前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端并联吸收二极管

加二极管,MOS管D极电压会不正常电压高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前打开,提前关断

怎样才能实现提前关断呢?

网友C(2018-08-21):
单相BLDC的控制原理是怎样的呢?楼主

网友:
楼主把功率部分原理图贴出来才好分析

网友:
终于看到有人谈论单相Bld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相BLDC的控制原理是怎样的呢?楼主

分时操作,先做一个假定,假定速度在某短时间内稳定,t1时间内给h桥换相,然后t2时间内检测过零测速,然后再t1时间内给h桥换相,如此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时操作,先做一个假定,假定速度在某短时间内稳定,t1时间内给h桥换相,然后t2时间内检测过零测速,然 ...

似懂非懂,还是没能理解,有没想相关引导资料,学些下,谢谢

网友:
软件或者硬件把Hall位置提前一点!

网友(2020-01-02):
可否分享下单相BLDC电机的相关资料,手头上有一个单相电机,但是它引出有三极,中间极是内阻很大的,不知做什么用,示波器测貌似有反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