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9150 DMP AK8975电子罗盘

楼主(2015-12-27):
MPU9150 DMP , 我在 6050使用DMP 可以取得精确度 pitch and roll angle , 只是 yaw angle 有问题, 所以需要 magnetometer 修正 yaw angle , 所以我想使用 MPU9150 gyroscope accelerometer magnetometer 让 DMP 整合计算出来
mpu9150test.ino 里面 loop 函数里面
mpu.dmpGetMag(mag, fifoBuffer);
取出来 mag都是0

MPU9150_9Axis_MotionApps41.h 跟 dmp 有关
里面的 dmpInitialize 函数跟 magnetometer 有关系的函数是下面几段程式码 ,

uint8_t dmpInitialize() {
    DEBUG_PRINTLN(F("Setting magnetometer mode to power-down..."));
//mag -> setMode(0);
    I2Cdev::writeByte(0x0E, 0x0A, 0x00);
    DEBUG_PRINTLN(F("Setting magnetometer mode to fuse access..."));
//mag -> setMode(0x0F);
    I2Cdev::writeByte(0x0E, 0x0A, 0x0F);
    DEBUG_PRINTLN(F("Reading mag magnetometer factory calibration..."));
    int8_t asax, asay, asaz;
//mag -> getAdjustment(&asax, &asay, &asaz);
    DEBUG_PRINTLN(F("Setting magnetometer mode to power-down..."));
//mag -> setMode(0);
    DEBUG_PRINTLN(F("Setting AK8975 to single measurement mode..."));
//mag -> setMode(1);
    I2Cdev::writeByte(0x0E, 0x0A, 0x01);
}

但是 MPU9150.cpp 使用 magnetometer 使用getMotion9函数取raw data可以取到 , 而里面的 MPU9150_RA_MAG_ADDRESS是 0x0C 跟DMP 使用的 0x0E 为什么不同? 我有试过把 0x0E 改成 0x0C 不过DMP 还是得不到 magnetometer 资料

void MPU9150::getMotion9(int16_t* ax, int16_t* ay, int16_t* az, int16_t* gx, int16_t* gy, int16_t* gz, int16_t* mx, int16_t* my, int16_t* mz) {
//get accel and gyro
    getMotion6(ax, ay, az, gx, gy, gz);
//read mag
    I2Cdev::writeByte(devAddr, MPU9150_RA_INT_PIN_CFG, 0x02); //set i2c bypass enable pin to true to access magnetometer
    delay(10);
    I2Cdev::writeByte(MPU9150_RA_MAG_ADDRESS, 0x0A, 0x01); //enable the magnetometer
    delay(10);
    I2Cdev::readBytes(MPU9150_RA_MAG_ADDRESS, MPU9150_RA_MAG_XOUT_L, 6, buffer);
    *mx = (((int16_t)buffer[0]) << 8) | buffer[1];
    *my = (((int16_t)buffer[2]) << 8) | buffer[3];
    *mz = (((int16_t)buffer[4]) << 8) | buffer[5];
}

网友:
lz,能否把源码打包一下上传?官方的可以下载到的代码里没有看到过你上面代码的内容

楼主:
源码打包了by Jeff Rowberg <jeff@rowberg.net>这作者应该不是官方的代码

楼主:
MPU9150Lib 后来我官方有找到下面代码 ,

void dataFusion();                                        // fuse mag data with the dmp quaternion

这样代表 dmp 没有把mag data真正作到硬件?

我没权限可以贴网址所以贴关键代码

boolean MPU9150Lib::read()
{
    short intStatus;
    int result;
    short sensors;
    unsigned char more;
    unsigned long timestamp;

    mpu_get_int_status(&intStatus);                       // get the current MPU state
    if ((intStatus & MPU_INT_STATUS_DMP_0) == 0)          // return false if definitely not ready yet
        return false;

    //  get the data from the fifo

    if ((result = dmp_read_fifo(m_rawGyro, m_rawAccel, m_rawQuaternion, &timestamp, &sensors, &more)) != 0) {
      return false;
    }

    //  got the fifo data so now get the mag data

    if ((result = mpu_get_compass_reg(m_rawMag, &timestamp)) != 0) {
#ifdef MPULIB_DEBUG
         Serial.print("Failed to read compass: ");
         Serial.println(result);
         return false;
#endif
    }

    // got the raw data - now process

    m_dmpQuaternion[QUAT_W] = (float)m_rawQuaternion[QUAT_W];  // get float version of quaternion
    m_dmpQuaternion[QUAT_X] = (float)m_rawQuaternion[QUAT_X];
    m_dmpQuaternion[QUAT_Y] = (float)m_rawQuaternion[QUAT_Y];
    m_dmpQuaternion[QUAT_Z] = (float)m_rawQuaternion[QUAT_Z];
    MPUQuaternionNormalize(m_dmpQuaternion);                 // and normalize

    MPUQuaternionQuaternionToEuler(m_dmpQuaternion, m_dmpEulerPose);

        //        *** Note mag axes are changed here to align with gyros: Y = -X, X = Y

    if (m_useMagCalibration) {
      m_calMag[VEC3_Y] = -(short)(((long)(m_rawMag[VEC3_X] - m_magXOffset) * (long)SENSOR_RANGE) / (long)m_magXRange);
      m_calMag[VEC3_X] = (short)(((long)(m_rawMag[VEC3_Y] - m_magYOffset) * (long)SENSOR_RANGE) / (long)m_magYRange);
      m_calMag[VEC3_Z] = (short)(((long)(m_rawMag[VEC3_Z] - m_magZOffset) * (long)SENSOR_RANGE) / (long)m_magZRange);
    } else {
      m_calMag[VEC3_Y] = -m_rawMag[VEC3_X];
      m_calMag[VEC3_X] = m_rawMag[VEC3_Y];
      m_calMag[VEC3_Z] = m_rawMag[VEC3_Z];
    }

    // Scale accel data

    if (m_useAccelCalibration) {
      m_calAccel[VEC3_X] = -(short)(((long)m_rawAccel[VEC3_X] * (long)SENSOR_RANGE) / (long)m_accelXRange);
      m_calAccel[VEC3_Y] = (short)(((long)m_rawAccel[VEC3_Y] * (long)SENSOR_RANGE) / (long)m_accelYRange);
      m_calAccel[VEC3_Z] = (short)(((long)m_rawAccel[VEC3_Z] * (long)SENSOR_RANGE) / (long)m_accelZRange);
    } else {
      m_calAccel[VEC3_X] = -m_rawAccel[VEC3_X];
      m_calAccel[VEC3_Y] = m_rawAccel[VEC3_Y];
      m_calAccel[VEC3_Z] = m_rawAccel[VEC3_Z];
    }
    dataFusion();
    return true;
}

void MPU9150Lib::dataFusion()
{
  float qMag[4];
  float deltaDMPYaw, deltaMagYaw;
  float newMagYaw, newYaw;
  float temp1[4], unFused[4];
  float unFusedConjugate[4];

  // *** NOTE *** pitch direction swapped here

  m_fusedEulerPose[VEC3_X] = m_dmpEulerPose[VEC3_X];
  m_fusedEulerPose[VEC3_Y] = -m_dmpEulerPose[VEC3_Y];
  m_fusedEulerPose[VEC3_Z] = 0;
  MPUQuaternionEulerToQuaternion(m_fusedEulerPose, unFused);    // create a new quaternion

  deltaDMPYaw = -m_dmpEulerPose[VEC3_Z] + m_lastDMPYaw;         // calculate change in yaw from dmp
  m_lastDMPYaw = m_dmpEulerPose[VEC3_Z];                        // update that

  qMag[QUAT_W] = 0;
  qMag[QUAT_X] = m_calMag[VEC3_X];
  qMag[QUAT_Y] = m_calMag[VEC3_Y];
  qMag[QUAT_Z] = m_calMag[VEC3_Z];

  // Tilt compensate mag with the unfused data (i.e. just roll and pitch with yaw 0)

  MPUQuaternionConjugate(unFused, unFusedConjugate);
  MPUQuaternionMultiply(qMag, unFusedConjugate, temp1);
  MPUQuaternionMultiply(unFused, temp1, qMag);

  // Now fuse this with the dmp yaw gyro information

  newMagYaw = -atan2(qMag[QUAT_Y], qMag[QUAT_X]);

  if (newMagYaw != newMagYaw) {                                 // check for nAn
#ifdef MPULIB_DEBUG
    Serial.println("***nAn\n");
#endif
    return;                                                     // just ignore in this case
  }
  if (newMagYaw < 0)
    newMagYaw = 2.0f * (float)M_PI + newMagYaw;                 // need 0 <= newMagYaw <= 2*PI

  newYaw = m_lastYaw + deltaDMPYaw;                             // compute new yaw from change
  if (newYaw > (2.0f * (float)M_PI))                            // need 0 <= newYaw <= 2*PI
    newYaw -= 2.0f * (float)M_PI;
  if (newYaw < 0)
    newYaw += 2.0f * (float)M_PI;

  deltaMagYaw = newMagYaw - newYaw;                             // compute difference
  if (deltaMagYaw >= (float)M_PI)
    deltaMagYaw = deltaMagYaw - 2.0f * (float)M_PI;
  if (deltaMagYaw <= -(float)M_PI)
    deltaMagYaw = (2.0f * (float)M_PI + deltaMagYaw);

  newYaw += deltaMagYaw/4;                                      // apply some of the correction

  if (newYaw > (2.0f * (float)M_PI))                                            // need 0 <= newYaw <= 2*PI
    newYaw -= 2.0f * (float)M_PI;
  if (newYaw < 0)
    newYaw += 2.0f * (float)M_PI;

  m_lastYaw = newYaw;

  if (newYaw > (float)M_PI)
    newYaw -= 2.0f * (float)M_PI;

  m_fusedEulerPose[VEC3_Z] = newYaw;                            // fill in output yaw value

  MPUQuaternionEulerToQuaternion(m_fusedEulerPose, m_fusedQuaternion);
}

网友(2016-03-14):
我没用DMP,自己从MPU9250里面读取AK8963的数据,因为我是用的SPI接口,所有也不能直接读取AK8963,因为AK8963是通过6500的IIC下挂的,所有要使用MPU9250内部的SLV4(从机配置4)来读取写入AK8963寄存器,用SLV0来循环读取AK8963的数据。先前就要配置好SLV0 和SLV4,,,楼主应该找找他是如何配置的。